转3国论坛模友【gdzxjzxj】黄蜂3导弹艇模型制作贴

楼主(2014-08-19):
不久前突发奇想,想起了儿时很喜欢黄蜂导弹艇,当时很想做,但不会做,也没条件做,最近有点时间,就干了起来,为了儿时的梦想吧,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整个制作过程主要模仿了“水翼艇”的谢尔申鱼雷艇的制作,非常感谢“水翼艇”!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漂洋过海”给予了大量的资料支持,非常感谢!
我的制作是按照网上最容易找到的黄蜂级导弹艇模型图,自己按比例放大的图纸,一边画图一边制作,现在艇体制作的差不多了,再过几天就可以下水试航了,呵呵呵呵
要全部完成估计还要一段时间,就有进度及时更新吧,呵呵呵呵
前面的没有拍照片,就从有照片的地方开始吧

楼主:
这条俄罗斯黄蜂3型艇模型由3国论坛,模友【gdzxjzxj】制作。后面我在陆续把他的制作过程发过来大家一起讨论,研究,探讨。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点儿。
舰桥做了一半儿。
船体,环氧打磨好困难,就干脆整体打上原子灰,一是增强一下刚性,感觉船体比较软;二是打磨比环氧容易些,打算明天打磨原子灰,然后看是否再刷一层环氧树脂,感觉原子灰很容易吸水,刷环氧后表面比较光滑,并利用这层环氧把压浪条装上,并为压浪条做防水。
又做了一个传动轴支架,感觉不理想。目前为了进度尽量快一些,船体是第一优先,然后是动力系统插空做,最后才是其他部分。
明天有空就做一下传动轴支架和轴套。
我的轴套打算在两端用滚动轴承。轴3mm,轴承外径6mm,所以最外层是外8内6的铜管,内衬外6内5的铜管,6mm铜管两端顶住轴承,并将轴承焊接在8mm铜管内的两端,然后加一根3mm内径的竖管做注油口,该竖管要穿过两层铜管。
不过动力系统都到了,只剩下传动轴支架和轴套要加工了,等船体完成后在上漆前就可以安装了。
安装完动力系统就可以下水试航了,主要试试动力是否够,若不够的话,就还要考虑更换更大一些的电机或更大一些的螺旋桨。目前是四个390电机,四个32mm桨。
船体上漆前还要做舷窗和水冷系统的进出水口。感谢漂洋过海的关心和支持,谢谢谢谢!
我打算做成021艇的样子,后面的火控雷达打算放个乒乓球上去

我原来也想搞3桨3舵的,但感觉三个桨在转动上不平衡,所以想改成双桨或四桨,觉得双桨要用大桨速度才能上去(比例速度3.6m/s),因此就用了四桨,看起来也霸气些。
关于舵,我开始是打算做三个舵的,其实已经做了三个舵。但看了你给的资料图,实船的三个舵舵叶都很小,而我是按照一楼的黄蜂模型图做的舵,舵叶很大,觉得两个舵是够用的,而且,反正桨数量已经与实船不同了,舵数量不同也没太大关系了吧,就打算用双舵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高速时转向不够灵活的话,再加一个舵上去也不是什么难事。双舵比三舵在连杆联动上要简单一些(还是平衡问题)。

今天又做了一点儿:

可能是昨天下午上的原子灰的固化剂加少了,今天上去打磨,发现没干透,索性就又加上了一遍原子灰,明天再打磨。拌原子灰时,为避免出现昨天的问题,就增加了一点固化剂。然后就把昨天没做完的舰桥结构做完了,下次有时间再修整和打磨。下午发现今天的原子灰干得很快,可以打磨了,就开始打磨。我喜欢用锉刀,不过昨天特意准备了一把新锉刀和几张比较粗的砂纸。锉刀用了不久,就发现没有地方可以继续锉下去了,但离磨平整还差的远呢,郁闷,就打算直接上环氧树脂填平原子灰没打平的地方。突然想起一个叫做“打磨块”的东西(以前从来没用过,也没想过要用,觉得锉刀一定比它好用),而且想用这个东西打磨,就找了一块小木块,包上昨天预备的砂纸,哈哈哈哈,原来这东西这么好用哦,开心死了,关键时刻,是“打磨块”挽救了我的船哦,哈哈哈哈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过的很快,也很开心,因为每一下动作都能看到效果。看看,尽管没有完全磨平,但比之前想放弃的时候好多了现在还有一些小的孔洞,是再上原子灰呢?还是就这样了,直接上环氧树脂?犹豫中。

还有就是今天一直在犹豫轴套怎么做比较好。今天到了内衬的铜管(前天订的),结果发现这铜管给的量很足,外径偏大很多,放不进去,大中午的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打磨才把内衬铜管放进去,四个手指基本残了,还在关键部位磨出了水泡,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楼主:
以上制作过程都是模友【gdzxjzxj】所做,我在这里转给论坛大家看看。

网友:
希望大家多转这样的帖子,感谢漂洋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