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pm的pid参数怎么恢复默认值?

楼主(2014-08-19):
很简单,重刷车子固件,再刷四轴固件,就可以恢复默认值了!

网友:
但是重新刷同样的固件是不会重置参数的,我的帖子里面讲了如何重置所有参数了,如果需要可以看看:http://www.moz8.com/thread-9703-1-1.html
apm参数重置篇:大家玩apm难免会改很多参数,有时候当你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候就需要重置apm固件参数,下面教一下大家怎么重置固件参数{刚跟nofai学的,现学现卖,哈哈,感谢nofai}
首先,打开任务规划站,连接电脑与apm{最好是用数据线,不行的话用数传也行},然后点击terminal键会出现这样的图片
然后点击connect,之后按三下回车键{切记要快,不要等出现乱码再按,一旦出现乱码,拔下电重新连,重新来}
按三下回车后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然后输入setup
之后出现这样的画面,之后输入help,
之后出现这样的画面,输入erase
出现这样的画面,等,等它弄完之后再输入reset
之后出现这样的画面
,然后输入大写Y。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