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锂电池组装全过程

楼主(2014-08-20):
锂电池组装全过程、焊接的时候没有放好有一下小短路
下次焊接的时候应该找个东西放平才行

自组电池注意绝缘处理烙铁用大功率一点的
买到的电池芯
不要问电芯在哪里买现在已经没有了

找电压基本上一致的并联
然后固定好
焊接
焊接XT60插头
镀锡
这就是我的烙铁
然后焊接上去(温度不够就用打火机加热)
焊接平衡线
试飞!

网友A(2014-09-25):
不错,顶一下,留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顶一下,留着学习

好久没见到兄弟了!最近有什么新的机型飞吗

网友:
电池在淘宝上有不少,就是一致性不咋的,还有焊电池没什么技术可言,主要是电池要转镍

网友:
如果焊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会爆炸么?

网友(2015-01-10):
电池应该是串联吧~~

网友:
呵呵 楼主电池耳朵部分焊接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