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调常用功率MOS管互用参考手册及IC封装图

楼主(2014-08-21):
电调常见的烧毁问题,可通过更换烧坏的MOS管来解决,如未买到相应电流的,可用更多大额定电流的代替(注意mos开关电压和原mos相同,不然会导致烧mos或者电机根本不转)。注意,焊接MOS管应防止静电或烙铁接地。

电调常用mos封装分为SOT SO TO

这三种中最常用的分别是SOT-32(0~5a)  powerSO-8(0~15a) powerPAK so-8(20a~30a) TO-252(20a~30a)
mos封装(56.89K)

封装形式
极性
型号
电流(A)
耐压(V)
导通电阻(mΩ)
SO-8
N型
SI4336
22
30
4.2
SO-8
N型
IRF7831
21
30
3.6
SO-8
N型
IRF7832
20
30
4
SO-8
N型
IRF7822
18
30

SO-8
N型
IRF7836
17
30
5.7
SO-8
N型
IRF8113
17
30
5.6
SO-8
N型
SI4404
17
30
8
SO-8
N型
FDS6688
16
30
6
SO-8
N型
IRF7805Z
16
30
6.8
SO-8
N型
IRF7477
14
30
8.5
SO-8
N型
IRF8721
14
30
8.5
SO-8
N型
IRF7805
13
30

SO-8
N型
IRF7805Q
13
30
11
SO-8
N型
IRF7413
12
30
18
SO-8
N型
TPC8003
12
30
6
SO-8
N型
IRF7477
11
30
20
SO-8
N型
IRF7811
11
30
12
SO-8
N型
IRF7466
10
30
15
SO-8
N型
SI4410
10
30
14
SO-8
N型
SI4420
10
30
10
SO-8
N型
A2700
9
30
7.3
SO-8
N型
IRF7807
8.3
30

SO-8
N型
SI4812
7.3
30
28
SO-8
N型
SI9410
6.9
30
50
SO-8
N型
IRF7313
6
30
29
SO-8
P型
SI4405
17
30
7.5
SO-8
P型
STM4439A
14
30
18
SO-8
P型
FDS6679
13
30
9
SO-8
P型
SI4411
13
30
8
SO-8
P型
SI4463
12.3
20
16
SO-8
P型
SI4407
12
30

SO-8
P型
IRF7424
11
30
13.5
SO-8
P型
IRF7416
10
30
20
SO-8
P型
IRF7416Q
10
30
20
SO-8
P型
SI4425
9
30
19
SO-8
P型
IRF7424
8.8
30
22
SO-8
P型
SI4435
8
30
20
SO-8
P型
SI4435DY
8
30
20
SO-8
P型
A2716
7
30
11.3
SO-8
P型
IRF7406
5.8
30
45
SO-8
P型
SI9435
5.3
30
50
SO-8
P型
IRF7205
4.6
30
70
TO-252
N型
FDD6688
84
30
5
TO-3
N型
IRF150
40
100
55
TO-220
N型
IRF3703
210
30
2.8
TO-220
N型
IRL3803
140
30
6
TO-220
N型
IRF1405
131
55
5.3
TO-220
N型
IRF3205
110
55
8
TO-220
N型
BUZ111S
80
55
8
TO-220
N型
05N05
75
50
9.5
TO-220
N型
IRF2804
75
40
2
TO-220
N型
60N06
60
60
14
TO-220
N型
50N03L
28
25
21
TO-220
N型
BTS120
19
100
100
TO-220
N型
BTS110
10
100
200
TO-220
N型
06N60
5.5
600
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