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见参数科普

楼主(2014-08-21):
以银燕为例1806-2280KV
1.18-06 这个参数是指电机定子尺寸 18是直径 06是高度   同理常见的XXD2208 22是直径 08是高度 朗宇4110 41是直径 10是高度  这个也不绝对 不同厂家的测量标准不同 比如恒力4225 42直径 25高度就不对,恒力425标的是外壳大小实际上是3508
具体电机 具体对待 通常情况下是定子越大功率越大
2.2280KV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KV值  KV值的意思是每升高1v电机的最大转速 通常情况下KV越低可加电压越大  效率越高  不过也有例外 就不举例了
附:电机和桨的搭配(固定翼搭配,多旋翼不是很清楚 请大神补充)
3S 11.1V 情况下
1000KV1060 9050------------前拉练习机
1400kv9050 8040 8060-------前拉3D特技机/二战像真飞机
1750kv7035 6030-------------后推练习机
2200kv6030 5030-------------后推战斗机
2700kv5030--------------------后推高速机
2S 7.4V情况下
1000kv1147
1400kv1060 9050
1750kv8060 8040
2200kv7035
2700kv6030

本人比较懒 电机效率 直接引用 zhuming0481 大神的 【申精】超长持续更新中-史诗级巨作给新手的多轴配置选购指南。【522日更新】一贴  祝如此好贴申精成功

看电机其实就看一个参数,相同拉力下的效率,一般厂家是用g/w。计算公式为拉力/电流*电压。我们看一下朗宇电机提供的4110电机表格。KV值分别为KV340 KV400。我们看到KV400标的是动力效率均衡,KV340标的是效率型。这里说一下 KV值越高电机扭矩越低,所能带动的桨越小,KV值越低就需要越大的桨,小桨需要足够的转速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所以,实际上这两款电机是针对不同大小的桨设计的,也就是说KV400适合12-15寸桨,而KV340适合15寸到17寸的以上的桨。
来看一下最大推力,在相同DJI1555桨的情况下,KV400的最大推力超过KV340,原因么我们先来看看KV340的情况,1555桨最大推力2130g1750最大推力2540g;再看看KV4001238最大推力2300g1447最大推力2900g1555最大推力2870g。看了这组数据,可以说KV400最佳配1447桨,而KV340 因为没有18寸的数据,我估计,18寸以上桨可以最大推力更大,17寸桨还没达到KV340的推力极限。从几个电机的最大电流下的温度也可以看出。
另外,朗宇这个表格推荐的多旋翼重量,实际并不恰当,实际应该根据桨的大小,因为不同桨的大小产生的最大推力不同。一般来说,推荐的最大起飞重量一般小于最大推力的50%,当然小于推力的百分比越小越好原因会在多轴飞行原理篇为大家解释 。从下表我们不难发现,电机推力越小效率越高,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稳定性变差。所以推荐起飞重量应该大于电机最大总推力的30%。还是下面这个表格,实际上,KV3401555桨最佳起飞重量应该小于1065g17寸应该小于1270g
好了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通过以下两个表格去预估多轴的悬停续航时间。首先我们要计算出多轴的整机重量,如果多轴已经在手上了,那很好解决,直接称一下。没有的话将厂家提供的重量相加,算出大致重量,然后自己在预估一些线材的重量加上去。假设计算后得到四轴重4KG1555桨,4110 KV 340KV电机 ,6s 8000mah电池。首先将4KG/4,得到单个电机悬停推力1KG。查下表得到 每个电机悬停电流为4A,那么4个电机悬停电流为16A。随后8000mah=8ah,悬停时间=电池ah/悬停总电流*60分钟*70%,也就是8/16*60*0.7=21分钟。最后乘以70%主要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
110% 厂家对电机效率的测试误差 (这里说误差,其实大家都懂的^_^
215% 电池剩余量,前面说过,电池要放到2.8v才放完。对于飞行器来说,还要降落呢,总不能放完电再降落把。大家电池二级保护电压都设置到3.5v实际大致电池还有15%的余量。
35%的其他耗电,比如云台,飞控,接收机,电调转换损耗,线路损耗等。
电机注意一定要选择大厂的电机,对于那种便宜的定制电机,论坛已经有很多人测试了,结果效率不容乐观。 本人比较推荐买朗宇的电机(本人不是托)相对来说效率是最高的,当然效率最高的电机还是TM的,但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大部分人无法承受。其他品牌的话,可以推荐你们这样看厂家公布的测试数据,测试数据越多的越好,像朗宇这样每个电流都来一个,电机质量一定不会差。
4.电池。首先我们讲一下电池的基本知识。
1)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3.7V,充电截止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为2.8V
2)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模型锂电池没有规定,以移动设备锂电池为例):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mAh0.01C就是10mA。)
3)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另外,国标规定了充电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是说即使还没有达到0.01C,8小时到了,也认为充电结束。(质量没问题的电池,都应在8小时内达到0.01C,质量不好的电池,等下去也无意义)
4)把4.2V的电芯充电到4.3V会怎么样:会使电池容量提高,感觉很好用,续航时间增加,但会减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原来500次,减少到300次。锂离子电芯是很娇嫩的。
5)模型电池内没有有保护板,一旦过充放会对锂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电池胀气就是表现方式。曾经看到有帖子将胀气的电池扎破放气,这是绝对错误的方法,一旦扎破,电解液气体排出,会使得电池产生更大损坏,同时气体也存在一定毒性,所以请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6多大的充电电流算是合适的:理论上越小对电池越有好处。但你总不能为了一块电池充电等3天吧。国标规定的低倍率充电是0.2C,1000mAh容量的电池为例,就是200mA,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出这只电池5个多小时可以充饱,对于模型电池由于较一般电池性能更优,可以采用1C充电,赶时间的话2C充电也可以,但再大的电流将对锂电池寿命产生影响。(容量mAh=电流mA×时间h
7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鉴定锂电容量,是以1C的高倍率充电,以0.2C的低倍率放电,以时间计算出容量值,试验次数5次,有1次容量达到标称值的95%以上试验结束。(就是有5次机会,如果第一次试验就合格了,后面的4次不做)检测之前允许有一次预循环,所以买回去的电池,第一次充电后还不是电池的实际容量,需要再进行几次充电,电池才能达到标称容量。
8)锂离子电池能承受多大的充电电流:厂家试验时可以很高,但国标高倍率规定为1C1个多小时即可充满。这么大的充电电流,电池能承受吗?对于目前的锂离子电芯,是小意思而已。目前没有对充电器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充电器的电流不得大于1C
9)寿命是怎样规定的:简单说是指电池经过N1C充、1C放电后,容量下降到70%,此时的N就是寿命。并不是说300次还可以用,301次就不能用了。国标规定寿命不得小于300次。我们平时用的多轴,由于电流非常大,别说300次,实际能达到150次就非常好了。如果有淘宝卖家告诉你什么航模正常使用200次,你直接呵呵他!电池不同放电电流寿命是不同的,显然他忽悠你。
10)什么是S数,S数就是将多少片锂电池串联,P代表并联数量。 比如3S2P就表示3组电池串联,每组两片并联。1S电压为3.7VS就代表电压为7.4vP数不影响电压大小。无论并联还是串联,都需要电芯一致性高。
11)不同容量的电池是不能并联的,3000mah2000mah电池并联最多只有4000mah,原因很简单,由于电池容量不同,在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一块电压会降低更快,永远是容量小的电池先放完电,大电池虽然由于压差会给小容量电池充电,但这样的充电会有很大损耗,而且大电池给小电池充电会慢于放电速度,这样更大的压差就产生了。如果不用bb响,继续放电,小容量的电池就会过放损坏。 另外两电池的的内阻不同会造成更大的电压差,同时,两电池寿命都会受到影响。
小时候玩四驱车的话肯定有人会告诉你,不同电池不要混用。 很多电子产品的说明书上也有注明。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你,和两个电池并联式两码事情,手机充电宝都有增压电路和保护电路,充电宝里的电池是3.7v的锂电池,手机增压到5v后再做输出,并且增压电路有2级管,不会有电流倒流现象,手机内也有充电电路,将电压降到4.2v给手机内电池充电。电池并联根本没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