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4-08-21):
我的mwc刷写2.2的固件,四个电机启动不同步,在油门较小的时候,只有处于对角线上的两个电机启动,只有油门推到相当大的时候,另外两个才启动,求解答~

网友(2014-11-13):
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了吗?还有四个电调电机是不是一个型号的

网友:
电调一样 电机一样  油门形成调试

网友(2017-09-26):
我也遇到同杨问题,把这两个重新校准行程后,一个直接不转了,就像收不到信号一样滴滴叫

网友:
把电机怠速调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