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动力 2212 980kv 电机详细评测(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4-08-26):
       首先感谢致盈和论坛提供的这次免费测试的机会,申请的2212 980KV电机很快的就收到了,下面先开始外观的评价后面还有实际的各项测试会不断更新,各位耐心等待一下

四个电机收到后先来个合影,打开一看还是红色的电机,开苞见红,非常的喜欢!

里面包括电机和配件包两部分

电机做工相当的精美,还预留了足够长的线。

从顶部望下去看到里面的线圈绕得还是非常的工整

底部的照片也来一张

接下来看一下子弹头桨夹,看做工就知道应该是高精度桨夹,保证高速运转时的稳定性!

桨夹包括桨座、垫片、子弹头三部分

螺丝包里配了七颗内六角螺丝,三颗用于固定桨夹,四颗用于固定电机

装上桨夹后的样子,相当的帅气!

再来一个特写照片

接下来开始和自己手上的XXD 2212 KV1000电机进行外观对比

因为转子是一样大小,两个电机大小相差不多,XXD电机略扁平点

致盈 2212电机的电机线长度将近20CM足够满足不同机架不同接法的需求

未完,还会不断更新!

楼主:
8月28日更新!

开始焊香焦头了,留下适合长度的电机线,把多余的电机线剪掉

剪好电机线的样子

把三根电机线顶端的线头剥皮,并用剪刀刮干净,刮干净了上锡才上得牢

很快三个香焦头都焊好了

接下来套上热缩管

第一个电机的香蕉头就这么焊好了

然后开始安装电机座

将电机座先按在电机底部

因为电机座的碳板厚度比较薄,所以导致致盈电机原配的螺丝有点太长(右上那颗),拧上之后有一颗抵住了电机出线根部的热缩管,所以后来还是用了自己原来2212配的那种螺丝(左下那颗),建议致盈电机的配件包里能不能多配几种不同长度的镙丝以满足不同机架的需要!

电机座底部螺丝拧好

再开始准备安装桨夹,发现致盈电机的原配四个桨夹都是一个方向的,并没有正反牙之分,在这里建议致盈电机能不能改进一下这点,两个桨夹采用正牙,两个桨夹采用反牙,分别安装在相应旋转方向的电机上,这样随着螺旋桨的转动,子弹头会自己拧紧保证牢固安全!

桨夹的几个零件

先将桨座安装上用配来的三根螺丝拧紧

很快桨夹就装好了,接下来开始装螺旋桨。

这里发现装上1045的螺旋桨之后,桨夹的螺丝杆长度并不是十分够用,只露出了这么一点在外面给子弹头拧,所以这里建议致盈电机能不能适当的加长桨夹螺丝杆的长度?

未完,会不断更新!

楼主:
8月30日更新

现在来称一下两种电机的重量,先来看一下XXD 2212 KV1000电机,称出来的重量为54克

再来称一下致盈2212 KV980的重量,重量为52克,要比XXD的电机轻2克,两者重量相差不大!

下一步开始进行致盈VS新西达的单电机拉力和续航力测试对比

采用的方法为压称法,将电机座用胶带牢牢的固定在电子称上,桨叶反装调好电机的旋转方向

两种电机安装一模一样的30A电调、1045桨、2200mah 3S电池

第一个开始测试XXD电机,XXD电机最大油门的拉力为904克

然后再将电池充满电进行续航力测试,把单节报警电压设为3.7V,油门打到居中,测试结果为9分零5秒!

接下来致盈电机登场了,致盈单电机最大油门的拉力为866克比XXD电机要小,可能是因为两者KV值相差20的缘故

接着再把电池充满电,报警电压同样设为单节3.7V,油门打到居中,进行续航力测试

致盈电机的续航力测试表现相当不错,测试结果为14分14秒,比XXD电机多了整整5分钟,说明致盈电机是相当省电的!

单电机测试完毕之后,就把剩下的三个电机也都焊好香蕉头,准备装机了!

未完,继续更新

楼主:
9月8日更新

上面把新西达电机和致盈电机的单电机的拉力和续航力对比测试做完了,接下来我就开始进行单电机的空载电流和满载电流对比测试

还是用一样的电调、电池和桨,对比测试结果如下

新西达电机不装桨的情况下,最大油门的空载电流为0.73A

新西达电机装桨之后,最大油门的满载电流为17.88A

致盈电机不装桨的情况下,最大油门的空载电流为0.49A

致盈电机装桨之后,最大油门的满载电流为14.43A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致盈电机最大油门的空载电流和满载电流均比新西达电机小,所以效率高还省电!

单电机的测试都完成之后就开始整机装机了,把四个致盈电机都装上四轴机架,准备外场试飞

外场试飞测试如下:

总体感觉致盈2212 KV980电机,无论在效率、平衡性、和省电方面都比较满意,感谢致盈电机和论坛提供给我的这次测试机会,谢谢!

完结

网友(点评):
测试视频为什么都不能正常观看?

网友:
占楼编辑

网友A:
电机接头没装,不平等称重。

网友:
顶贴,耐心等我的电机到,好期待啊

网友B:
电机接头没装,不平等称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接头没装,不平等称重。

别急,焊好香蕉头后还会二次称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接头没装,不平等称重

别急,焊好香蕉头后还会二次称重的

网友:
多点这样的测试,让新手更加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