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吹风机。。。。

楼主(2014-08-26):
吹风机坏了。。。扇叶七叶的。电机淘宝15块8的2010电机。原来用的是390电机。。质量还不错是五绕组的。
推力能有200g左右。。。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弄个飞机试试。。。
不敢在手里满油门怕射桨。。。

网友A:
注意安全,风简电机不是用220电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道????

拆个玩玩而已。。不过确实是涵道。。
但效率和推力肯定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风简电机不是用220电压的么?

没有220v,电机与电热丝是串联的,电机电压大概在6-12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个玩玩而已。。不过确实是涵道。。
但效率和推力肯定渣渣。

把喊道移了吹风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