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舵机混控控制4个舵面

楼主(2014-08-28):
如题
具体看图
原创。省舵机又省钱。

网友A:
有测试视频吗、?发上来看看.

网友B:
狼                图片太小 看不清

网友C:
白色舵角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视频吗、?发上来看看.

刚装上就拍照了。装完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                图片太小 看不清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舵角什么作用

传动

网友D:
这样虚位会很大。。。直接把两个舵面的钢丝安到同一个摇臂上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虚位会很大。。。直接把两个舵面的钢丝安到同一个摇臂上不就好了。。 ...

虚位还行。两个舵面离得太远,没法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嗯

网友:
小弟不才,完全看不懂,还求视频

网友E:
这样的混控,只能做到两组舵面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律运动。
要知道,舵面的自由度不可能大于舵机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混控,只能做到两组舵面按照一个固定的规律运动。
要知道,舵面的自由度不可能大于舵机的数量。 ...

只要满足需求就行了。两个舵机肯定不如四个舵机混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