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in Power 致盈电机测试报告(更新进行时)

楼主(2014-08-29):
今天收到快递,应该是送测的致盈3508  580KV,真是好高兴,感谢坛主“飞天狼”的信任,感谢“烟台007“!                好大的快递箱子,四个电机,至于么?不会是四块软砖?

填料居然感觉是两个新的编制袋子,太豪放了  ,保护完善啊,里面有货么?
啦啦啦,掀起你的盖头来:

楼主:
来点细节照,桨座,三孔固定片,螺栓,貌似大部分电机都是这个标配,
貌似比许多牌子的电机多了电机固定螺丝,厚道;

底座镂空多处,在保障强度的前提下,尽量减重,设计了6个业内标准固定孔位,隐约看到的轴承EZO标识,感觉不错;

看看这个标准角度,绕制饱满,可以说,满槽率不输目前有限的几个公认口碑牌子的电机,同样的镀银铜线,绝缘漆也浸得到位,很时尚的12/14磁极结构,高效而耐用,转子幅板设计的有个性而不张扬,转子拆下的图片小=跟进,但相信是如宣传所言的0.2的高导磁矽钢片;磁钢厚度情况小侯补图,据说是不俗的45SH;

转子裙的一侧是LOGO——”rc IN Power“,另一侧是”X3508  Kv580“字样(图后补),激光打标,印记扎实;

看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已经开始喜欢这黑色小怪了;入手高性价比多轴电机会多个选择

最后,想起电机的本土名字,”致“-----突感谐音很霸气啊
电机质量99克
待续——

楼主:
一如厂家所言,包装既环保有简洁,超赞,包装上的标识也是灰常的清晰

但一个小小的个人教训不得不谈下,我买过4只朗宇的VS3508 ,和近似致盈一样,也是主推环保简洁的包装,收货后,看到一只电机座的一边,略有磕碰而变形(快递的问题?),后来,小小修校后,不影响使用,但我很是担心,毕竟不是每个模友都有我的修校耐心,试问,包装的耐造可以再强一点点呢?

网友:
顶,发些使用的过程

网友:
很漂亮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滋阴??????

您给电机的中文名字“滋阴”小气了点:我说的是——"致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给电机的中文名字“滋阴”小气了点:我说的是——"致淫"!!

够大气,我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点细节照,桨座,三孔固定片,螺栓,貌似大部分电机都是这个标配,
貌似比许多牌子的电机多了电机固定螺 ...

感谢您这次测评,非常期待您的后续详测,也必须更正一下电机的中文名子,致盈动力

                                                                                                    烟台007模型

楼主:
谢谢,已经纠错

楼主:
补充几张照片,大家提提神,后续测试继续

底座:16*19*25三种孔位以适应尽量多的机架

楼主:
线长:350MM,大概是尽量减重的考虑,厂家用了18#硅胶线(额定22A),
和这个电机平均10A左右的常用电流考虑,算是粗细适度:

我最喜爱的项目,拆解:
挡圈+底部铜垫+顶部钢垫,感觉很用心;
磁钢磁性颇强,拔下转子需技巧+手劲  (俺老钳工不在话下,学生娃的嫩手手当心夹血泡)

定子线圈绕制工整,满槽率很高,绝缘漆浸得很坚固;喜欢自己经常拆拆绕绕的模友要失望了

由于以前N多牌子电机转子磁钢松脱的担心,我尤其注意了一下转子的内壁,贴磁钢溢出的环氧树脂,让对致盈好感不低;
转子内壁多处的平衡胶泥,感觉厂家在平衡方面应该是下来点功夫的

694Z,拆开的这个两个轴承都是这样的标示,没有看到EZO标识,
把轴承打出来看另一面?显然是灰常不明智的,轴承造诣比较深的模友给我们补补课吧

楼主:
细密的0.2mm矽钢片,铁芯外面的绝缘漆浸溢后处理的不是非常干净,但也绝无和转子摩擦(学称也是俗称“扫堂”)的迹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长:350MM,大概是尽量减重的考虑,厂家用了18#硅胶线(额定22A),
和这个电机平均10A左右的常用电流考 ...

此批轴承确实是没有EZO标识的,因为渠道原因不多说,保证是原厂正品,请放心,懂行的人看轴承的臂厚就应该知道是真是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密的0.2mm矽钢片,铁芯外面的绝缘漆浸溢后处理的不是非常干净,但也绝无和转子摩擦(学称也是俗称“扫堂 ...

期待后续更详细的点评,加油田,呵呵

楼主:
测试继续:

测试电调(S*牌窄版BLHELI固件20A电调因担心过流损坏,放弃全负荷测试):
依次为:已刷simonK固件好盈30A、中特威蜘蛛30AV2(新固件)、S*牌窄版BLHELI固件20A电调、好盈X-Rotor40A电调;

测试包括:堵转兼容性测试,极限拉力及50%油门拉力及力效、温升测试等;1毫欧采样电阻读取电流,电显读取电压;
测试采用反装桨的办法,压秤测拉力的办法;

空载测试,震动极小,灰常满意,空载电流非常低,1毫欧采样电阻上无法用200MV万用表档读出电压;

楼主:
如上;

致盈电机在上述三种电调驱动下,均无堵转,包括针对不少扁式电机存在明显堵转的simonK固件电调(见本人以前的帖子),此次测试中也未出现堵转现象,令人灰常的欣喜;

故,最后选用新固件中特威蜘蛛30A完成测试。结果如上表;

结论:本次测试的致盈3508  580KV电机,做工、力效均属上乘,震动和噪音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