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调试

楼主(2014-08-31):
做了架阿凡达,用的是kk...初步接触飞控,不怎么会调额,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不大抗风

网友B:
好像尾部重了

网友C:
这样飞不了的,两个电机推力线要改成矢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抗风

确实,所以在室内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尾部重了

应该不是额...试前调过,重心就在两电机间的连线前面一点,起飞时的仰头应该是和机体摇臂的偏角,以及在起落架上拴的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不了的,两个电机推力线要改成矢量的

受教了,放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不了的,两个电机推力线要改成矢量的

顺便请教一下,怎么把推力线改成矢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额...试前调过,重心就在两电机间的连线前面一点,起飞时的仰头应该是和机体摇臂的偏角,以及在 ...

嗯

网友:
必炸,肯定飞不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408&highlight=%B0%A2%B7%B2%B4%EF
看别人的,才能 ...

多谢兄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怎么把推力线改成矢量的呢?

可以在电机下面安个舵面然后舵机驱动

网友(2016-06-30):
太好了  给个顶

网友:
这怎么飞起来

网友:
机体结构也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