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 摄像机读没卡 问题

楼主(2014-09-14):
遇见狗摄像机读不出卡按照以下步骤         对于老鸟来说估计不是问题··但是遇见 新手起步这个 很有用的···我琢磨了2天··卡格式完 在格式·还是不行···必须要用狗3 本身格式才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把内存卡装到狗里面进行格式化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换个内存卡套试试,这两个问题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