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哥学航模】现代模型飞机的制作工艺--工具

楼主(2014-09-26):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如果想做好模型,必须要有得心应手的好工具。
原则:是工具不在多,关键要好用!有条件的可以购买一些小型的电动工具,这样会提高制作效率和质量,就可以做出好的飞机!

制作的工具包括:
切割工具
刨钻工具
常备的五金工具
测量工具
工作板
砂纸板
电热类工具
各类仪表
电动工具

和小型机械工具如图:

楼主:
一、切割工具

1、壁纸刀
是制作模型经常使用的工具,市场上销售的壁纸刀规格齐全,使用方便,价格低廉!
用途:切割各种薄板、木片、可以刻翼肋、刻槽、休整、梦膜等。
壁纸刀使用方便,刀子不快的时候,用钳子掰下去一小段即可。

宽9mm的薄刀切木片时候不至于吧切出来的木条或者零件挤压变形太多推荐使用!(图中最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顶!!

今天太晚了,一直在研究国庆活动的事情!明天接着写

网友:
都是好东西 做木头类模型很好用

楼主:
二、斜口刀

卖刀剪的商店有销售,大部分一般碳素钢打制,带木把。买时仔细挑选,敲击声音清脆的硬度会好。
最好的斜口刀是用锯条改制,机用钢锯采用高速钢hss或者双金属钢bi-metal制造,无比锋利,非常耐用。比较合适的是长450mm、宽38mm、厚1.8mm的机用钢锯条。

一根机用钢锯条可以做三把150mm的长的斜口道具。具体制作方法:
在钢锯条上用记号笔分成三等份的50度斜线,用电砂轮的边角或者砂轮片沿斜线正反两方面磨出槽来,用木棒敲打即可断开,然后用电砂轮磨出刀刃来,当刀刃两面磨出宽7-10mm的斜坡,刀刃角度15-10度左右最好用。

网友B:
管理、的水平就是不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理、的水平就是不一般啊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楼主:
磨刀的注意事项:

用电砂轮磨刀时候要边磨刀边沾水冷却,要有耐心,刀刃过热,硬度会降低!
用砂轮磨出合适角度后要用油石或者水磨石上仔细研磨,油石最好用粗细两面并用水浸!

防止刀刃卷刃的方法:
磨刀最后在细磨石上正反两个面轻轻画八字研磨。

检查锋利的方法:
刀刃向上大拇指垂直刀刃方向,感觉刮手或者横切木材时断面光滑,这时候刀刃最锋利。

斜口刀用途:
刻、削、切、是制作模型、螺旋桨、发动机架和较硬,较大木材的必备工具。

机用钢锯条机械加工厂或者五金商店购买!
检车锯条好坏:质量好的在电砂轮磨出又白又亮又长的火花!

楼主:
使用刀具的窍门:

1、防止刀子被木纹干扰切偏,先用刀尖沿着钢尺轻切一个潜槽然后逐步用力,第一刀如果用力刀刃容易顺着木纹切偏!
2、切削木材时候,道然和木料保持30-45度斜角,省力光滑;
3、用到注意安全不论切什么材料,手握材料后面,刀刃向前用力,防止伤手!
有时候削制螺旋桨时候,刀子一定向另只手时候,握刀胳膊要紧靠胸部限位,用转动手腕来切削;
4、使用过程中刀刃及时重现研磨保持锋利;

还了今天晚上就到这里!玩刀需要谨慎,安全最重要!

楼主:
三、刻刀
市场有各种刻刀:
(1)成套的、镶有木把的平口、圆口、v口等多种刃口的木刻刀。根据大小型号主要用来挖槽、孔和制作木型用;
(2)可以更换刀片的尖刻刀,刻翼肋、刻切木片用处最多;
(3)可以更换各种刀片的成套刻刀;

楼主:
四、剪刀
剪刀有两种:
1、家用的剪刀,用来剪纸、布、碳纤蒙皮等;
2、铁剪刀,裁剪不太厚的铁片铝片,制作模型应该选用小号的铁剪刀;

楼主:
五、手工具(线锯)
1、线锯
锯条的种类很多有扁条形、圆条形。
2、细手工锯,可以锯金属、木材和塑料
质量不好的锯齿偏向一侧有毛刺,容易锯偏,进口的价格高但好用;靠国货当自强啊
线锯使用时候,在工作台上钉上一块用层板做的木叉,托着被锯的物件,锯条尽量保持垂直,速度不要快但要稳,在转弯或者夹具的地方,上下多动,慢前进,太快容易吧锯条锯断~

楼主:
第二、刨钻工具

1、小木刨和小铁刨
在淘宝上搜索关键字都可以找到。小刨子在刨削木材,修边整形用处很多。刨床长度在160mm左右,能一只手捂住的大小比较合适;

楼主:
具体应用:拉条板
准备宽度15mm,厚度分别为2mm、3mm、4mm、5mm、的层板或者木片,在一块木板每种厚度粘两条,之间间隔5mm把要休整的木条放在槽子里,一只手按住小刨子不动,另一只手拉木条,反复抽拉到没有刨花为止!

楼主:
2、手摇钻
可以钻6mm一下的孔,也可以代替丝锥扳手使用,钻孔的时候,手握手摇钻的同时要用余光看手摇钻和钻头,让钻头垂直加工物件,这是基本功。否则容易钻偏!
选购手摇钻时候特别注意钻卡头家住钻头后是不是同心,检查方法上好钻头,手摇钻转动钻头不摆头为好!

楼主:
3、钻头
(1)麻花钻头。常用的规格直径0.8mm、1mm、1.2mm、1.5mm、1.7mm、2mm、2.5mm、3mm、3.4mm、4mm、4.2mm、5mm、6mm的钻头,钻头不锋利了可以磨刀!但是本论坛不建议磨刀,没几个钱耽误工夫!
(2)开孔钻头。制作模型的副翼、尾翼、机身减轻重量,需要开直径大的孔,可以使用不同规格的开孔钻头。
(3)薄板钻头。该钻头最外面有尖刃,中间内刃起中心定位作用,钻出来的孔的边缘整齐,精度高。
购买找万能的淘宝搜索关键字即可!

网友:
4 铣刀
(1)如果使用cnc加工之类的机器时,机器的刀柄就的安装钨钢立铣刀。一般来说 常用的为Φ4.0 Φ4.5  Φ5.0 等等 这些是常用的 比如 4.2 5.3之类的某些刀具就需要定制了。钨钢的材质硬,质地脆。可以在一定的转速下,切削金属,木材,塑料等材质 一般来说 ,台湾产的刀具较便宜,短时间切削金属还不错,据我常用的来说 我觉得DHF这个牌子的刀具还行,比其他的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6 螺丝刀
(1)螺丝刀是一种用来拧转螺丝钉以迫使其就位的工具,通常有一个薄楔形头,可插入螺丝钉头的槽缝或凹口内――京津冀和陕西方言称为“改锥”,安徽、河南和湖北等地称为“起子”,中西部地区称为“改刀”,长三角地区称为“旋凿”。主要有一字(负号)和十字(正号)两种。常见的还有六角螺丝刀,包括内六角和外六角两种。
  (2)一字螺丝刀和十字螺丝刀
  (3)外六角螺丝刀和内六角螺丝刀
  (4)星形螺丝刀
  (5)方头螺丝刀

网友C:
6 锉刀
  锉刀是用碳素工具钢T12或T13经热处理后,再将工作部分淬火制成的。
  锉刀表面上有许多细密刀齿、条形,用于锉光工件的手工工具。用于对金属、木料、皮革等表层做微量加工。
现代的锉刀一般采用碳素钢经轧制、锻造、退火、磨削、剁齿和淬火等工序加工而成。锉刀用的是t12钢,经表面淬火后硬度达62~64。
  (1)品种
  锉刀的品种很多。
①按用途分有:普通钳工锉,用于一般的锉削加工;木锉,用于锉削木材、皮革等软质材料;整形锉(什锦锉),用于锉削小而精细的金属零件,有许多各种断面形状的锉刀组成一套;刃磨木工锯用锉刀;专用锉刀,如锉修特殊形状的平形和弓形的异形锉(特种锉),有直形和弯形两种。
②锉刀按剖面形状分有扁锉Flat Files(平锉)、方锉Square Files、半圆锉Half Round Files、圆锉Round Files、三角锉Triangular Files、菱形锉和刀形锉等(见图)。平锉用来锉平面、外圆面和凸弧面;方锉用来锉方孔、长方孔和窄平面;三角锉用来锉内角、三角孔和平面;半圆锉用来锉凹弧面和平面;圆锉用来锉圆孔、半径较小的凹弧面和椭圆面。
③锉刀按锉纹形式分单纹锉和双纹锉两种。单纹锉的刀齿对轴线倾斜成一个角度,适于加工软质的有色金属;双纹锉刀的主、副锉纹交叉排列,用于加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它能把宽的锉屑分成许多小段,使锉削比较轻快。
④锉刀按每10毫米长度内主锉纹条数分为Ⅰ~Ⅴ号,其中Ⅰ号为粗齿锉Bastard,Ⅱ号为中齿锉Second,Ⅲ号为细齿锉Smooth,Ⅳ号和Ⅴ号为油光锉,分别用于粗加工和精加工。金刚石锉刀没有锉纹,只是在锉刀表面电镀一层金刚石粉,用以锉削淬硬金属。

平锉
圆锉
半圆锉
方锉
三角锉
菱形锉
刀形锉

网友:
你这些工具是拆楼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 锉刀
  锉刀是用碳素工具钢T12或T13经热处理后,再将工作部分淬火制成的。
  锉刀表面上有许多细密刀齿、 ...

不错啊天羽

网友(2014-11-29):
想我们机械实习时好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