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种浆型 APC浆 木浆 碳浆的选择 各自的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4-10-01):
首先说说APC浆
apc浆淘宝上也有三种大类 分别是 原装APC ATG生产的假APC 以及不知名小厂生产的最廉价的有APC浆外观的塑料桨
使用效果 APC>ATG>山寨小作坊APC浆

优点:原装APC的效率很高,可以理解为:续航长 续航时间时间优于“碳浆”和“木浆”

缺点:在于浆身比较软,大载重,高速飞 大拉力时 浆会轻微变形 产生震颤 通俗来说就是 你悬停时录制的视频很稳 一高速飞航线就容易抖

对于多轴来说 高频振动越小 对于飞控的压力越少 所以APM有席梦思减震 大疆有内置几毛钱的减震 所以给新手们一个建议 宁肯买12.5的ATG也不要买山寨小作坊的假APC 震动太大!
原装APC浆有一个衍生系列 那就是 多轴专用的 MR系列

优点:增强了浆的硬度 减少了重量 再次提高效率 解决了之前的高速转动浆尖变形问题
缺点:价格较贵 原装价格在89-128之间 并且无合适的垫圈 需要自己找物料缩小孔径

APC浆拿到手后 放在浆平衡器上 是有轻微不平衡的 这是厂家的设计 贴胶带做平衡以后反而会出现轻微果冻
静态测试平衡可以通过桨平衡器测量出重一端,通过打磨贴胶带等方法处理重一端以至达到两端平衡。
但静平衡不等于动平衡优异性,动平衡需要有负载下才能体现,这就是检验螺旋桨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
APC卖的这么贵就在于它的动平衡很好!
通俗来讲就是多轴升空后 桨叶的声音很和谐 破风等高频噪音很少

2下面来说说 木浆
个人而言 我很喜欢木浆 木浆的材料多为榉木 硬度高 重量轻 经过风干打蜡上漆以后不怕受潮
木浆效率“低于”碳浆和原装APC
但是优点在于1·振动极小!2·静平衡完美 3·无破风声 4·升空后转动声音和谐 5·价格便宜
如果你的多轴存在难以消除的果冻可以试试更换木浆 当然果冻的存在跟电机的动平衡 机架的软硬 飞控的调参也有很大关系 这里只是说 更换木浆可以缓解 不一定能完全消除
缺点:效率低于原装APC 低于同尺寸的碳浆
木浆用子弹头旋紧以后跟电机座是紧配合 不必担心滑浆的问题 但要注意的是 起飞前要进行周密的检查 一旦发现浆上有伤 立刻更换 不然容易射将

3碳浆
由于碳的材料原因 决定了它有优异的硬度和合适的浆型 因为浆型原因所以碳浆效率优于木浆 价格比木浆更贵 稍微低于原装APC
优点:硬度高 不变形 效率高 破风声极小 大多数航拍多轴的选择 某些浆型可以用螺丝固定 免除滑浆的烦恼
缺点:价格高 需要自己手工做静平衡 上机后根据振动再调动平衡 极脆 碰到硬物必断

网友A:
了解,说得很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说得很玄。

有不足指出  还需要大家指点   毕竟个人意见总是有很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