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2.4GHz遥控信号频谱实测图解(转)

楼主(2014-10-04):
多种2.4GHz遥控信号频谱实测图解

网络发布者Himalaya

所有2.4GHz遥控器的工作方式都一样吗?除了FUTABA以外其它厂牌的产品有何不同呢?让我们通过实际测试探寻一下!

因为手里的“正经”的遥控器只有Futaba,所有先拿手里现有的“玩具级”的2.4GHz控开刀吧。JR/Sanwa/Spektrum/Graupner/Hitec 等其它大牌只能等有机会再下手了。

测试用的频谱分析仪:RIGOL DSA875,7.5GHz带宽。

为了使结果具有横向可比性,测试时发射机与接收天线距离保持40cm,互相平行。
(本文所列全部数据都是横向对比测量数值,而非绝对化计量)

----------------------------- 朴素的分割线----------------------------------
------------------Futaba T8FG 之 Range Check(距离确认)------------------

首先受测的还是 Futaba T8FG,这次看看它的Range Check(距离确认)模式是如何工作的。

这是正常工作模式:
(左边幅度较低的鼓包不用理会,那是周围的WiFi)

然后保持频谱仪和T8FG位置不动,天线不动,T8FG切到 Range Check 模式,明显看到,信号大幅度减低。

90秒Range Check结束,信号自动回复到正常水平。趁峰值保持迹线(紫红色线)还没有全部被顶上去,果断截屏。于是Range Check 信号与正常信号同屏对比,更加清晰,Range Check时信号幅度降低了20dB以上,即发射功率仅为正常值(100mW)的1% 以下,不到1mW。此时的有效遥控距离只相当于正常距离的 1/10。

---------------------------------- 朴素的分割线----------------------------------
---------------Futaba T8FG 之 France Frequencies(法国模式)---------------

Futaba T8FG 之 法国模式 France Mode。在T8FG菜单里有一项“Frequency”设置,可选General 或 France。一直很好奇法国有什么特殊的?干嘛还单独拿出来设置?测测看。

选择 France,打开发射,看频谱。。。咦? 怎么好像少了好多东西?:

然后关控,将紫红色迹线冻结(Freeze),打开第三条迹线,切换回普通(General)频率模式。

一切都很明晰了,法国人民悲催啊,跟幸福的天朝人民相比,左侧少了一个信道,右侧少了13个信道,2.4GHz频段可用的信道比我们少了14个,只剩下22个。
22 VS 36......由此,我断言,活在蜜罐中的天朝人民比革命发源地人民幸福36/22=1.64倍!file:///C:/Users/%E9%A3%9E%E9%BE%99%E5%9C%A8%E5%A4%A9/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gif

---------------------------------- 朴素的分割线----------------------------------
-----------------------------------九鹰J4pro -----------------------------------

下一个出场的是手里的九鹰产品,固定螺距小直升机 Solo Pro 270 配套的遥控 Nine Eagles J4pro。

开机后发现 J4pro 控的频谱图与 Futaba T8FG 完全不同,只有3个信道频点。T8FG是扫成一大片的群山,而J4pro变成了孤立的三峰。虽然只有3个频点,但仍然是跳频工作方式,信号在三个信道间来回闪现。。

发射功率方面,比T8FG低了约6dB,即发射功率只及其1/4。T8FG是100mW,那么九鹰J4的发射功率在 25mW上下。
带外辐射倒是不错,信道群之外平坦干净。

然后,关控,再开,咦? 三根发射谱线跑去了别的地方。

再关控,再开,又跑了!而且三口还还分了家。

我关,我开;我关,我开;我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

明白了。信道,有很多信道,只不过J4并不像Futaba那样贪婪,会全都用上,而是在每次开机时选择其中3个信道,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在三个信道之间跳跃。仅就抗干扰能力而言,3个频点 VS 36个,显然不是一个量级。

---------------------------------- 朴素的分割线----------------------------------
----------------------------- 九鹰 General Link 模组 -----------------------------

下一个出场的是100级无刷3D小直升机用的发射模块,九鹰Nine Eagles NE-480133 General Link模组(俗称的“高频头)。
(注,此模组昨日测试时出现差错,深表歉意。今天重新测试,并做了更正。)

这个模组兼容九鹰的 J4 J6 等档次不同的大部分控,所以工作方式和协议应该是一样的,而且电路档次上应该跟它兼容的最高型号在同一水准。

果然,同厂产品,频谱图类似。档次的差别体现在发射功率,九鹰高频头的发射功率与 Futaba T8FG几乎一样,比低一档的J4pro高四倍。

---------------------------------- 朴素的分割线----------------------------------
----------------------------- Hubsan Q4 微四旋翼控 -----------------------------

接下来,档次又降了! 而且一降到底! 这个被戏称为奶头控的玩具级2.4GHz遥控器,来自 Hubsan Q4 微型四旋翼。

这回档次够低,连跳频都省了,每次开机选择一个信道,之后就死心塌地的死死守住这个唯一...... 可以想见,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这时候在同一信道上出现一个更强大的信号,杯具随时可能发生。。。重回FM晶体时代。

它的工作方式: 开控后遥控器会间歇性发射较强的信号寻找配对,一旦跟接收机配对成功,发射功率锐减。减了多少呢?50dB! 即功率降至十万分之一!所以这货极端省电,2个7号电池飞了近一年,没有换过,还杠杠的。。。

---------------------------------- 朴素的分割线----------------------------------

测试完了手头的几款 2.4GHz 遥控器,很明显的,档次越低,频谱越简单,发射功率越小。
最低档的只选频,不跳频;发射功率在μW级。
稍好点的,选频+跳频,但每次用上的频道数有限;发射功率几十mW。
Futaba最霸道,36个信道全用上,飘忽如影,行踪不定。发射功率100mW(根据官方说明书)。

希望对你进一步理解 2.4GHz 遥控技术有一点点帮助。

网友A:
这帖貌似看过

网友B:
这个必须要顶,楼主有机会测下天地飞,华科尔等国产主流控,FUTABA看来还是有一套,一直在用,呵呵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帖貌似看过

此帖貌似在说多点跳频,可靠些,好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要顶,楼主有机会测下天地飞,华科尔等国产主流控,FUTABA看来还是有一套,一直在用,呵呵 ...

我也这么觉得,应该把所有的国产主流控拿来测测看,不测厂家一般不会主动公开他的控是否是多点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帖貌似在说多点跳频,可靠些,好帖

嗯

网友(2018-07-31):
看不懂的只有我一个吗    新手是不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