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问题。懂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4-10-04):
我4轴是X型的。4轴起飞。没有问题,前飞后飞的正常。左右飞也正常。就是左转弯3号电动机会下降。1号电动机会上升。左右转弯的这样。求高手帮忙解决。十分感激。

网友:
没玩过4轴的帮顶

网友A:
呵呵狼哥对你很照顾啊 把你的 问题贴发在 群里·

想当初 我 摔的乱七八糟 都没人 可以问·
··

你这问题先把飞控升级下  然后在 把油门形成校准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狼哥对你很照顾啊 把你的 问题贴发在 群里·

谢谢你呀。十分感谢

网友:
0:08
子龙
子龙  : 有可能是重心问题,或许是电调没设置好,狼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实在不行,从新设置一下吧。希望能帮到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