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铝合金型材手工自制鹰眼无刷云台附云台电机绕线

楼主(2014-10-06):
成品无刷云台价格太高,入魔花了不少钱了,木有雕刻机,那就手工山寨个云台吧!选的材料是最普通的铝合金门窗型材,材料店废料堆里捡了2块。   没有角磨机,切割机。就手工锯吧,累并快乐!       附上云台电机绕线图,1,3,5分别是3个绕组的头端,分别引线接出来;8,10,12分别是它们的尾端,焊接在一起。就是星形接法。

此处还有2212,2216无刷电机的绕线步骤,若想参考,请猛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675

全部组装好以后就这样了。为减重,打了很多孔。
鹰眼,云台控制板,架子,电机全部重量在330克左右,电机65克(貌似重了点)。     调试的视频就不上了,看了头晕,调好了再上视频。

附上云台传感器6面校准图片   猛戳这里----下载 BGCv2.2俄固件及调参软件

BGCv2.2云台控制板调试步骤:
1,装好USB驱动,接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点击恢复默认参数后,点ACC(加速度计校准),保存(写入控制板)。
2,校准陀螺仪(CALIB.GYRO),保存。
3,做6面校准,将传感器固定在四方体的盒子上比较准确,顺序:向上,前翻,后翻,右翻,左翻,背面。每一面点校准后,观察LED指示灯,完成后,继续下一面。全部完成6面校准后,再点保存。
4,翻到正面,再做一次校准后保存。
5,装上云台后,连接电脑前先断开电机接线。设置电机功率为0,点保存。云台架子不能移动。
6,消除高频声:点击‘高级’选项卡,修改PWM频率为"high(silent)",保存后,即可消声。
7,云台架子调整好重心(相机不管转到哪个位置都可以静止),保存。
8,保持云台水平状态,点击校准传感器后,保存。(最后的设置了)
9,调参步骤:
9.1,连接云台电源前,需断开USB连线。接上电源后,由于电机功率为0,因此什么动作都不会发生,连接USB。
9.2,将P,I,D都设为0,电机功率设为50,由于没填入P,I,D,因此云台会持续震动。
9.3,填入P,D值,如P5,D10,即可停止震动。此时云台回中缓慢。
9.4,设置I为0.3,增加电机功率为60,重新设置D25,观察云台状态,有些过头,再增加P为15,I0.4。此时横滚轴基本OK了。
俯仰轴调整同上。参数参考:P6,I0.2,D10,电机功率40。
注:以上参数来自某调试视频,也许对其他云台并不适用,仅供参考。感谢那位上传者分享!
此云台因材料单薄,容易扭曲形变,摄像设备固定不牢,导致电机很容易自激高频振荡。现重新制作,采用3mm和4mm的铝条制作,框架固定摄像机,高频振动问题解决了。上个图:

网友(点评):
能把原主请过来吗!

网友:
这个真的很屌

网友(2015-11-20):
碉堡了,正好有淘汰的电机搞云台电机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都能搞,顶了!

网友(2015-12-28):
哥们,我的也是这个相机,买的2轴云台,立着的哪个支架让我调高了,还有电机有点颤,请问,需要重新调参数吗?

网友(2016-11-15):
电机绕的是多少kv的呀

网友:
很久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A(2017-01-12):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云台的结构尺寸(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云台的结构尺寸(图)吗?

我是转帖的  没有图

网友(2018-04-26):
两轴云台试着自制中,希望你们经验能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