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帮小胖子装机

楼主(2014-10-07):
欢迎大家一起来装机,各抒己见,给予指正,互相学习

1、说明书能看懂吗?
     首先把翅膀固定板组合粘接好,不要粘错了,天捷力没有给板子编号,说明书太简单咯。
                                                                        图1
                                                                        图2
没有见到说明书详细组装步骤,当时一心急,粘错了,有返工痕迹。

2、电机固定是否需要改造?
       用2216电机,固定电机座木板不用改,
用2814电机,需进行改造,把豁口全部截断,或开一个孔,我选了后者,用环氧胶水固定的。
                                                                          图3

3、电机线延长还是电调的电源线延长?
     我的选择——折衷:电机线延长,电调电源线也延长。
     理论上是延长电调的电源线较好。
     电机线延长原因:a、便于后期,飞机机身左右合模,便于更换拆装电机,手能够到香蕉插头。
b、电调前置,担心后部空间小,散热不良,后面有电调的安装介绍。
                                                                          图4

4、电池的固定位置如何处理?

5、尾部强度不够会断吗?怎么处理?
我的选择是增加一节碳纤杆,防止炸鸡尾部折断,曾经见过有朋友的炸鸡断过的图片。
                                                                            图5

6、电调安装方法和位置?
没有选择直接把电调粘在飞机上,还是考虑拆的方便  ,选用木板镂空三个小孔,穿扎带固定电调,便于拆装。
注意木板基座的粘接,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目的是增加空气接触面,利于散热。
                                                                              图6
                                                                             图7
                                                                             图8
7、上盖的固定螺母少一个怎么办?同时检查附件包。
                                                                          图9
                                                                              图10
8、GPS在机身上“整形”?另外询问一下大家要不要覆盖铝箔纸来提升搜星速度与稳定度?
                                                                     图11
                                                                  图12
按照形状描写,然后拿刀切割掏空EPO。

9 、飞控安装座——木工活计
准备1块板子,1片电机安装座,1根冰棒棍。
                                                                 图13
用环氧胶水固定                                         图14
                                                                    图15
皮筋对折一下,圈起来                                      图16
                                                                      图17
                                                                        图18
感觉皮筋不紧,可以——用扎带连接中间,再不行两根一起中部连接,很紧咯。

10、装机继续,欢迎一起参加讨论,持续更新ing……

网友:
做得挺好

网友A:
还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更新

更新中。

网友:
大赞!装机细节很详细啊

网友(2015-02-09):
收藏备用,小胖在路上了。

网友(2016-05-01):
不错哟 给你点个赞 准备买个小胖子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