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的制作步骤与方法(转)

楼主(2014-10-07):
船模的制作步骤与方法

(转载自jacktzb )

要制作一艘船模,初学者首先要掌握三点。一,常用基本工具的种类与使用。二,船体的结构。三,看懂图纸。
    一,常用基本工具:1
卷尺,钢板尺,角尺,木锯,斜口刀,钩刀,剪刀,木锉刀,小镊子,尖嘴钳,小木工刨,线锯,小台钳。条件具备的话再有手电钻,曲线锯,砂轮机,角磨机,车床等那更得心应手,事半功倍了。还有些消耗品:粘接剂,纱纸,油漆,腻子,漆刷。
卷尺和钢板尺用来测量材料。木锯,钢锯裁取材料,角尺是画直角或检查直角的尺,船体装配时也经常用到。
制作模型时用的最多的是刀,刀的种类很多,根据需要自制不同的刀,使用一把得心应手的刀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进度。
斜口刀是使用方便用途最广的一种刀。可用废的钢锯条在砂轮机上自己磨制,有些文具店也有售,质量相当不错,价格也很便宜。钩刀在裁取薄板时很得心应手。在装潢材料超市能买到。
其他的工具都会在制作小零件时用到。
粘接剂宜使用快干型的,粘接力越大越好。每种胶都各有长处和短处,白乳胶价格低,粘接力也可以,但干的太慢,影响制做效率,所做船模不能下水和受潮。市面上所售的502,效果不错,但对粘合面的平整度要求较高,而且较适宜硬木的粘接。有些快干型的树脂胶更是物美价廉。
二,船体的结构:
船体由甲板,船壳板,龙骨,龙筋,肋骨,船首柱,船尾柱等组成。真的舰船的船体结构是十分复杂的,而一般模型
的船体要简单的多。
龙骨:由船体基底贯穿船首船尾的纵向构件。(相当于房屋的大梁)主要承受船体的纵向弯曲力矩。
龙筋:由船体四沿贯穿船首船尾的纵向构件。由细木条制作,主要提高船体承受外力的强度。
肋骨:船体内的横面构件。一般用三合板制作。主要承受侧面水压力。
船壳板:船体的外部面板,用薄木板和木条拼结制作。主要承受船体的纵向弯曲力,水压力,外部撞击力。
三,看懂图纸:
要做船模,首先要学会看懂图纸。一般的船模图纸会包括船的剖线图,外型图,构造图和零件图。外型图,构造图和零件图一般初学者都能看懂,剖线图就有些吃力了。
剖线图也叫船体线型图。船体是一个不规则的几何体,为了正确标识船体的形状和大小,需要船体线型图来将船体各部分剖开展示。船体线型图有三种:纵剖线型图,横剖线型图,半宽水线图。看图时,一定要弄懂字母和数字的含义。
一般在制作船体的时侯,只用横剖线型图就行了,用横剖线做出肋骨,将肋骨按标示的位置一一装到龙骨上,船体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因此横剖线型图也叫肋骨线型图,许多船模图纸只给出横剖线型图,道理就在于此。
有了纵剖线型图和横剖线型图,就可以开始制作船体了。
用透明纸将纵剖线型图描下来,修整成前部(船首柱)下部和后部(船尾柱)连在一起
贴在木材上,依线锯下,就是龙骨。
用同样方法,将横剖线型图制成全部的肋骨。注意,一般图纸上横剖图因船体对称只画半边,因此描图时先要将透明纸对折,将叠边对准横剖图的中心线,描下所需的某号横剖线,顺线剪下,然后展开白纸即是某号肋骨外型,贴在木板上锯下。[假如是电动模型要 做成框状,以便船体安装其他电动机和电池 ] 制作要细心,尺寸要准确。可用锉刀修饰。

在肋骨中下部开槽,大小以嵌进龙骨为准,再在肋骨上开好龙筋槽。靠近船首船尾的肋骨要顺应船体的弧线将边缘修整成一定的斜角。

4,   然后按图纸上标示的肋骨号码位置将肋骨一一粘在龙骨上。注意肋骨之间要平行,肋骨与龙骨要互相垂直。
5,       在肋骨上镶嵌粘结龙筋,增加船体强度。(有些船模不装龙筋,直接贴板)
6,     龙筋与船首的粘接难度较大,可以借助电吹风加热弯曲和铁夹固定。
7,     粘贴底板和侧板。用薄木板裁成细条比较容易粘接。注意拼缝越小越好。胶水凝固慢可以用大头针固定。
8,     粘接甲板。并预先在甲板中间开出框孔,框孔的大小和位置依据舱面建筑部分大小而定,假如不安装电机的话就不用开框孔。
9,     做舱面部分(也就是甲板以上的部件)。根据图纸尺寸用薄木板,木条制作,工序是粘接、补腻子、砂纸打光、
        上漆。
10,    船体基本完工,最后一道工艺是嵌缝与油漆。每艘船模,总有接缝和凹陷不平的地方,这就需要用腻子添补刮平,装潢材料市场有卖现成嵌缝腻子,非常方便好用。假如想自制的话,常用的腻子配方有:熟猪血调干老粉;快干胶调滑石粉;磁漆调石膏粉;喷漆调石膏粉,里面属最后一种腻子效果最好。腻子干后,要细细打磨,不平的地方要刮第二遍腻子,一般多为三遍。
11,    喷漆或者刷漆。漆要薄,稀,没有杂质,多刷[喷]几遍,每遍之间用细砂纸轻轻打磨。注意:刷漆要用磁漆,并且前道腻子要用油性腻子。磁漆不能和喷漆混合使用。模型晾干时。要放置在没有灰尘,没有阳光直射的通风的地方。有些零件等油漆后再粘接到船体上比较方便些。
模型搁架的制作:
      模型搁架也叫模型支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设计,自由发挥,原则上美观牢固就好。最常见的有立式支架和横搁架这么两种,可以根据艇型选用制作。
立式支架宜成对使用,材料选用铜质或木质都可以,最后要将底部与搁置处紧固结实,粘接或镙丝钉都行。这里告诉初学者一个小窍门,有一些家具的拉手是很漂亮的,买回来稍加整修就能用,效果很好。

还有 一种全新的海浪衬架,将衬架做成仿真的海浪型,材料用的是水泥,泡沫塑料,牙科材料易凝等,有兴趣者不妨动手试试,做的好会将船模衬托的  令自己惊喜不已。

帆船模型制作技巧和注意事项
A:将图纸复印放大或缩小到自己所需要的尺寸,局部放大纵剖、横剖线型图。(街上的打字复印店都能复印放大)。
然后用透明白纸将纵剖、横剖线图一一描下,贴在木板上(如前所述)锯成龙骨,肋骨,粘接成船架。
       B:备齐必要的工具和材料:刻刀,钢锯,尺子。刻刀可以用锯条自己磨制。砂纸240#,600#,1000#各备几张,油漆根据自己的装饰要求准备。一搬有两种装饰漆法,喜欢展示木纹线条的用清漆漆法,图纸上标有实船颜色的而自己又喜欢的就用实船颜色漆法。
C:找木料:家中有现成的木料最好,没有可以在装修市场买点装修龙骨和木线(很少的一点钱),回来自己用锯裁成细木条,用砂纸打打光就很不错。薄木板可以用胶合板制作,将胶合板在水里泡透,揭下表层,洗净胶液,压平干透。
D:加工圆柱体另件的方法:有车床更好,没有车床就需徒手加工.比如说桅杆,桅杆一头粗一头细,先将木料下成正方形,再将正方形的木柱修成一头粗一头细,正方形的边长要等于圆柱(桅杆)的直径,再将四方的棱角修平,修成8角,再找一块破玻璃碎片,用锐边将8方形的角刮园,用砂纸打光。
E:帆绳和缆索最好用棕色、咖啡色的丝线、尼龙线或蜡线,并根据实际功能决定粗细,过粗显的笨拙,过细显得失真无力。有需要作成拉直状态的,可在绳上涂上502胶水拉直,干后既成。
F:帆布的选择:假如是古西洋帆船,可选用泛黄的本白丝绸,按图纸大小裁好后,缝上帆边,(夹上缆绳),在帆布上按上下平行地扎上缝线。(实船上的缝线是起提高帆的强度作用)。安装后,要将帆蓬做成受风鼓起的状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喷上妇女整发用的定型水,再用电吹风吹鼓定型。另一种是将帆布放在呈弧面的凸模上,刷上一遍透明胶,干后裁剪安装。假如是现代帆船:布料要求薄而密。先画出外形尺寸,(预留缝边)剪下后用缝纫机扎牢返边。主帆和前帆的各个角都要用同样的布料做贴角。并在贴角的中间铆上一个空心铆钉,用来穿绑支索,以保护帆面的强度。
       G:桅杆底部要加长几公分,在甲板上打完桅杆孔后,将这几公分抹上胶水,插入孔中。
       H:砂纸的使用要先粗后细,每打一道砂纸,就要用腻子将不平处重新抹平,一般船体3—4道砂纸即可。切记要等腻子干后才能打砂纸。
       I:刷漆时漆刷蘸漆不可过多,过多容易形成流痕。有的模型要漆水线,可以用分色纸(装修店有卖)先贴住不漆的船体上部,刷完底部后,撕掉分色纸,漆线就很整齐,再贴住下部,换一种其他颜色漆刷完上部。
J:甲板有三种做法,最简单的是在整板上用铅笔画甲板缝线,但真实感较差;用刀尖在整板上刻划甲板缝线,然
后用浅棕色腻粉填染甲板缝,这样做的甲板真实感较好,但从木纹上仍然能看出是整材的。最好的做法是用细木条拼接制作甲板,胶水要调成黑色或棕灰色,胶水干透将整块甲板打磨平整,刷上亚光清漆或家具蜡,拼缝线就清晰自然了。

网友:
好贴!如果有制作的实例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