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可以这么搭配天线吗???

楼主(2014-10-09):
发射用  6DBI全向高增益阵列微波图传天线, 接收用蘑菇天线

网友:
接收用12db的。
发射6db的角度有点小,换5db的吧。

网友:
增益高的天线,幅射功率不变,它的指向角变窄,所以距离就远些,但它的盲区也变大了,

网友:
呵呵,低调,低调!

网友:
海波挺住!和狼哥玩飞机吧,别总去泡妞

网友:
退魔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