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450pro组装与调试

楼主(2014-10-10):
本文以450PRO为例,会陆陆续续写一些自己在关于450组装,调试方面的经验,只是为了和大家交流,本人不才,写的不好,还恳请前辈指教。因为我没有专业点的相机,用的是手机拍的,只有500万的像素,拍微距比较难拍,大家就将就着看吧。

弄个回帖可见,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也请大家理解!!!!

先是工具篇。
俗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套好的工具能在你修机,调机的时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50经常用到的工具其实也并不是很多,基本上一把M1.5和M2.0的起子就可以解决飞机上大部分的螺丝(好处是减少修机成本)。
下图就是是笔者常用到的工具:
M1.5的两把(两把是为了拆横轴螺丝用,如果欲改外丝横轴,需购买两把内六角套筒)M2.0和M2.5各一把,十字起子(不常用到),球头钳,日式小钳(用到的地方也不多),螺距尺,钢尺,套筒若干(这个不一定非要有,只是拆螺丝帽比较方便),镊子。

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内六角螺丝刀了,一定要买硬度较高的内六角,尤其是M1.5和M2.0。电直对螺丝刀的要求比较高。我刚开始想图省事,用的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组合套装起子,刚开始还很好用,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的硬度跟不上,头部磨损严重。下图是两种不同硬度的内六角使用一段时间后头部磨损情况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右边的头部几乎磨成圆的了。

其实我现在用的起子质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打算过一段时间换飞越的)不过有个好处,就是刀柄和刀头是可拆卸的,
而且淘宝上也有不少单独卖这种内六角刀头的,并且材质不一,有叫高速钢的,也有钛钢的,也有白钢的,还有镀钛的,因为我不是专门搞机械的,不知道其中的区别,哪位机械帝知道的,指点一番啊这里贴上24楼 天高云淡 的补充

说一下螺丝刀的材质问题:
1.高速钢,全称,高碳高合金莱氏体工具钢。我们平常用的鋸条就是这种材质,缺点是较脆。
2.白钢,是它的俗称,成份为W18Cr4V,具有很高的红硬性和耐磨性,寿命是普通高速钢的2倍以上
3.钛钢,先说下钛,钛(Ti)——银灰色金属,比重为4.5g/立方厘米,熔点为1668℃。钛是一种很特别的金属,质地非常轻盈,却又十分坚韧和耐腐蚀,它不会像银会变
       黑,在常温下终身保持本身的色调。钛的熔点与铂金相差不多,因此常用于航天、军工精密部件。其加上电流和化学处理后,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它的价格略
       低于金、铂(白金) 是一种贵金属。想想如果用钛金属做把螺丝刀得多少钱,最多镶个刀头吧。
       我们常说的钛钢其实是一种不锈钢,钛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与亮丽外观,是对人体无损害的特种钢材,其型号为316L。它具有和钛一样的光泽与质感,强
       度与耐腐性能也只比钛合金略输一筹,其成分中没有钛,所以价廉物美。
4.镀钛,个人感觉是一种噱头,没什么实际意义

此外,还有一种内六角螺丝刀叫 球头内六角,这是为了解决普通刀头有死角的问题。这种刀头可以斜插着拧螺丝,这里借用5I的老羊的图片
十字起子,用到的地方不多,一般换大齿盘和缓舵机臂的时候会用到。我现在对国产的东西真的不敢恭维,我前前后后买过不少十字起,用时间长了都出现头部磨损严重的情况,后在网上买了套台湾产的,拿到手,发现包装一般,装起子的塑料盒一般,起子塑料手柄一般,但刀头就是好,拧螺丝很轻松,基本没有打滑的现象。尺子:我用的是钢尺,也有一部分人用的是游标卡尺。因我的是pro的,不需要量球头拉杆的长度(是固定的),所以尺子基本上在装平衡翼杆的时候用到。
球头钳:球头钳就是用来拆球头的,让球头和球头扣分开。250级别以下,用手就可以拆下来了,450级别及以上的,用手掰球头的话,很费力,所以准备一把还是很有必要的。球头钳有塑料和金属的之分,以金属的居多。塑料(尼龙)的好处是不伤球头,缺点是冬天容易脆,易坏。金属的则比较耐用,但易伤球头,不过到底伤不伤球头,还得看个人使用的方法吧。现在网上卖的球头钳的也就那么几种,买价格30~40元左右的就OK。我的是那种质量一般的钳子,时间长了,头部有磨损。但只要还能用,我一般不会换。

螺距尺:螺距尺是用来调节大桨螺距的。使用方法后面会提到。最最常见的就是飞越的那种8元左右的螺距尺。价格合理,质量也不错。此外,飞越还有一款多功能螺距尺,价格比较贵,基本被淘汰了。飞越还有一款新的螺距尺,看样子也不错。电子螺距尺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价格普遍非常贵。我觉得普通的螺距尺功能上完全可以代替电子的,只不过没有电子的精准罢了。
此外,组装450还需要其他的小配件:螺丝胶,3MM减震双面胶(粘陀螺仪用)魔术贴,扎带(走线用),润滑油,双面胶等
飞450,螺丝胶是必不可少的(买一瓶,基本上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它可以防止飞机在飞行中因震动导致螺丝松动。螺丝胶也叫厌氧胶,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低强度的,中强度的和高强度的。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前两种,450上一般用的是低强度的,中强度的适合高手有经验的使用。如果强度高了,拆螺丝的时候容易滑头,很难搞下来。高强度螺丝胶有时也叫轴承胶,一般用来防止轴承和轴承座松动的。螺丝胶的用量比较少,一般涂两层丝就可以了,多了的话,容易粘死。如果螺丝胶涂多了,螺丝取不下来怎么办?一般用电烙铁烫几下,就容易拧下来了,屡试不爽。另外,螺丝胶使用还有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螺丝胶有个干固的时间,如果是在外场临时上胶,不可立马就起飞,等胶干了才可飞行,一般10分钟就可预固。完全固化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此外,还有人用便宜的指甲油代替螺丝胶。
3mm的海绵双面胶固定陀螺仪,可以起到减震的效果。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挂钩上面的那种强力双面胶,里面的海绵较硬。超市里见到的海绵双面胶太软,减震效果不好,胶强力也不够,不建议用。

还有一些不常用到的工具:副翼平衡器,球头刀,十字盘水平安放座,桨平衡器等,因为这些工具不常用到,有的我也没有,就在网上借用了几张图片,充充数。

副翼平衡器是调节螺距时用到的。调节螺距时,我们一边要看螺距尺,一边要保持日字框(平衡翼杆)水平(严格来说是和主轴垂直)比较不方便,所以有了副翼平衡器就比较方便了。副翼平衡器的种类较多,也有不少是模友自己做的,具体的用法基本上看图就理解了。多数是让副翼平衡杆和电直上某个部位保持相对固定,从而让平衡翼杆保持固定的水平的位置。                 球头刀,我感觉用处不大,觉得是厂商用来骗钱的。有时候球头和球头扣太紧,转动不顺畅,这时候用球头刀扣进球头扣转几下,相当于给塑料球头扣扩孔。我飞450这种情况遇到的比较少,我一般处理的方法是 :把球头扣进球头扣里,用电烙铁对着球头加热,然后转动几下球头,就顺滑了。

十字盘水平安放座  我不知道专业点的叫法是什么,也有叫大三角的或其他的称呼。这个是用来调节十字盘水平度的。用法是先卸掉十字盘以上旋翼头所有的部分,只留下十字盘在主轴上。然后把大三角放上去,调节舵机拉杆的长度,让十字盘上的三个“角”  和大三角上的 三个  “角”  “重合”这里发一张图(百度搜的),大伙儿就知道怎么用了

关于桨平衡器,我会在 桨的动静平衡 的那里详细说明。

另外还有些“工具”我觉得非常有用:零件盒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或厚的布。零件盒我就不说了,整理归纳工具和各种零件用的。

我们修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螺丝会掉在桌上,然后弹落或滚到地上,东西大还可以找到,零件比较小的话,寻找就非常不方便了,也浪费时间,在桌面上铺一条毛巾就好了。
毛巾我就不拍了,每家都有的吧

此外,无论飞固定翼还是电直,电烙铁,焊锡丝什么的也是不可缺少的,焊T插,香蕉头,弄加长线等都会用到他,因为不是专业玩电子的,我对电烙铁的要求不高,仅仅能焊牢就ok了。市面上一般的卖的都能用。电烙铁,焊锡丝,松香,焊台什么的我也不拍照片了。

网友(2020-06-15):
文章似人,谦虚、专业、耐心,好文,顶一个!

网友(2019-02-11):
好吧。回个帖

网友(2018-02-18):
想入直升机,正找不到贴子,看这个简直太棒了

网友(2016-12-12):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

谢谢帮顶

网友A:
手艺不错,帮你顶贴。

网友:
用了一上午时间终于看完了

网友:
厉害,高手在这里。。。。。

楼主(2014-10-10):
继续更新  旋翼头的组装
旋翼头基本上所有的零件都在下面那张图上了,零件较多。其实修450时间长了,也不觉得复杂了。
先来组装大桨夹。这是pro的中联。我很喜欢这种设计,不是那么“死板”,很有“曲线美”,感觉sport的设计仅仅是为了满足机械的要求,没有考虑“美观”或所谓的“人性化”的东西
既然要组装大桨夹,就不得不提到内丝和外丝横轴。pro原先是内丝横轴设计,后因内丝有种种的弊端,不少厂家出了外丝横轴。其实内丝,外丝各有利弊,不能完全说那个好。内丝容易滑头,有时也会断头,外丝3MM横轴有些软,因为采用的是自锁螺母,上螺母时感觉不出力道,所以要小心些,拧太紧了会出问题。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因为内丝是4MM的轴,外丝是3MM的轴,所以两者轴承的外径是一样的,内径不一样,同样金属垫圈和O圈也不一样了。但止推轴承是通用的。上面内丝  下 外丝

内丝,外丝 丝口处对比

垫圈 左外丝 右内丝

轴承 左外丝 右内丝

橡胶O圈 左外丝 右内丝

因内丝和外丝的安装类似,主要说一下内丝的安装,外丝的就不做文字说明了这是内丝横轴的安装顺序

来个特写

先把O圈安装进中联

传说中的止推轴承,来个特写:

先把止推轴承按在横轴上,注意中间那个零件的安装方向平面的朝外

按顺序安装好

亚拓的说明书上,中间有滚珠的旁边的两个零件(我不知道叫什么,亚拓说明书上也木有)也有顺序之分。内径较大的那个装在里面(上面有in)内径较大的安装在外面(上面写OUT)

然后把轴承,垫圈也按照顺序装进横轴,再塞进大桨夹里

装好之后的样子

把他塞进中联,再依次按顺序把轴承,垫圈装进左边的大桨夹里,拧紧螺丝,OK了

装上刹车盘…………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装刹车盘了吧

这里外丝安装顺序图:

内丝和外丝的安装顺序图,很直观吧

下面再来安装平衡翼杆固定座             平衡翼杆固定座

这是法兰轴承

按上去,OK。

把它装到中联上去,拧上螺丝(注意上螺丝胶)

中联保护紥,不错的说

安上去,来个特写,喳喳,像个样子

接下来 SF金属控制摇臂,

装到平衡翼杆固定座上,这里亚拓的说明书上有垫圈,我觉得有没有无所谓。拨动一下,顺滑的很,OK ,很满意!

接下来 就是日子框了。来个整体图

先看看这个东东

这里pro的和sport的不一样,sport的球头好像在中间,pro的则不在中间位置,至于为什么,大家自己去发现吧来个特写

再来看看这个东东
这里有个小“台阶”正好和上面的那个东东可以卡到一起
开始安装,先把球头扣装到球头上,注意顺序,

装到一起,球头扣很顺滑,perfect!

装到平衡翼杆固定座上
越来越像个样子了        再来看看Radlus连杆的安装,同样来个整体图
仔细看一下Radlus连杆
这里有个槽,放小轴承用的
轴承放上去
然后再把法兰 轴承按上,螺丝拧上去。这里注意一下连杆和摇臂的安装方向

这是相位器
装好之后的样子,检查一下是否顺滑
下面就大家伙,十字盘了,
这里发两个十字盘的图,大家能发现其中两者的区别吗?

另一个

上面的是尼龙鱼眼十字盘,下面的是金属鱼眼十字盘
上面的大轴承是可拆卸的额,下面的是铆进去的,无法更换十字盘
尼龙耐磨,自润滑好,抗变形差,承受力量没金属强,而且材料比较贵

金属鱼眼很多是用碳素钢,硬度高,能承受较大的外力,耐磨性较之尼龙的差很多,材料相当便宜
但现在以金属的居多,尼龙的不常见。
好了,旋翼头的组装块结束了,把十字盘,相位器依次装到主轴上,传说中的十字盘就安装好了(当然也要按连杆了)

补充  现在有一种4MM通孔横轴,横轴两端由3mm加大到4mm厚度,让整支横轴都为4mm轴径,加上主旋翼头组的轴承与止推轴承固定方式,可提升主旋翼头組的结构强度!另外,横轴固定螺丝也加大使用M2.5x6mm规格,强度大幅提升。

楼主:
占楼更新
机身 尾旋翼及大齿盘的组装
先说明一下,我不是高手,也不是有米之人,所用设备都是一般的东西,其实我也想换,但心里有个心结:刚入模那会儿说明也不懂,先入个天6A,后潜水发现很多人说他不好用,比较差,于是乎二手出掉又买了个设备**,那几天和模友飞,他们都说这个也不行,最好换掉,后论坛潜水发现确实也一般,于是乎又出掉,入了个所谓高级点的二手设备**(这个控他们也没看好 )。后仔细算一下,发现吃亏很多(舵机,电调其他的也有类似经历),于是乎现在有时明知设备比较差(只要能用,不会出危险),也不想换,折腾了。所以建议新手入设备之前一定要潜水再潜水…………此是题外话,转入正题……

题外话的题外话 我的450一些东西不是原装的,但和原配的并无大异,有相通之处,在帖子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450pro的机身的设计我是很喜欢的,比较简洁,只有两块侧板和一块底板,(不像sport是四块侧板)所以安装比较方便。
如果按照亚拓的说明书来安装,安装的顺序是先是把斜盘舵机安装在两块主轴固定座上,然后把其整体再按在侧板上。但这样有个问题:不方便调节铜齿和大齿盘的间隙。所以我建议的安装顺序是 先安装电机 再安装主轴固定座,然后再安装三个斜盘舵机。电机和电机座。电机座和电机的固定不是死的,这方便用来调节大齿盘和电机齿的间隙

先把电机虚安在电机座上(待会儿要调节间隙)

装上底板

然后把上下两个主轴固定座安装好,并把主轴及大齿盘安好

因为电机座是固定死的,要调节间隙,只能调节电机的位置,电池座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有个洞
说明pro原先的设计就是电调内置,这里也或许看出来了。pro有个很明显的设计倾向:电子设备内置。斜盘舵机是内置的,锁尾舵机是内置的,电机,电调,接收也都是内置的,这样的好处很明显:炸鸡的时候能有效的保护电子设备。大齿盘间隙调整好了,下面就该装斜盘舵机了。
斜盘舵机一般用金属齿的,(塑料齿的我没用过,听老手说,塑料的舵机 炸鸡的时候特别容易
扫齿)
我的斜盘舵机MG90

这里小科普一下MG90和MG90S的区别,完全凭印象写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官方”的说法是 90S是90的升级版,其实90和90S并没太大的区别,S版的舵机壳是那种黑色的半透明的塑料,90版是那种黑色的非透明的。90比90S的力量大一些。(看舵机的电机就知道了,90版的后盖要突出一个小'台阶',电机大了些,S版的后盖是平的)现在淘宝上卖的几乎全是S版的,90版的很少看到了,而且山寨S版的很多。一般来说90版的卖43—48元一个,S版的30元左右一个,现在淘宝上居然有20元的MG90S的真 不知道他们的价格怎么压得这么低,难道是传说中的山寨货?
把舵机安装去的样子

这里有个小地方要提醒大家
装舵机的时候,开始没注意,劲使大了,把舵机耳朵拧裂了,建议大家装的时候,加个小垫片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舵机臂是水平的,这里有个舵机的中立点调节的问题,这个我会在调试的帖子里详细说明,这个帖子是安装帖,在这里说的话,就帖子感觉太臃肿了。锁尾舵机的安装我的锁尾舵机:

这个是 金属尾舵机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左右并不对称

把尾舵机安装上去:
这里注意一下安装的细节
在这里,也要调节 尾舵机的中立点,和斜盘舵机一样,会在调试的那个帖子里说明好了,看看装好后的样子

再来装尾管我改了皮传和原配的不一样,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装上皮带后的样子
尾管固定座及陀螺仪座装到侧板上
至此,450pro的机身的组装基本上完成了
再来组装尾旋翼
我的改了皮传,原先的是轴传,所以这里我不宜多做说明,就简单的说一下吧
先把皮带穿进尾管里面,

因为我的改了一体化尾波箱,和原配件不一样,这里尾波箱的安装就不多做说明了
把尾波箱,尾轴,皮带,尾管安装好的样子:

下面我们来看看尾中联和尾桨夹的安装这是他们的安装顺序,这个比大桨夹安装简单多了,也没那么多的零件。但尾桨夹的内外两个轴承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
安装顺序,拧紧螺丝后,还是很漂亮的说
装好后,先放一边,我们再来看看蟹爪臂我手里正好有两种金属的蟹爪,可以对比一下他们的区别(原机配的是塑料的)

一种是螺丝旋进去的, 一种是压进去的。螺丝旋进去的那种换铜套比较方便,时间长了,铜套会有磨损,换一个就可以了,压进去的那种换比较麻烦,甚至是不好换把8字臂装上。注意上面有铜套,安装的时候保证顺滑。现在有一种金属的,带轴承的8字臂,想换的,看了价格,只能咽咽口水了

接下来就是L臂了,这个是我原先用的L臂,全金属的,用时间长了,和球头摩擦的地方会有磨损,虚位也就跟着来了

后来换了这种,和球头接触的地方有塑料(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材质,又感觉有点像 橡胶)减少摩擦,同时也减少了虚位
感觉应该还不错(还没试过)把他们装到尾轴上

用手试试,很顺滑,没有阻塞感     再把尾桨夹安上

装上尾桨试试:
OK了

大小齿盘   作为单独一节来讲似乎有些大题小做,但把他放到机身的组装里面有点勉强,放到主旋翼里面也有点不合适,想想还是单独拿出来吧
大小齿盘的零件基本上都在这张图里面了,零件不是很多

先看看小齿盘

这是单向轴承套
把他按进小齿盘里
大齿盘
红色的是斜齿,蓝色的是直齿         来个细节图,比较一下
单向轴承 和大齿盘固定座
拧上螺丝
看看反面
把小齿盘装到大齿盘上
注意这里有个垫圈
好了,大小齿盘就安装好了

楼主:
占楼更新
  今天简单说一下大桨的动静平衡。讲平衡之前,先要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动静平衡之分,为什么要调 动静平衡。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大家看下 下面那张图: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红色的是电机C,黑色的直线是一根钢丝,连着两个一样重的重球A和B,且两个球到电机的距离一样,开动电机会怎样?经验告诉我们,他会转的很平稳。
但大家再看看下张图:(动平衡)
两个重球一样重,但距离不一样,电机转起来,会怎样?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可以肯定 会出现震动。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情况:(静平衡)

两个球距离一样,但一大一小,电机转起来,会怎样?和上面一样,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会震动。

由于我们所使用的大桨,生产时存在一定的误差,两只大桨会出现重量,重心不一样的情况,如果低速还好,但450大桨的转速高大2000转以上,所以轻微的不平衡都会导致机身强烈的震动。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两个球(大桨)一样重,并且距离(大桨的重心)是一样的。

大桨的平衡分为 :动平衡和静平衡。在对大桨的平衡的过程中,其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动平衡然后静平衡。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现象一下:如果先进行静平衡,调平过后,两只大桨的重量是一样的,但在下面的动平衡过程中,势必要对其中一只桨的一端贴上贴纸让两个桨的重心位置一样,这样就改变大桨的重量,之前的静平衡就白做了。所以,要先进行动平衡然后才能静平衡。

在动平衡之前,我们要找到大桨的重心的位置。

先在一张白纸(最好硬一点的卡纸)上画上两条垂直的线。

把主轴沿着直线放在纸上,
然后再把大桨沿着另一条线轻轻放在主轴上。
其实也可以不用在纸上画两条垂直的线,直接把大桨放在主轴上也行,但这样做只是尽量让主轴和大桨之间是垂直的。
然后在纸上慢慢滚动主轴,让大桨在主轴上保持平衡。

说白点,就是让大桨的两端都不要接触到桌面。用记号笔标记出大桨的重心。
另一只桨也一样。
然后把两只桨大桨对齐(可以用一根固定大桨的螺丝穿过大桨的根部),比较一下他们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如果他们相差不大,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如果他们相差过大(具体多少mm,我也说不准,最好是1mm吧),就要调整重心了(像下图那种情况)。
一般调整重心离根部较近的那个桨。为了方便,我们可以用其他颜色的笔画出所要调整到的重心的位置。(红色的是新的要调整到的重心)
在靠近尖端的地方贴上适量的贴纸,让大桨的重心恰好处在我们所要的地方。这个过程可能要反复好几次。贴纸也是有讲究的,不要让贴纸的开口在迎风处,这样大桨高速旋转的时候,可能会把贴纸吹掉。
贴纸我帖的比较夸张,

这样两只桨的重心就在同一个地方了
动平衡过后是静平衡。

用一根长点的螺丝(也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个平衡器)穿过桨的根部,然后拉直,像这样放在小台钳上,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桨平衡器
找一个M2的螺丝,去掉头部,
然后用两个六角铜柱

没有小台钳的话,也可以找两个相同的玻璃杯ps:你抽烟的话,两盒香烟也可以 )
观察哪只桨较轻,在较轻的那个桨的重心处贴上适当的贴纸,让它们达到静平衡。
注意:静平衡的时候,贴纸要贴在重心处,如果贴在桨尖部或 根部 这样就改变了已经平衡好的大桨的重心(所以把贴纸贴在重心处,这样不会改变重心)。
这样大桨的动静平衡就做好了。

楼主:
450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机械结构 就是主旋翼了,其调试的也比较繁琐。旋翼头的调试可以分为 机械方面的调试和电子方面的调试。机械方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从下而上的调节。舵机——舵机臂——十字盘的调平——D杆的调节——B和A杆(如果有的话)——C杆——螺距的调节——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本人不才,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番,有些地方可能会有说错的,也恳请指出)
东西比较多,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先从舵机的安装顺序说吧,提到舵机的安装顺序,就不得不提到各种十字盘。十字盘的种类很多:标准十字盘,前三点120度ccpm十字盘,后三点120度ccpm十字盘,90度十字盘,140度十字盘等,我们现在用到的几乎全是 后三点120度CCPM十字盘,其他的不多见,有些只出现较高级的6通电直上。
     后三点120度十字盘(后简称十字盘)的舵机安装顺序 如下图

其中 6,1,2指的是 舵机所插得通道数,
下图是 电直的电子设备的连接顺序,不同的遥控器可能会有点出入,具体还得参照自己遥控器的说明书。不过一般都是这样的顺序。
本次调试的是旋翼头,所以尾舵机,陀螺仪,电机可以不用插上,尤其电机,最好不要插上,调螺距的时候没注意可能会让电机转起来,后果您懂的。

把舵机按照顺序装好,接上接收。这时候打开控 ,在控的选项里选择飞机的种类:后三点120度十字盘,然后把所有的数据调成默认或出厂设置,所有的微调归零,所有的曲线,混控比,行程等弄成默认,

电调接上电源,先检查一下三个斜盘 舵机的转动方向对不对。
拍视频比较麻烦,我就文字说明了

向上打油门时,三个舵机的舵机臂应该是 同时向上转动的;
向上打升降时,舵机6和1应该是向下移动,舵机2向上移动;
向右打副翼时,舵机2应该是不动的,舵机6向上,舵机1向下。
(向上,向下说的都是舵机臂的运动方向)
说的形象点,就是遥控器的摇杆向前打,十字盘就向前倾斜,向后打,就向后倾斜;向左打,就向左倾斜;油门向上推,十字盘就向上平移。

如果不是这样,观察哪个舵机转向反了,在控的里面把相对应的通道设置反向就可以了。
检查舵机方向一切都OK后,我们来调节舵机的中立点。调中立点之前,我想说说为什么要调舵机中立点水平(翻看之前的450教学贴,很少有提到)

大家看一下下图,如果舵机臂的初试位置为水平,舵机臂向上转动60度,舵机臂的末端(球头)上升高度是多少?设舵机臂的长度为1,那么上升的高度为1*sin60°=0.86

大家再看看下图情况,如果舵机臂的初始位置不是水平的,是向下30°的,同样舵机臂向上转动60°,舵机臂的末端(也就是球头)上升的高度是多少?2*1*sin30°=1
也就是说,同样是转动60度的角度,球头移动的高度不一样,如果是用在固定翼上,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但用在电直上,就会出现问题了。在没有调节舵机中立点水平的情况下,油门为0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油门打到50%的时候,由于每个舵机臂升高的高度不一样,十字盘可能就是斜的了,实际飞行的结果就是,你加油门,飞机就会往一边斜着飞了,这要是飞起来,人还不得累死?所以 ,CCPM十字盘要求舵机的一致性要好也是这个原因。

   但要怎样才能“动作”一致?舵机哪管你球头移动了多少距离,我只保证我转动的角度是对的就行了,所以我们需要调节舵机的中立点的一致。也就是说,让三个舵机的舵机臂的“初始位置”一样,这样无论转动多少度(同时),舵机臂上升 下降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把舵机按照顺序连在接收上了,控也调成ccpm十字盘模式了,各种数据也都弄成默认的了。这时把油门打到50%的位置(注意不是0油门,调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油门始终要在50%的位置)  这时观察三个舵机的舵机臂是否处在水平位置,如果相差太大,需要重新装舵机臂。舵机臂的安装孔都是那种类似齿轮的有锯齿的,角度不能随意调节,(就像某些人说的:怎么我的舵机臂无论怎么装,都不能让他水平,要么高了,要么低了)我们尽量找靠近水平位置那个角度装.
然后在遥控器里面调节舵机的中立点,在50%油门的时候,让舵机臂处于水平位置。
舵机中立点的调节说一下,有的控可以调节,有的控不可以。如果你的遥控器无法调节舵机中立点,可以用舵机测试仪来调节。至于怎么调,每个控的方式都不一样,说明书上应该都有,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还要说一下,舵机的中立点和微调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人通过微调把舵机臂调成水平的了,然后又通过微调把十字盘调平,也有些人连舵机臂水平都不调平,然后直接通过微调把十字盘调平,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这样调出来的飞机,可能也能飞,但飞行品质不会很好。
把舵机连杆和十字盘装好,连杆的长度可以参照自己450的说明书,pro的参考长度为31.5MM
调平十字盘的工具有 十字盘水平座,这个东西我没舍得买,参照5I上面的一个帖子,自己改进,做了一个十字盘调平器。
东西很简单,一个主轴限位环和一个M2的螺丝
找一个有两个顶丝孔 的环(有的是单个的),一边拧上M2的螺丝,用螺丝胶粘牢,把螺丝的一头弄点弧度,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然后把它放到主轴上,任意选一个球头为基准,螺丝头恰好在他上面,然后拧紧顶丝,使其固定住,

这时发现它们有间距,说明十字盘是斜的,只要把对应的连杆向上拧一 两圈就行了。让它们恰好碰在一起,就和上上图一样。三个都这样调。

这时候 十字盘的调平基本算是完成了。但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 :为什么我的450在5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是平的,0油门或100%油门的时候,十字盘却是有些斜的?这里就有个舵机一致性的问题。

(舵机的一致性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默认情况下,油门从0打到100,有的舵机可能转了60度,有的转了55度,可能也有的转了65度(角度只是打个比方,不一定就是60度))

如果舵机的一致性很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一般都建议450的斜盘舵机尽量用同一个型号的。
如果一致性不是很好,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在50%油门的时候,把舵机臂调平,然后油门打到100%,这时候进入遥控器 设置PIT-MIX 的 混控比 ,通过调节1,2,6通道的混控比,让十字盘水平。其实也就是调节三个舵机的输出量让他们一样,从0打到100,不是有的只转了55度么?调节他的混控比,让他转到60度不就行了么?

十字盘调好了之后,装上主旋翼
C杆的长度我们可以暂时不管他。pro的A杆和B杆是一体化的,长度是固定死的,而有的(如sport)是 可调节的,现在也有卖sport的一体化的球头扣的。

调节第六通道的螺距旋钮(PIT/FLP)(油门还是打在50%),让下面的红线对应的摇臂处于水平(PS:理想的情况下,PIT稍微调一点就可以了,不需要调很多)

调好了之后,我们再来调节C杆的长度

油门还是在50%,调节C杆的长度,让大桨的螺距为0.
如何测大桨螺距?这里就要用到螺距尺。先把螺距尺夹在大桨上,然后让副翼平衡杆处于水平状态,移动螺距尺,让螺距尺的最上端和平衡翼杆平行。如下图

这时候螺距尺读出的数据就是大桨的螺距。调节好C杆的长度,大桨螺距为0后,。
这里还要提一下平衡翼杆和副翼的安装。都比较简单。平衡翼杆安装的时候,露出日子框的两端的长度一样就行了。两个副翼的安装也要对称,并且要和日子框平行。

网友:
好 不错啊 顶一个!

网友:
450pro组装与调试-工具篇

网友:
挺好的,配件都是在哪买的呀

网友:
我了个去,顶了

网友:
专业抢沙发的!哈哈

网友:
多点技术性的评论,少点灌水多好

网友(2015-10-21):
今天才明白直升机如此麻烦

网友:
不是一般的详细,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你的工具好全呀

网友(2015-12-10):
长篇巨著啊!  帮顶

网友:
太详细了,顶

网友(2016-01-13):
入门级教程 不过现在玩电直的少了

网友:
我已完全收藏此贴,感谢楼主。

网友(2016-04-13):
这个必须给赞

网友(2016-10-28):
很适合我刚入直升机的新手

网友:
现在都是无副翼的了,期待出新的教程

网友:
入电直新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