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能修不?

楼主(2014-10-16):
小炸过后,BB响炸掉一个蜂鸣器如图

背面似乎很好,拆坏蜂鸣器的时候一不小心又把图上右上角的那个小黑元件弄断下来了,不知道是具什么东西哦,有经验的给个提示,多多谢谢。
.

网友:
啥玩应呀

网友:
换个喇叭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你看上面有没有什么字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好球!基本废了

网友A:
贴片元件,只要没有损坏,原来的焊点完好,有热风枪就可以焊接回去,如果没有热风枪,有白光电烙铁也能焊接回去,前提是焊接技术要好,实在不行,还是买一个吧,如果网购不划算,就自己手机上设个闹钟,我就是起飞前手机设个倒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元件,只要没有损坏,原来的焊点完好,有热风枪就可以焊接回去,如果没有热风枪,有白光电烙铁也能焊接 ...

谢谢,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
呵呵,低调,低调!

网友:
坏了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