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_LINK433说明书

楼主(2014-10-18):
U_LINK433说明书
大功率版本:
LED

小功率版本:(大小版本仅仅为功率不相同,使用方法均完全相同)
接线说明:
1G——(GND)地线,接电池的负极,U_LINK总共提供了3个地线的连接,以备使用
2V——(VCC)切糕的电源输入,电压是7-14V。接电池的正极。
3P——(PPM)接PPM信号线。
4 ——输出的5V电源正极。为转发模式下的接收机供电。PPM模式不需要使用。
518:这个是转发模式下的1-8通道输入。1通道在PPM模式下,为头传的PPM信号输入端口
6S——大小功率选择,将SD,短路,就是选择了半功率模式。发射功率减半。这样利于节省电力。但是遥控距离也会减小
7D——(Download)在线升级选择。将D与任意地线(G)短路,然后重新接电,这个时候会是升级软件的模式。具体方法后续的软件升级说明。
接收机使用介绍:
接收机接线定义如下
RSSI数据的丢包率,电压从0-3.3V。。电压越高,信号越好(3.3V表示100%0V表示失控)
PPM:输出PPM信号, APMDJI等飞控可以使用。或者作为计算机模拟器信号。
接收机对频
    接收机通电后,长时间按住接收机上的开关,直到接收机的灯开始闪烁;然后松手,接收机自动开始对频,直到等常亮,对频结束。
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
    接收机收到信号后,长时间按住接收机上的开关,直到接收机的灯慢闪4下,接收机抓取当时8个通道的状态,作为失控保护输出。

U_LINK连接示意图:
1、    PPM直接遥控器模式:

可以根据以下接口连接
JR高频头的3根线位置:     FUTABA系列(包括天地飞等)接线位置
PPM VCC GND

天地飞的模拟线插头:     FUTABA的模拟线插头:

2、转发模式连接示意图(PWM模式)
+
3S电池

转发模式最好选择长馈线天线,将天线远离2.4G接收机。参照下图:
2、    大小功率选择:(将S、D端短路,即为小功率,不短路,就是大功率模式)

3、    软件升级方法:(将D与地线短接后,重新上电,按照升级说明书来执行升级的操作)
地线TXD RXD
连接到升级线上

3S
电池
正极

3S
电池
地线

5.0版本软件以后具有以下功能:
5、随机设置ID号的方法:将下排最靠LED的2个接线柱用导线短路,然后重新上电,ID号会随机更换变化一次。
需要注意的问题:
遥控距离不够,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1:发射机和接收机天线尽量垂直于地面。
2:发射机天线尽量放高一点。
3:接收机远离飞控或录像等设备(GOPRO、鹰眼之类的录像设备),至少保持15厘米以上。
以上三点,尤其是第三点需要注意,接收机最好单独放置于一侧机翼,最好不要一股脑都塞飞机肚子里。如下布置例子:

网友:
回帖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