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毅电池第一课),电压容量相关知识

楼主(2014-10-21):
航模电池知识普及
八一电池厂厂长  巴毅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巴毅,八一电池厂的厂长。很多模友到我们公司http://cq81.taobao.com买电池时都会问很多奇葩的电池问题,有的是简单的物理问题、有的是一些错误的认识,应广大模友的邀求,现就航模电池所有的技术方面问题在这里作一个统一的回复,希望能给广大的模友一点帮助。
一、充放电相关数据
(一)充电最高电压4.20V
这个常识性的东西相信广大的模友都能知道。4.20V是一直以来锂聚合物电池的最高电压,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改良,目前的大多数厂家的锂聚合物电池都能安全的到达4.25V,更有一些顶尖技术的厂家能做到4.30V,4.30V的电压就是目前技术的最高电压。因为我们的航模用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4.20V的设定电压,故按照4.20V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是用其它方式自行调高充电最高电压(比如4.35V),会造成电池的不可逆转的损坏,切忌。
(二)放电最低电压2.75V
可能有很多的模友会觉得惊奇,因为这个2.75V的放电最低电压会让他们疑惑,很多新入模的朋友甚至有一些牌子的航模电池商家都会认为是3.70V,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八一电池厂的每一个航模电池都是经过4.20V到2.75V这个电压阶段的测试,你手中的每一组“81#”和“巴将军”航模电池都是经过2.75V的最低电压放电测试过的,不管是从电池的内部构架的理论数据,还是从电池的放电实测上来讲,都是2.75V的最低电压。所以请大家放心大胆的放电到2.75V极限,这样的使用不会对电池造成寿命影响。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向广大的模友说明,首先让我给大家讲一下电量电压的大概对比参数。2.75V≈0%;3.56V≈5%;3.70V≈10%;3.75V=20%;3.85V≈50%。以上电压和电量的对比关系我们只用“约等于”符号来表示,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精确的对应关系,就像10000MAH的电池永远不可能刚好精确到10000MAH这样的情况是一样的。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我想说的是世界上也找不出两片同样参数的电芯,只有参数相近的。言归正传,如果不是做高精度的科研和进行电池研究,以上数据完全可以当成标准数据来对待。大家从上面的电量电压对比关系可以看出,当电池电压到3.56V时其实只有5%的电量,这5%的电量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很快到达或超过0%的极限值,超过了极限值,电池立刻胀气。假设一块航模电池在飞机上能飞行10分钟,那么这5%的电量只能支持到30秒,哪怕你只超过了5秒,也必然会造成胀气。考虑到不少新手朋友不能准确把握这个放电数值,才会有不少航模电池商家建议放电到3.70V为终止放电电压的情况。另,以上电压值均为无负载情况下的电压,有负载的电压情况根据您的放电电流大小来具体确定。想了解更多关于负载电压的情况可加Q群:250438421。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给您提供。
(三)充电方式恒流恒压充电。
所有的锂电池都采取恒流恒压方式充电才能达到充满的要求。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恒流恒压方式充电。顾名思义,即先恒流后恒压的方式充电。大家用的B6或者A6或者其它的充电器对航模电池充电,都要先设置充电电流和S数这两个参数,其实这里就是设定恒流恒压方式的恒流电流值和恒压的电压值。比如设定为“5A、6S”的参数,启动充电器后,在程序的控制下,充电器在前期会以5A的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同时采样监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的电压接近或者到达4.20V,充电器会逐渐减小充电的电流,直到电压保持在4.20V且电流小于预设值时,充电器就认为充满电,自动停止。上面提到了一个预设值,这个预设值到底是多少,可能有的模友会问到。根据我们对一些充电器的实测数据,这个预设值一般分两种情况。A、有的厂家将预设值设定为充电电流的10%,举例:如果你选择5A充电,当恒压后电流低于500MA,程序认定到达了预设值;B、固定值。像A6这种充电器将充电的预设值设定为100MA,也有简易充设定为20MA,如果是自己用的4.20V电源直接改制的自制充电器则可以无限制小下去。这里说明一个情况,预设值越小,电池越能够充到接近4.20V即电池充满的程度越高。
(四)充电电流1C以内对电池无损伤,不建议5C充电。
首行讲一下电池的充电。电池的充电其实是将电能转换为化学能的一个过程,属化学反应。上学时都学过,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与温度和气压有相当大的关系。最早的锂电池只有锂和锰两种物质,其反应程式为Li+MnO2=LiMnO2属氧化还原反应。充放电的速度其实就是化学反应的速度,有条件的模友或者爱好化学的模友可以自己找以上物质做下实验,这个反应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现在经过技术的改进和一些催化剂的加入,比如钴等,促使了锂电池的容重比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放电能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最典型的航模电池充电反应方程式为正 极:LiCoO2= CoO2+Li-e;负 极: 6C+Li+=LiC6+e; 总反应:LiCoO2+6C =CoO2+LiC6  ,充电的速度由允许的化学反应速度决定,根据实验数据和理论证明,锂电池的充电电流在1C以内对电池无任何的损伤。超过2C的电流会造成轻微的容量下降,5C的充电会有明显的容量减少现象。容量减少主要是因为电池内部物质生成结晶导致化学物质的减少。大电流充电少数几次看不出对电池的伤害,但是数十次后你就知道电池的容量下降而且这个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建议我们的模友老老实实把充电电流控制在1C以内,这样对电池好。
(五)放电电流建议倍率二分之一以内,最大不超规定值。
放电的原理和充电刚好是一个反向的化学反应。其过放影响、超倍率的影响与充电原理相同。经过我们多次实验。一般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超其最大电流的一半,况且也几乎没有普通用户超过其最大电流一半的情况发生。如有想了解具体情况的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池群讨论。250438421。

网友(点评):
欢迎巴毅厂长来讲课!送电池更欢迎!鼓掌。。。。。。。。。。。

网友: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

网友:
哦一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