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新手课堂,APM数传加装蓝牙使用手机连接的方法,...

楼主(2014-10-21):
新手课堂,APM数传加装蓝牙使用手机连接的方法,及APM GPS波特率的修改方法

注:
1、关于型号为“HC-06”的蓝牙加装方法请移步:

2、本课讲的是型号为“HC-05”的蓝牙加装方法。

3、只有内部加装了EPPROM芯片的GPS,才能修并保存改波特率,没有该芯片的GPS,修改之后过段时间,会恢复到原波特率。

sscom32程序下载:

手机地面站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DroidPlanner/droidplanner/releases

楼主:
没有OTG的手机,外场调参都得带着笔记本很不方便,看了很多前辈的帖子一直想搞个能在手机上用的蓝牙地面站,可是安装了N多版本的软件不是闪退就是进都进不去,谷歌的服务框架也是怎么装都不成功,最后还是潜水潜水,终于把安卓地面站搞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照片是Droidplanner最新版本地面站,2.2.5-rc1。还有个地面站软件Ardupilot经测试也可以用。
改造方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硬件改造,就是给usb接口的数传终端增加蓝牙接口,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移动电源给数传供电;另一部分是安装软件,主要是如何安装谷歌服务框架及谷歌play服务。
具体方法明天待续,今天实在折腾的有点儿累了。期望大家多鼓励支持。
谢谢各位支持,其实这些东西对高手来说不算什么,没什么太高科技的东西,如果谷歌和百度用的好,这些东西在网上都能找的到。我这里尽量说的详细一些,给那些类似我这样的新手做个总结,省得大家到处搜、到处问,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以更多的享受飞行的乐趣。

★★3DRRadio硬件改动方法:
3DR Radio数传电台包括两个部分,机载电台和地面电台,我用的是这种,如下图所示。
我们改动的是地面电台部分,即是在原来USB接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蓝牙接口。通过蓝牙接口使用安卓地面站的时候可以利用USB接口和手机移动电源供电,而且这种改动方法也不影响PC地面站的使用。当然,安卓地面站和PC地面站两种方式不能同时使用。
改动方法参照了国外某模友的方法,网址如下。
http://www.dronetrest.com/t/bluetooth-to-telemetry-bridge/205
★所需配件、工具及软件:
1,焊接工具(电烙铁、焊锡丝、剥线钳或斜口钳、热风枪、壁纸刀、手电筒和放大镜(非必需,眼神不好时使用));
2,蓝牙模块(HC-05或HC-06,尽量选带底板的且可以5V供电的,我买的是HC-06,如下图所示);(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要选带底板且可以用5V供电的:带底板的接线比较方便,用杜邦线连接就可以了;3.3V供电不是不可以,地面电台上也有3.3V供电,但是我担心地面电台上5V转3.3V供电芯片的供电能力,用5V电源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而且找出5V电源接口很容易,USB接口上下两端就是。)

3,串口转USB模块(这个是用来设置蓝牙模块参数的,买来的模块默认波特率是9600的,如要修改成57600。FTDI、CP2102或其他的都可以);
4,串口调试助手(也是用来设置蓝牙模块参数的,和串口转USB模块配合使用);
5,万用表(用来测试电源接口是否正确,避免反接);
6,手机移动电源;
7,电脑或笔记本一台(用来设置蓝牙模块参数,安装串口转USB模块驱动和串口调试助手);
8,智能手机或平板一部(安卓4.0以上系统,带蓝牙接口)。
★改动方法及步骤:
1,找出电源接口。
用壁纸刀在地面电台USB接口处划开一个开口(我用的地面电台是热缩包装的,如果您用的盒装的,这步就要打开包装盒了)。USB接口上下两端就是5V电源,利用USB接口给电台供电,用万用表确认一下电源的正负级,做记号,一定不要记反了。

2,找出串口TXD、RXD位置。
我这里只有一种电台,不知道和各位的都一不一样,为了避免搞错,推荐一个方法大家根据各自情况找出这两个引脚的位置。
首先找出USB转串口的那个芯片。我的电台用的是FT232RQ芯片,找出对应的芯片手册确定TXD和RXD两个引脚的位置。如图所示。

眼神不好的同学请使用手电筒和放大镜找出这两个引脚焊接最方便的位置,我选的的位置如图所示。确定位置后划开热缩管缺口并标记位置,注意TXD和RXD不要搞错。

3,焊接线。
这步就不详细说了,就是把第1步和第2步找到四个接线的位置处焊上线,线的另一头留杜邦接头和蓝牙模块连接。线的长度不要太长,有个5cm就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把两个模块绑定在一起,不需要长线。记住每根线所代表的引脚含义。啰嗦一句,电源的正负切记不要搞错!!!
4,设置蓝牙模块参数(该步骤也可以先进行)。
就是设置波特率参数,把默认的9600改为57600。具体的设置方法可能因模块的差异有所不同,请参照蓝牙模块的设置说明。下面我的蓝牙模块为例进行说明。
先将蓝牙模块和USB转串口模块相连,注意接线关系(5V5VGNDGNDTXDRXDRXDTXD)。

连接USB转串口模块,蓝牙模块同时上电(我的模块上电正常蓝灯亮)。此时任何设备都不要和蓝牙模块配对,配对后不能进入参数设置模式。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相应串口和默认波特率参数,打开串口。发送AT指令,如下图所示,如果连接正常应能收到回复OK。

修改波特率,发送AT+BAUD7指令(该指令因各模块不同会有差异),设置正常应回复OK57600。
波特率修改完成。
5,连接地面电台和蓝牙模块。
将第3步焊接的四根线和蓝牙模块连接,注意接线关系(5V对5V、GND对GND、TXD对TXD、RXD对RXD)。

6,测试
使用移动电源或电脑连接地面电台,蓝牙模块同时上电(我的模块上电正常蓝灯亮),使用手机或平板蓝牙接口配对,如配对成功说明硬件部分改动成功。配对时需要输入配对码,我的模块默认是1234,这个配对码也可以通过AT指令修改。

7,绑定热封
我买的模块正好送了一段热缩管,我就用它把地面电台和蓝牙模块封在一起,方便外场使用。

楼主:
★★APM安卓地面站软件安装方法:
安卓地面站软件安装其实不需要做什么说明,但问题是国内出的手机和平板都没有安装谷歌服务框架和谷歌play服务,如果这些不安装,地面站软件就不能正常使用。我这也是摸索了很长时间才算安装成功,这个方法也许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提供个方法供各位参考。
首先介绍一下APM安卓地面站。
APM支持的安卓地面站有两个,一个是a n dropilot,一个是Droidplanner,两个功能差不多,推荐Droidplanner。Droidplanner刚推出了新版本,具体介绍可参考以下网址。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droidplanner-2-official-stable-release

软件下载地址:
或者
地面站软件安装没什么可说的,下面主要说一下谷歌服务框架和谷歌play服务的安装方法。
★所需配件及软件:
1,已Root的安卓4.0以上系统手机或平板;
2,Superuser软件(root权限管理软件);
3,R.E.管理器(root版)和文本编辑器(非必须,google账户不能登录时使用)。
★软件安装方法:
以下方法是基于手机或平板已经root过的,如果您的手机或平板还没root,请先自行root,root方法请根据自己的手机品牌和型号百度。
1,使用360手机助手、腾讯手机管家或者豌豆荚搜索谷歌安装器下载安装。网上谷歌安装器有很多,我使用的软件图标如下,经测试OK,其他类似的软件不保证能够正确安装。如果安装过程中提示需要root权限就给它权限。

2,运行谷歌安装器。
点击左上角安装,开始安装谷歌服务框架和谷歌play服务,如提示需要root权限就给它权限。安装后提示需要重新启动,点击重新启动,重启后程序会多一个软件《Play商店》。
3,运行Play商店,用谷歌账户进行登录。
如果登录成功可以跳过第4步。如果登录不成功,说连接无效则需要进行第4步。
4,hosts文件修改。
Hosts文件是一个IP定向的一个文件,由于很多谷歌的服务在国内被屏蔽所以这个文件中指向的很多IP地址都不可用,我们就需要修改这个文件,把这些定向的IP都删掉,这样进行谷歌服务连接时域名服务器会自动选择合适的IP。
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R.E.管理器(需要Root权限)进入系统目录,打开host文件删掉多余的IP定向文本即可。
打开R.E.管理器(如提示需要root权限就给它权限),进入/Systemà/etc,选择hosts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删掉除“127.0.0.1 localhost”之外的所有文本,保存退出。
然后再运行Play商店,用谷歌账户进行登录,没有账户的可以新注册一个再登陆。
5,安装谷歌地图(感谢@king6350模友的测试验证,谷歌地图可以不用安装,此步可忽略)
用Play商店或者其他软件下载谷歌地图并安装。
6,安装地面站软件
到上面所写的软件下载地址下载地面站软件安装apk并安装。安装后图标如图所示。

7,运行测试
第一次运行会提示google play服务升级,没关系直接点击升级,等它升级完成后重启再启动Droidplanner软件。如图所示。
给你的APM、机载数传和已经改好并测试OK的地面数传上电。
打开手机或平板的蓝牙接口并和数传蓝牙模块配对成功。
点击软件右上角的connect,会提示选择相应的设备,这时选择蓝牙模块就连接成功了。
动一动您的APM或飞机,软件就会同步显示当前的姿态角度和其他信息,至此说明软件已经可以正常运行。
地面站软件还有其他功能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结题!

网友:
我刚玩fpv,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