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开关

楼主(2014-10-23):
    我在发在另一个论坛的帖子,拿到这里来也发一下。
    改了一个遥控开关,并且做成了两路开关,增大对单片机的利用率。不太懂c语言编程,只是看了别人的就也跟着瞎改改,一般用用控制两路灯光啥的应该是没问题的。想控制其他大电流负载的话把三极管换成mos管。
刷固件的设置见下面图片,照着设置刷就行了。

这个只能接小电流负载,比如led灯,想要接大电流负载,就要把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并且场效应管直接从电源取电,不接到接收机。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分享!希望能看到您更多的作品,另外希望能帮解答一些会员遇到的问题!

网友A:
介是神马?!!

网友B:
都啥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是神马?!!

接收机输出地是PWM信号,不能直接驱动负载,通过这个就可以驱动负载了,相当于一个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啥原件?

第一个电路图上把元件型号写出来了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C:
是不是和拉烟的点火器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和拉烟的点火器一个原理?

原理是类似的,但是如果要接大电流负载,就要把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并且场效应管直接从电源取电

网友:
呵呵,低调,低调!

网友:
顶你到天明

网友:
占坑编辑ing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三段开关吗,1-A灯亮,2-中位全关,3-B灯亮

楼主:
不好意思,由于我自用的也是自制的遥控,之前都没装开关通道的开关,都是用比例通道测试的,使用没问题,最近装上开关通道试了下,貌似用开关通道不能两路分别控制,相当于只有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