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旋翼起飞就侧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7):
我的多旋翼起飞就侧翻,是怎么回事?不论做成四轴或是六轴都是如此,我是新手。电调校正过油门,装桨正确。几乎50%油门才有起飞的动作,但一起飞就侧翻,快崩溃了。
配置:朗宇2216 KV880电机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哪吒飞控 天7控 格式5100电池 1147桨(六轴轴距650/四轴轴距600)

在老家玩这个,上个网都得去镇上

网友A:
如果飞控接线,以及电机电池接线无错的话,那就是可能动力系统搭配问题了,这之间可能是起飞重量与升力的搭配错误,电机与桨的搭配错误,也有可能是电池供电不稳定。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起飞重量与升力搭配。称重计算拉力,其次是电池,最后是电机与桨,我几年前玩的2814电机,那时候论坛还没几个,就是搭配错了桨,起飞就摔,立马换桨,ok了,所以很多问题还是该仔细排查,或许你的接线或者飞控有错误。仔细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控接线,以及电机电池接线无错的话,那就是可能动力系统搭配问题了,这之间可能是起飞重量与 ...

1047 1147桨都试了,一样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7 1147桨都试了,一样翻

浆的型号,质量都有关系,我当初两页,三页桨都试过。最后用的2814用的碳尼龙,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你都排除了,我感觉,应该是你疏忽了,粗心大意,不够仔细,设备坏的可能性占一半,别盲目飞。摔几次摔坏了就问题没解决新问题不断。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电机的排列序号  就是1号电机的位置 2号电机的位置 3号电机的位置 4号电机的位置  看看和飞控的有没有错误

网友:
楼主的机架是铝合金还是不锈钢?为什么电机安装的位置是在管的中间?还有你飞行器类型是选择V型六轴么?

网友:
正反桨叶 得安装对了

网友:
最好弄个减震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

网友:
有设备送吗

网友:
总感觉楼主的那个铝管也太长了吧!看着就奇怪

网友:
看看桨装没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