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NAZA V1 、V2使用iOSD_MARKII的方法,

楼主(2014-10-27):
NAZA V1、V2想使用iOSD_MARKII,条件
1、必须升级固件3.10以上版本
2、必须有PMU。
3、NAZA V1可以使用原LED指示灯,不用重复购买V2的LED指示灯。

视频教程:

网友(2019-03-03):
辛苦老师了,感谢付出!

网友:
泡泡老师,我的naza飞控通电后自检正常然后黄灯狂闪,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教泡泡老师,哪吒M-lite飞控刷v2系统,能用在八轴一米二轴距的机机上吗?谢谢

网友(2018-09-13):
F450,apm2.8飞控,朗宇v2216,11寸浆,40a电调,飞起来挺稳定,就是降落,降油门时,飞机极速下降乱晃,at9s遥控,就降一小点油门,飞机就下降乱晃的厉害,怎么回事呀?

网友:
坚持学习中,支持发帖!!!

网友(2014-10-28):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A:
和别的论坛不一样啊

网友B(2015-01-02):
顶,泡泡老师  你到哪  我就到哪!  来苏州一定联系我,说好了 吃喝找小姐  我请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泡泡老师  你到哪  我就到哪!  来苏州一定联系我,说好了 吃喝找小姐  我请客!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别的论坛不一样啊

你是说和别人发的教程不一样吗?

网友(2015-04-10):
泡泡老师  顶你  学习了

网友C(2016-01-23):
泡泡老师  我用的iosdmini  v1飞控 4.02版 连接方式正确 视频已经叠加 但是没有数据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  我用的iosdmini  v1飞控 4.02版 连接方式正确 视频已经叠加 但是没有数据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

是这样连接的吗?检查连接IMU的线是否插好。

网友(2016-02-29):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连接的吗?检查连接IMU的线是否插好。

老师 连接没有问题的 我的图像已经叠加出来了 只是没有高度、卫星数量等具体数值信息,NAZA V1现在版本4.06了 还是没有变化 我用的不是NAZA的pmu 用的是WKM的pmu会不会因为这个由影响呢 谢谢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连接的吗?检查连接IMU的线是否插好。

这是显示器的显示结果 (gopro没有开机)

iosd叠加后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显示器的显示结果 (gopro没有开机)

把主控的固件,和OSD固件都升级到早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主控的固件,和OSD固件都升级到早新版本。

我试一试吧 我都不知道iosdmini也能刷版本 不会是PMU不通用造成的吧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主控的固件,和OSD固件都升级到早新版本。

主控目前就是4.06 再没有新的更新了 iosdmini版本我还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主控的固件,和OSD固件都升级到早新版本。

老师 已经解决 换了NAZA V2的PMU  数据就全部读取出来了 WKM的PMU不通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 已经解决 换了NAZA V2的PMU  数据就全部读取出来了 WKM的PMU不通用 谢谢

汗,都是走总线的,怎么还有这个情况,以前也装过WK,没你说的现象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都是走总线的,怎么还有这个情况,以前也装过WK,没你说的现象呀。

我看论坛有人说 WKM的CAN口转换在飞控里 NAZA V2的在PM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