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楼主(2014-10-27):
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也有 个四轴,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2015-08-06):
你好,泡泡老师,我的D10控,设置那个切换模式时,进入辅助微调后,那个起落架行程量我的是4.5,而你的是6,我如果设置6,那么切换到GPS或姿态时 那下面指针 和蓝色光标 不对称。我的飞控是NAZA LITE没有升级到V2,不知道是不是没升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泡泡老师,我的D10控,设置那个切换模式时,进入辅助微调后,那个起落架行程量我的是4.5,而你的是6 ...

以遥控器实际数值为准,只要看到滑块移到相应的位置,并且点亮兰色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和我的数值一样。

网友B(2015-09-21):
您的视频咋看不了?我想学习一下 能传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视频咋看不了?我想学习一下 能传给我吗?

今天已经解封,可以看了。

网友(2018-04-05):
请问下泡泡老师,华科尔使用PPM接收机,设置了失控保护,但是关控后无变化,失控保护不起作用

网友(2018-05-17):
你好泡泡老师,我这个调参软件无法调遥控,滑块都是黑的,能帮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