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设置方法,声音判断工作状态

楼主(2014-10-27):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
3、接通电调电源,发射机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如果这个声音结束以后是一声长的“嘀”的声音以后不再有声音,那么检查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设置。)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  (没有操作时,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 作请求。)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设置,在听到提示声音的第一音节时,(比如选择LIPO自动保护, 听到一声 B 时,油门拉到最低位)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来确认。
此时,有另外的设置的话,迅速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做下1个选项的选择。  如果说您要的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  LIPO自动保护只有2个保护电压保护点,即6V 和9V ,电池可以不必要使用满电的电池。  NIMH自动保护是按电池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每个电池设定为0.8V,为了准确的判断电池的电压 ,请把电池充满。如果不充满,电调将按照70%的电压估算保护电压。(使用4LIPO时候也 可以使用此功能)  刹车:  出厂设置是无。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做一次刹车设置操作,这样就有马达在关闭油门以后 利用反电动势进行刹车。    如果要解除这个刹车功能,可以再设置一次刹车操作,那么功能既被取消。  工厂参数重新设定功能,因为本系列电调有过热和误操作保护功能,如果发现你的电调加速 ,或者转向,或者是油门曲线等任何特性和新的时候有如何变化,那么可以做一次工厂参数 设置,以重新获取最高性能。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