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楼主(2014-10-27):
试用12V 8.3A开关电源,给4S 5000的电池,用3A充电,开关电源不烫。
视频教程:

现在发现最新版的A6固件,使用方法更加简单,充电放电自动识别,不用去设置充电或放电状态,

要是电池的电压低于设置的电压,就进行充电工作,
要是电池的电压高于设定的电压,就进行放电工作。

比如设置的是电压4.2V,而是电池的电压低于4.2V,这时一但插上电池就会自动进行充电。

如果设置的电压是存放电压3.8V,电池的电压低于3.8V,这时一但插上电池就会自动进行充电,要是电池的电压高于3.8V,自动进行放电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这个送吗

网友:
很好的贴子。。。。。。。

网友: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
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电池,充电器,固件 作者:devilbattery 4188 测试充电电流多少?没有

网友(2016-08-09):
不能不能测电阻?

网友(2019-05-14):
LZ问一下。。我如果用一块3S电池。设置电压3.8低于这个数会自己充电。高于会放电。可是用2块3S同事插在充电器上。。比如设置电压3.8。我都一块电池高于3.8另一块低于3.8.这时候问题来了。。充电器启动的是放电模式。。把高于3.8的那块电池放到3.8。而低于3.8的那块也开始放电。正常吗

网友(2019-09-16):
准备买个A6充电器,可是某宝有两个品牌的。一种UNRC的A6,一种DC的A6?新人刚入坑不知两者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