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楼主(2014-10-27):
第一课:APM2.5、2.6、2.8的连线区别,四种常用供电方法;

之后的课程中,地面站的使用方法,适用于APM2.5 2.6,就不另外开课了。

第二课:固件的刷写,EPPROM清零,摇控器校准,水平校准;

第三课:APM装机,外罗盘的正确校准,校准后的方位检查,罗盘前向的查找。

第四课:油门行程校准,解锁方法,解除解锁自转,正确装桨,OSD,数传检查,白骨爪测试。

APM2.8接线图

楼主(2015-05-07):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进这里了,我给你一张图,就这个图的时候,飞控能通过自检,而且电机也转动,给油门也有劲,但就是 ...

别装桨,别装电池,只接USB线,JJ放水平,解锁推油,看6个输出值是否和油门同步,油门最大,6个输出是否也最大。

网友(2021-06-27):
APM2.8接线图

网友(2021-04-16):
新手学习很有用

网友:
马克,需要用到再来看看

网友:
太有用了,感谢~~~~

网友(2021-03-09):
这个教程赞~~~~1111

网友:
老师,这个软件文件有群共享?很多版本不知道下载哪一个

楼主(2015-12-11):
引用 网友B:
不小心点到了,怎么改回来啊...还有个问题,油门解锁时要推到最上才是油门最小(天7左手油,按照你右手油 ...

遥控器上,油门通道反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轴十字和X是同一个四轴固件,至于是十字还是X,在软件里选择,默认是X,你要是用过向导的话,他会自动 ...

不小心点到了,怎么改回来啊...还有个问题,油门解锁时要推到最上才是油门最小(天7左手油,按照你右手油教程设置的)

网友(2014-10-27):
拿分走人

网友:
这个送吗

网友: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2014-12-30):
顶泡泡老师

网友C:
泡泡老师,听说APM3.2新固件可以设置参数的GPS异常:保护机制,,速度超过设定值会自动保护,,,老师研究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听说APM3.2新固件可以设置参数的GPS异常:保护机制,,速度超过设定值会自动保护,,,老师研究 ...

网友:
引用 楼主:
WIKI里面应该有讲解吧?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现在要用了鸟文只认的26个字母。 ...

看到鸟文,头都大了

网友:
我也转战模友之吧了,哈哈,某X论坛封杀太严重,真是没必要!顶泡泡!

网友D:
请教三大件校准后 不能解锁 地面站显示Check mag field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三大件校准后 不能解锁 地面站显示Check mag field 什么意思

Check mag field = check magnetic field = 检查磁场
检查罗盘的东 南 西 北和地球的方位是否一至,
检查GSP周边是否用了铁螺丝,有铁件。

网友(2015-02-04):
继续顶老师,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ck mag field = check magnetic field = 检查磁场
检查罗盘的东 南 西 北和地球的方位是否一至,
检查 ...

谢谢泡泡老师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老版本天地飞7怎么在7通道设置自动调参,手一直压到七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老版本天地飞7怎么在7通道设置自动调参,手一直压到七通道吗? ...

只能这样了

网友(2015-04-25):
泡泡老师,请问下,就是那个自动调参,7通道选定好autotune保存后,再刷新屏幕,又变成原来的DO Nothing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到第四课的时候一切正常,但给有门没有力气,不能起飞,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第四课的时候一切正常,但给有门没有力气,不能起飞,为什么?

软件里检查,油门最高时,输出是否也最大

网友F:
泡泡老师,问你个问题,我的apm2.8用电脑供电用用遥控器能解锁,要是用BEC给apm供电用遥控器就解不了锁。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里检查,油门最高时,输出是否也最大

请问,在哪儿调这个呢,可以给我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问你个问题,我的apm2.8用电脑供电用用遥控器能解锁,要是用BEC给apm供电用遥控器就解不了锁。求 ...

测量JP1边上的二极管和保险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哪儿调这个呢,可以给我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都刷好几遍,调试好几遍了,还是解决不了输出的问题!

帮我想想问题处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进这里了,我给你一张图,就这个图的时候,飞控能通过自检,而且电机也转动,给油门也有劲,但就是不能起飞,而且油门到顶了也没动静!

网友A:
没装浆,没装电池,只链接usb线,和遥控器接收机,鸡鸡平放,解锁,油门推到最大,但输出没达到最大,1/3都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装桨,别装电池,只接USB线,JJ放水平,解锁推油,看6个输出值是否和油门同步,油门最大,6个输出是否 ...

6个输出值,没有随着油门最大而最大,油门最大,输出也就1/3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浆,没装电池,只链接usb线,和遥控器接收机,鸡鸡平放,解锁,油门推到最大,但输出没达到最大,1/3都 ...

恢复默认,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过

楼主(2015-05-29):
引用 网友G:
你好泡泡老师 我这一块APM2.6 在你的视频里没找到选择磁罗盘这里怎么设置,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不知道自己的罗盘应该选内还是选外,选任意选一个,点开始校准,以看到红点在上方为正确,否则换另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自己的罗盘应该选内还是选外,选任意选一个,点开始校准,以看到红点在上方为正确,否则换另一个

好的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
谢谢!太好了,正准备上2.8,先学习了

网友:
泡泡老师,关于供电一节的讲解貌似有错误。

网友:
泡泡老师,我跟随你的调试模式进去,第一:为什么你们都是地图,我只有那几个格子,第二,测试的时候,我5通就没动过、

网友H:
apm2.8, 4轴. 本来还是好好的,想更新固件到3.2.1,按正常操作倒也没什么,但突然下载更新失败,我就找到一个最先存档的3.2再上传,这时出问题了,最后提示通信失败,什么什么占用端口的,上传也就失败了。我去看一下灯,黄灯和蓝灯均不再闪烁了,但电脑上还能看到设备2560,这边本来应该闪烁的黄灯和蓝灯均没动静了(ABC灯),黑了。GPS接口那边的灯正常闪亮(电源灯)。重新上电也是如此,进地面站下固件不成功,检查+5V和+3.3V电压正常,遇到这样的事或者有什么建议呀,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2.8, 4轴. 本来还是好好的,想更新固件到3.2.1,按正常操作倒也没什么,但突然下载更新失败,我就找到 ...

飞控有问题,比如6000芯片坏了

网友I(2015-07-06):
泡泡老师,我的数传只要一打开遥控就使用不了了,要不就是两个都使用不了了,原来买的频率是433的,发现冲突换成868的问题依旧,怎么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我的数传只要一打开遥控就使用不了了,要不就是两个都使用不了了,原来买的频率是433的,发现冲 ...

测量二个东西全接上时,接收机端的电压是否低于4.6V.

网友J:
我按照视频一步一步设置,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在初始设置中,飞行模式的六个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到了失控保护检测飞行模式的时候,第五个模式定点出不来,第四个简单模式也出不来。目前就是,在飞行模式中,用遥控器可以打出来六中模式,但是到了失控保护设置,只有4个模式出来。好奇怪。。。

网友J:
还有,飞行数据面板总显示  GPS:No Fix ,是表示GPS没搜到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视频一步一步设置,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在初始设置中,飞行模式的六个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到了失控保护 ...

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视频一步一步设置,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在初始设置中,飞行模式的六个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到了失控保护 ...

定点和返航模式是需要GPS支持的,你没GPS 不会切到定点或者返航模式的

网友L:
泡泡老师,请问在刷固件时图片的反馈的信息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默认,所有校准及设置,重新做过

寒江獨公釣師兄請問你這個問題解決了沒,,我跟你同樣有這個問,,,搞了我很久都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飞行数据面板总显示  GPS:No Fix ,是表示GPS没搜到星吗?

GPS:No Fix  找到GPS,但GPS没搜到星,室外才能搜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按照视频一步一步设置,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在初始设置中,飞行模式的六个设置都没问题,但是到了失控保护 ...

比如软件里设置5档为RTL,遥控器打到5档,然后设置这时5通道的失迭保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泡泡老师,请问在刷固件时图片的反馈的信息是什么情况?谢谢!

老调重谈,N年前就通知大家了,3.2以后的固件,不支持这个张端功能了。

网友:
泡泡老師,,請問我張加速度計校淮了,,,羅盤搞了,,遙控器校好了,,,但飛行數裡顯示,,,我飛控向左頃,,,就顯示右,,向右頃就顯示左,,,,向前向後就無問,,,,

网友L:
泡泡老师,请问校准罗盘转动多轴时刚开始红色点还在上面的,转着转着就开始(所有的点)不见了是什么原因?还有校准后老提示罗盘偏移太高?

网友:
C:\Users\User\Desktop\新增資料夾\DSC_292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泡泡老师,请问校准罗盘转动多轴时刚开始红色点还在上面的,转着转着就开始(所有的点)不见了是什么原因? ...

线路接触不良,罗盘虚焊

网友(点评):
请泡泡老师详解下,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接触不良,罗盘虚焊

请泡泡老师详解下,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2015-08-08):
引用 网友K:
定点和返航模式是需要GPS支持的,你没GPS 不会切到定点或者返航模式的

我换了个固件 3.2.1 ,是可以切换六种模式的。PIXHAWK也可以,版本AC3.2.所以我估计是固件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软件里设置5档为RTL,遥控器打到5档,然后设置这时5通道的失迭保护值,

我换了个固件 3.2.1 ,是可以切换六种模式的。PIXHAWK也可以,版本AC3.2.所以我估计是固件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M:
老师,有没有新天地飞7的设置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师,有没有新天地飞7的设置视频

有,不是在合集里吗

网友N:
泡泡老师,在调试中USB和BEC可以一起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泡泡老师,在调试中USB和BEC可以一起连接吗?

反正我用电调从输出端供电,USB也接上,没事

网友O:
apm与华科尔接收机接线1通道要和2通道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O:
apm与华科尔接收机接线1通道要和2通道交换?????

对,华接收机上面标是的E A T R ,对应APM的端口是2 1 3 4

网友P:
“固件的刷写,EPPROM清零,摇控器校准,水平校准”泡泡老师你好,我买的APM2.58商家说已经多罗盘、加速度进行校准了,还用进行EPPROM清零吗?如果清零后是不是意味着从新开始再来一遍啊。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P:
我的四轴配置:中特威30A甲壳虫电调,APM供电是不是直接从电调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四轴配置:中特威30A甲壳虫电调,APM供电是不是直接从电调进行的?

那要看你的电调,是否带5V电源输出了,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看你的电调,是否带5V电源输出了,有就可以

谢谢泡泡老师,我的电调带5v输出,正按照你的帖子一步步的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固件的刷写,EPPROM清零,摇控器校准,水平校准”泡泡老师你好,我买的APM2.58商家说已经多罗盘、加速度 ...

网友Q:
泡泡老师 拿到一块新的apm 一开始写入固件的时候  需要插些什么 然后后面进行 加速度校准之类的校准 需要插些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泡泡老师 拿到一块新的apm 一开始写入固件的时候  需要插些什么 然后后面进行 加速度校准之类的校准 需要插 ...

插USB线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泡泡老师被屏蔽了,哎!来晚了!哎!

网友:
教学视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啊?刚刚学点头绪啊。今天小飞了下。基本正常。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啊。

网友:
老师,还有没有NAZA 新版天七的设置视频?

网友R(2015-09-07):
怎么泡泡的视频还没有解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泡泡的视频还没有解禁?

那要问优酷了,我可不知道,

网友:
泡泡老师,我很想学习APM2.8的自动巡航和自动飞航点,找不到apm2.8的教程,请指示一条明路。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作者:yuming1986 1302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泡泡的教材视频,干脆放在淘宝上卖,大家都方便点

网友:
我下了apm2.8软件,高手出招。

网友:
那位高手上传apm2.8软件谢谢?

网友(2015-10-18):
看到的有点晚。对新手帮助真的很大。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请问泡泡老师,请问最新版本的EPPROM清零怎么操作呢?

网友:
泡泡老师,那个在校准加速度计的时候是不是左右弄反了?刚刚发现是我弄反了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作者:hhz1985 9001

网友:
哈哈使用视频哈,先使用了,然后弄弄研究视频

网友S: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飞控接数传,在地面站可以加载数传数据,但点连接老是显示连接超时。端口和速率都选对,把数传寄回卖家,他试了下说数传正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用USB连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S: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飞控接数传,在地面站可以加载数传数据,但点连接老是显示连接超时。端口和速率都选对, ...

数传正常的话,你就要测量电压,测量3.3V电压,测量数传供电电压,测量接收机端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正常的话,你就要测量电压,测量3.3V电压,测量数传供电电压,测量接收机端供电电压。 ...

能具体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5-11-17):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T: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下载四轴版本是3.3.1的,怎么能下载到你那个版本呢?而且,固件刷了之后,打开终端连接就会跳出一堆乱码,不显示版本号,一直往下自己不停写0?.0之类的乱码,没办法EPPROM清零,之后的遥控器设置里就设置通道那都是空白通道,没有定点定高,自稳这些选项。我的笔记本是XP系统,台式是win7,台式压根就装不上地面站,笔记本后来从新刷固件就会提示错误.要我升级win10等等,目前我一片茫然了都.求教老师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下载四轴版本是3.3.1的,怎么能下载到你那个版本呢?而且,固件刷了之后,打开终端连接 ...

3、删除MP,并删除MP安装目录中所有文件,重新安装MP。

网友U:
请教泡泡老师,jp1短接,apm输出口接bec供电,这个时候能否再接USB线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泡泡老师,jp1短接,apm输出口接bec供电,这个时候能否再接USB线调参?

反正我是可以的。

网友V:
泡泡老师 我的f450 1.32kg 起飞左右乱飞 不平稳 怎么调 调pid吗 pid怎么手动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泡泡老师 我的f450 1.32kg 起飞左右乱飞 不平稳 怎么调 调pid吗 pid怎么手动调 谢谢 ...

把第二行的二个P,由默认的0.15改为0.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第二行的二个P,由默认的0.15改为0.100

多谢 老师指点

网友W:
泡泡老师,我想对APM数据清零后重刷,但在清零时出现图片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谢谢C:\Users\JASON\Pictures\QQ截图20151210120806.jpg @ZWDXBB

楼主:
引用 网友W:
泡泡老师,我想对APM数据清零后重刷,但在清零时出现图片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谢谢 @ZWDXBB

回101楼看去。

网友W:
我重置参数后,按照前面的教程做,在电机行程校准时遇到了问题。
我按照  油门推最高,上电后红黄蓝灯闪烁,接着断电再上电,滴滴两声后油门拉最下,过一会后推油门可以转动,电机转向正确,再次断电后上电,电机发出间隔的滴一声,油门不能解锁,推油门电机也不转动,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重置参数后,按照前面的教程做,在电机行程校准时遇到了问题。
我按照  油门推最高,上电后红黄蓝灯闪 ...

查看遥控器校准之后跳出来窗口中的数值,1-4通,最小应该少于1100,最大应该大于1900.

网友W:
引用 楼主:
查看遥控器校准之后跳出来窗口中的数值,1-4通,最小应该少于1100,最大应该大于1900. ...

我查看了
油门: 1091-1920
副翼:1092-1923
升降:1090-1925
航向:1091-1917

另外,我的通道5设置6档开关,
二挡上,三挡分别是1,4,6飞行模式,
二挡下,三挡分别是2,5,4飞行模式,
3没有,4重复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影响遥控器的使用吗?

我的MP是从apm中文网下载的http://ardupilot.cn/downloads/?download-info=missionplanner-msi, 下载后先进行了固件升级。
也尝试过从playuav下载mp1.3.32安装版,也是下载后先进行了固件升级。电脑是刚刚升级的windows 10

我的是AT9遥控器R9D接收器,APM飞控外置罗盘,HOBBYWING 20A电调,电机EMAX XA2212/980KV, 配1047桨,刷了好几天了还是没飞起来。

您AT9遥控器,2、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几个视频都有看, 您能不能给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查看了
油门: 1091-1920
副翼:1092-1923

新手课堂 设置乐迪AT9遥控器玩转PIX APM飞控
http://www.moz8.com/thread-39886-1-1.html

网友B:
四轴X模式是选择3DR_AERO_M.param还是3DR_QUAD_X4_RTF.param?泡泡老师你在视频里没提到啊,我今天全部调试好解锁起飞就右侧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X模式是选择3DR_AERO_M.param还是3DR_QUAD_X4_RTF.param?泡泡老师你在视频里没提到啊,我今天全部调试 ...

四轴十字和X是同一个四轴固件,至于是十字还是X,在软件里选择,默认是X,你要是用过向导的话,他会自动把你改为十字,你肯定用向导了,不是叫你们别用向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