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飞控 玩直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0-27):
第一课:初装飞行演示:
注:1、直机调试的难点在直机的机械部份,
      2、本机尾中立点未做到位,有双桨,油门曲线中间部位设置太陡,
      3、APM参数用的是黙认值,
      4、由于以上原因JJ未调到位,所以视频中JJ发抖,开定点时,JJ刷大圈圈,无法演示。

第二课:APM与直升机的线路连接方法;

第三课:固件的刷新,EPPROM清除,遥控器的校准及飞行模式设置;

第四课:APM飞控的安装,螺距设置,水平校准;

第五课:罗盘的校准,舵机方位的检查,飞控解锁;

本人的线路连接方法

网友A(2017-01-14):
老师,我的APM之前还好的,突然一次是,APM的自检灯通电就不亮,没有蓝红灯,

网友(2017-08-24):
看的有点懵。。。。

网友:
请问老师能否出一个APM无副翼直升机的教程和乐迪at9遥控器的设置?我用的是全球鹰480的电动直升机,用的自带陀螺仪飞的,不会飞3D,前两天炸机了,所以想换APM飞控飞飞航线,但不知道如何接线和调参,还有遥控器如何设置各个通道!之前看了老师您的有副翼教程,但还是弄不明白,所以请求泡泡老师帮助解决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7-07-12):
泡泡老师后来直升机  apm  抖动解决了吗
我几天mini apm 装450飞了
但是抖动
调了pid效果不好
这会舵壁改短
泡泡老师能发下调好的直机pid参数吗

网友:
泡泡老师
碰到个很奇怪的事
我mini apm  输入端 地线  八个通道接给接收机(没接5V)
接收机  用电调供电
四个舵机  也连接到接收机接电  四个舵机信号线  电调信号线 全部再接到apm输出上
等于我的apm用的电流计独立供电
舵机由电调供电
但是接收接电调  不接舵机  apm能收到遥控信号
接收接电调和舵机  舵机飞控可以控制 但我遥控就没信号了
为啥不明白

网友(2017-03-22):
引用 楼主:
apm倒着装的话,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改那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重新刷的程序,刷成了3.0的版本就行,3.2的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新固件窄频舵机要在飞控里设置了才能用

网友(2015-03-14):
调试pid是很麻烦的,我现在调到 自稳模式 飘来飘去,以前 起飞就乱抖

网友B:
求老师!我装的APM地面站软件不能打开,求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老师!我装的APM地面站软件不能打开,求解

重系统,找正版或纯净版的。

网友C(2015-07-18):
请问泡泡老师您的这个接法能用在无副翼直升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泡泡老师您的这个接法能用在无副翼直升机上吗?

当然可以了,软件里不是可以选择无副翼的吗?

网友D(2015-12-08):
老師請問這一篇的APM飛直升飛機的接法換成PIX是否也通用?!
或是直升飛機就只能用APM,會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我看了很多教學文章
PIX的輸入就是接RECIEVE的地方就只有一個CH但是理論上應該是有八個INPUT才對
或是我哪裡搞錯了請賜教,因為我有玩直升飛機的需求在選擇飛控中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師請問這一篇的APM飛直升飛機的接法換成PIX是否也通用?!
或是直升飛機就只能用APM,會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 ...

玩直升机用PIX方法通用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直升机用PIX方法通用的呀。

老師,但是PIX的教學文章針對接收器都只有一個CH
但是對於直升機的接收器而言應該有最少5個CH才對(四個舵機一個電變)
是否可以發個教學文針對PIXHAWK飛控玩直升飛機
或是發個連接圖出來說明,
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E(2016-01-13):
亲爱的泡泡大师,我看了你的APM调直机的教程,但是看了好几遍我还是有问题要问你。在APM调参里调螺距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油门推到中立点后再把螺距先调到零度,然后在APM调参里调螺距?还有十字盘上的三个舵机线怎么才能把所有的舵机线从机身穿过到起落架那个地方?还有就是我的遥控是天七控和天七接收机,可以玩转APM吗?遥控器是不是需要先设置模式?还有我把电调插在APM7通道上行吗?遥控器上用3通道跟7通道混控?我的是富丽4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爱的泡泡大师,我看了你的APM调直机的教程,但是看了好几遍我还是有问题要问你。在APM调参里调螺距之前第 ...

我的这个教程只是个简易入门教程,只是个引子,实际情况可能不一样,你们要自己去解决。
我会的全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教程只是个简易入门教程,只是个引子,实际情况可能不一样,你们要自己去解决。
我会的全在这里 ...

别啊!您能帮我在好好的解决问题吗?我的直升机现在用的是黄K8

网友E:
泡泡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我的直升机已经基本调完了,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自稳模式下无法锁尾,直机原地打转,螺距,尾舵行程都校准完了,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我的直升机已经基本调完了,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自稳模式下无法锁尾,直机原 ...

锁不了尾,应该是尾舵机行程没调好,或尾舵机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不了尾,应该是尾舵机行程没调好,或尾舵机方向反了。

重新调完尾舵机行程,反向还是不行!是不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F(2016-02-12):
泡泡老师 麻烦问下 我的控是乐迪AT9 , 模型应该设置成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 麻烦问下 我的控是乐迪AT9 , 模型应该设置成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应该选多轴

网友(2016-06-20):
老师 您好!驰远x6s遥控器能用吗? 谢谢

网友:
直接 把我看晕了。。。。

网友(2016-12-20):
顶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G:
请问一下apm2.8天7接收机怎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apm2.8天7接收机怎样接线

1-7通,一一对应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7通,一一对应接

谢谢!我汽油直升机用,一一对应舵机不工作,我改用的交X,ok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7通,一一对应接

apm倒着装,180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倒着装,180转不过来?

apm倒着装的话,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倒着装的话,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尾舵机用kst bl5805   apm2.8摇控舵机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尾舵机用kst bl5805   apm2.8摇控舵机不动作?

尾舵机工作最低电压是6V,你单独给他供电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的APM之前还好的,突然一次是,APM的自检灯通电就不亮,没有蓝红灯,

你指的自检灯通电,是电池供电还是USB供电?测量接收机输入端的电压是否大于4.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工作最低电压是6V,你单独给他供电了没?

单独供电?我不知新手课堂,APM飞控 玩直机的使用方法。  作者:魔兽 2139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工作最低电压是6V,你单独给他供电了没?

我从输出进的电apm是5V舵机6V以上怎么改接线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尾舵机工作最低电压是6V,你单独给他供电了没?

你帮我看一下这样接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自检灯通电,是电池供电还是USB供电?测量接收机输入端的电压是否大于4.6V ...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我重新刷的程序,刷成了3.0的版本就行,3.2的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帮我看一下这样接行吗

四个舵机是同一型号的吗?所有舵机红线挑出来,搞他6V降压模块,单独供电。

网友(2017-01-19):
引用 楼主:
四个舵机是同一型号的吗?所有舵机红线挑出来,搞他6V降压模块,单独供电。 ...

四个电压一样。三个宽频,一个窄频。

网友:
文章很赞 我想看看细节

网友:
顶!我来拿牛币的,请见谅!

网友H:
引用 楼主:
apm倒着装的话,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倒着装可以用在四轴上吗?能否前后调转装?接收机装在前面,APM正着装很难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着装可以用在四轴上吗?能否前后调转装?接收机装在前面,APM正着装很难接线

可以,只要在这里正确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老师:油机怎样解除8通道上锁。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