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零度双子星、双保险飞控的使用。

楼主(2014-10-27):
零度双子星使用第一课

零度双子星使用第二课

零度双子星使用第三课

零度双子星使用第四课

零度双子星使用第五课

网友:
这个送吗

网友A(2016-03-16):
泡泡老师请问您是否做过试验主控突然出现故障、比如罗盘或者干脆处理器复位机子能自己切换吗?
老师有空帮大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请问您是否做过试验主控突然出现故障、比如罗盘或者干脆处理器复位机子能自己切换吗?
老师有空帮 ...

不会,切换条件,1,失控了,2,手动切换。

网友(2016-06-05):
泡泡老师这个双子星怎么设置双控模式啊?求教!最好来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