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楼主(2014-10-27):
谢谢APM群魔友提供的资料,
天8也可以按此方法设置

网友(点评):
老师好~麻烦问一下老天9和新天9设置方法一样吗??有没有新天九的视频呢??

楼主(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有没有乐迪at9的设置教程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在这里面

网友A:
泡泡老师,有没有乐迪at9的设置教程

网友(2015-10-08):
顶泡泡老师

网友B(2015-07-10):
这个设置能用来飞大疆哪吒飞控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能用来飞大疆哪吒飞控吗

不行,去看NAZA-M -V2的课,里面已经有了。

网友(点评):
v2和哪吒设置遥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能讲解下为什么这样设置么?

这是模友教的,他怎么教我,就怎么教你们了,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泡泡老师能讲解下为什么这样设置么?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D:
嗯嗯,谢谢老师,但我又遇到新问题了,调试好后解不了锁

肯定你那一步没做到位,重新校准和设置,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8 天9设置方法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上天,我按视频调试好天8,

天8 天9设置方法相同。

网友E(2015-01-20):
泡泡老师,你的,天7 6档,教程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你的,天7 6档,教程没有了,

还在的呀,不知道你是老版还是新版天七
新手课堂 APM飞控使用老版本天地飞7 六个档位的设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71

新手课堂APM新版天七设置6个档位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在的呀,不知道你是老版还是新版天七
新手课堂 APM飞控使用老版本天地飞7 六个档位的设置方法
http://w ...

找到你以前的贴子了,我下载了,还有,找到了,呵呵,已经搞定,还顺便问下,CC3D参数调乱了,如何恢复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你以前的贴子了,我下载了,还有,找到了,呵呵,已经搞定,还顺便问下,CC3D参数调乱了,如何恢复默 ...

我是重刷固件恢复的

网友(2015-02-26):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刷固件恢复的

感谢回复,泡神

网友F(2015-04-23):
泡泡老师,你这个天9设置,适合新版的天九二代超级版吗?请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你这个天9设置,适合新版的天九二代超级版吗?请指导,谢谢!

适合

网友:
出问题了,泡泡老师!我调制类型用2.4G PCMS 4096的时候,在油门校准的生活,油门推到最高,所有的调试柱里面的绿色都没有了。调制类型换到PPM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换到PPM后遥控器的失控设置就按不进去了!怎么回事啊?急求~~!!!加个Q:247626356
我用的PIX4飞控,飞控连接接收机是用PPM编码器连接的!怎么办?

楼主:
有绿色柱表明,飞控没找到遥控器

网友(点评):
我要发视频给你看你才知道,你加下我QQ吧!247626356

网友F:
我晕,我按你的步骤设置的,但是最后到了失控设置按了中心圆后,里面的参数和你的不一样,怎么回事?有问题吗?你的设置是:油门     -5.4%          我的设置是:油门     -5.4%
                             起落架 +63.6%                           起落架  -87.0%
                             襟翼     +4.3%                            襟翼    -100.0%
我按你的设置一步一步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出入?我的遥控是天九二代超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晕,我按你的步骤设置的,但是最后到了失控设置按了中心圆后,里面的参数和你的不一样,怎么回事?有问题 ...

开关打的位置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打的位置不同

这个没有影响吧?还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
泡泡老师,求助!我调制类型用2.4G PCMS 4096,在油门校准的时候,油门推到最高,所有的调试柱里面的绿色都没有了。但是用2.4G PCMS 1024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不然给你看看)

网友B:
按照视频设置为什么失控保护里我的起落架是-87.0襟翼+20.2和视频里的不一样啊

网友:
按照教程的步骤来设置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视频设置为什么失控保护里我的起落架是-87.0襟翼+20.2和视频里的不一样啊

设置失控时,5 6开关打到另一边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失控时,5 6开关打到另一边再试试。

打到另一边后起落架变成38 襟翼是19.2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到另一边后起落架变成38 襟翼是19.2还是不一样

干吗非要百分百和我一样呀?有6个档位就行了,失控在什么位置自己可以灵活运用。

网友(点评):
我还不知道失控保护干嘛用的

网友(2015-05-25):
帮顶,已按老师教程设置完成,爽飞了两次,不过操作仍有难度,新手还是要谨慎。求教设置的定时器提醒是什么作用呢?三个定时器会有不同的提示音,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额。。。

楼主:
三个定时器,我一般使中其中的二个,一个从00开始加时,一个从6分钟倒计时,加时的可以查看飞行时间。倒计时的可以提醒你。

网友G:
求教泡泡老师,按照视频的失控保护设置以后,在未解锁状态关控,地面站会显示切换至返航模式,但尝试解锁后推一定油门后关控,会切换到降落模式,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教泡泡老师,按照视频的失控保护设置以后,在未解锁状态关控,地面站会显示切换至返航模式,但尝试解锁后 ...

帮自己解答,可能是实验的时候在室内,没有gps锁定,解锁状态下触发的是降落了。。。

网友D: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作者:萤火虫 3831 顶上天,我按视频调试好天8,

网友(2016-04-08):
引用 楼主: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出处: 模友之吧) ...

谢谢泡泡老师了

网友(2016-07-08):
看不到啊?什么情况?

网友(2016-09-18):
泡泡老师,我的天8,页按照你的视频一步步走。结果发现六段开关无法实现。发现视频里面开关E并未定义通道,只有开关B,一个三段开关,如何实现6段开关?(通道6 设置成了VA),7通道自动调参,8通道不用,岂不是少一个通道设置成两段开关和开关B成为6段?所以我弄不下去了。
另外,定时A,B,C分别是什么意思和用途?

网友:
泡泡老师,开关E没有定义,你是如何实现6段开关功能?没有看明白

网友:
搞懂了6段开关。

网友:
很好  东西很有用 呵呵

网友(2017-02-14):
老师,我没搞懂那个起落架的选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泡泡老师,我也是没有搞懂起落架参数为什么为设置成那两组数值

网友(2017-06-25):
那位大神告诉我一下,桨安装原理?求赐教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作者:初学者12345 1136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作者:初学者12345 1386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作者:初学者12345 6984

网友(2017-11-15):
学习了!不过请教一下,设置6档是啥意思?为了什么呢?遥控器如果不这么设置没办法遥控吗?

网友(2018-02-19):
好好好,顶泡泡老师,救星呀

网友H:
光有这个没有。。关键是怎么连线 ?apm输入端的8通道是 模式切换。。怎么练?难道空着??可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有这个没有。。关键是怎么连线 ?apm输入端的8通道是 模式切换。。怎么练?难道空着??可能么 ...

玩多轴,APM是5通道切换飞行模式,玩固定翼,APM才用8通道去切换模式,你只要把接收机的5通道连接到APM8通就行了,

网友I(2018-04-10):
这个pix飞控也可以这样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pix飞控也可以这样设置么

当然可以了

网友:
泡泡老师.打e档换246.通道这是什么意思?
云台控制需要用到一个旋钮还是两个旋钮?

网友:
一切都是为了牛币、、、

网友(2018-08-15):
正需要这种文章,,教我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