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10-27):
重点是教你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10针转6针的方法:

OSD上IPS口定义

网友(2020-09-26):
感谢分享,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8-11-21):
泡泡老师,你的教程很多视频都已经打不开了!能不能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2017-06-11):
学习泡泡老师教程!支持!!!

网友(2017-01-04):
老师,我用的那个小的mininosd板子,我烧录之后在连接刷机软件,并没有反应,
信号的还是一直亮着

网友:
老师你好,我使用ISP下载器通过progisp软件刷入BOOT成功,但是用miniOSD软件通过TTL刷入固件会把BOOT擦除。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关心,马上入门

网友:
泡泡专业贴!顶~~~~~~

网友(2014-10-27):
拿分走人

网友: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2015-01-28):
泡泡大神,安卓编辑软件哪里有啊?

楼主:
度娘 arduino-1.0.5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我下载了好几个OSD_CONFING设置软件,但是在XP系统上都运行不了,是不是还得下载什么插件才能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我下载了好几个OSD_CONFING设置软件,但是在XP系统上都运行不了,是不是还得下载什么插件才 ...

不用,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泡泡老师,osd可不可以用   arduino uno 刷?

网友B(2015-03-15):
问·下,,我的OSD的焊盘是焊上就就是单边给电对吧...我是数传和OSD用Y线连的,,,现在是我不接OSD数传能和地面站连的,,单是我接OSD的RX线和地线,,我数传就不能和地面站连了,,这是为什么呢》》?OSD单边我是接摄像头12V和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我的OSD的焊盘是焊上就就是单边给电对吧...我是数传和OSD用Y线连的,,,现在是我不接OSD数传能 ...

1、焊盘是焊上的话,5V就不要接了,在右则接了12V之后,还是要测量这个5V针脚的电压,是否大于4.8V.
2、用Y线同时连接数传和OSD的话,正确的方法是只接OSD上的GND和RX到APM的GPS和TX上就行了,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C:
泡泡老师你好 我在给osd刷boot的时候连接osd灯不亮电脑显示如图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解答

网友C:
我的是免驱动的用不了这软件怎么办  是不是要重新买  那应该买那种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1、焊盘是焊上的话,5V就不要接了,在右则接了12V之后,还是要测量这个5V针脚的电压,是否大于4.8V.
2、 ...

是gps还是g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你好 我在给osd刷boot的时候连接osd灯不亮电脑显示如图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解答 ...

你接错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免驱动的用不了这软件怎么办  是不是要重新买  那应该买那种才对

那么高级的东西,长什么样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接错线了吧?

谢谢 是接错线了 但还是用不了 下载器买错了 osd都搞坏了2个了

网友:
请问泡泡老师 MINIOSD发热大么  我收到的没有外壳   我想把OSD 放在中心办里面  我的是碳的  这样的话必须绝缘    我想把OSD 用热缩管 包起来  但是这样不利于散热      请问 老师 建议我如何做  是包呢 还是不包呢

网友(2015-05-04):
泡泡老是,按照你的教程连接。老是出现烧写BOOT错误。连接线检查了没有错误,编程器也连了电脑。问题不知处在哪里?真正没办法了。

网友D:
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教程给我的OSD刷写了BOOT和固件,可是刷完上机测试,什么都没有显示,屏幕表现为黑屏,具体看论坛我发的帖子,麻烦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了?谢谢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313&page=1#pid3056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教程给我的OSD刷写了BOOT和固件,可是刷完上机测试,什么都没有显示,屏幕表现为黑屏 ...

接了摄象头,黑屏的话,7456就没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焊盘是焊上的话,5V就不要接了,在右则接了12V之后,还是要测量这个5V针脚的电压,是否大于4.8V.
2、 ...

如果是2.8的板子怎么接呢?我的也是右侧供电,老是没有图像,更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2.8的板子怎么接呢?我的也是右侧供电,老是没有图像,更没有数据。。。

1、没有图象7456坏了
2、没有数据2.8可以和数传共接口,也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个焊盘必须短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没有图象7456坏了
2、没有数据2.8可以和数传共接口,也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 ...

哦,这样啊。。多谢泡泡老师!

网友F(2015-07-24):
泡泡老师,我买的这个tf232上面直接有六针的isp这个怎么插osd呢?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啊,显示连接不上,请您看一下图,有什么不对的请指出

这个是ft232下载板

这个是我自己测量一下

这个是连接图

这个是我的osd

这个是失败

这个是osd指示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我买的这个tf232上面直接有六针的isp这个怎么插osd呢?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啊,显示连接 ...

你的这个是RF232 小板,其本身所带的ISP功能相信没几个人用过,你写不进去也是正常的,此芯片的ISP和Arduino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买USBASP 专用于AVR芯片的烧写器吧~~~~~

网友:
总部参谋长

网友:
有关APM的泡泡老师视频必看,菜鸟还莫上osd,算是知识储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是RF232 小板,其本身所带的ISP功能相信没几个人用过,你写不进去也是正常的,此芯片的ISP和Ardu ...

泡泡老师,这个对吗?买回来可以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这个对吗?买回来可以用吗?

晕,淘宝随便找找都是的
带外壳的你不买~~~~~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hWO7rp&id=19652197056&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晕,淘宝随便找找都是的
带外壳的你不买~~~~~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hWO7r ...

嘿嘿,老师,我osd接上显示这个,这是什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嘿嘿,老师,我osd接上显示这个,这是什么啊

你的串口数据没有加载到OSD上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串口数据没有加载到OSD上面吧~~~~

什么意思??老师我还是个菜鸟。。。。

网友:
你还是从零开始看 泡泡教程吧~~~~~
就不一一回复你了~~~~

网友H(2015-09-27):
引用 楼主:
1、没有图象7456坏了
2、没有数据2.8可以和数传共接口,也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 ...

泡泡老师 APM2.8背面的焊盘接了还是没数据,打开摄像头就有图像没数据,关了摄像头又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 APM2.8背面的焊盘接了还是没数据,打开摄像头就有图像没数据,关了摄像头又有数据。

摄 象头不是P制的吧?

网友:
泡泡老师,我这个OSD与ISP连接后,插上电脑 没有出现相对应的COM,但是插上电脑时有提示音,而且显示驱动已安装,,,怎么回事啊

网友I(2016-03-17):
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找不到啊。

Arduino 1.0.5
搜一下,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03):
泡泡老师,超小的 OSD的 烧录形式和 mini OSD 是一样的吗?

网友J:
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为什么刷波特出错啊,软件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为什么刷波特出错啊,软件一样的

你用的是免驱动刷机板了吧?

网友:
免驱动就会出错?

网友(2016-06-12):
为什么我刷了波特,还是显示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 APM2.8背面的焊盘接了还是没数据,打开摄像头就有图像没数据,关了摄像头又有数据。

我的跟你的一样,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6-10-26):
APM  2.8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个焊盘必须短接一下,
请问是哪个焊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M  2.8可以接到I2C口,如果接到I2C口的话,反面有一个焊盘必须短接一下,
请问是哪个焊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