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楼主(2014-10-27):
APM 3DR数传固件的升级及降级方法

也可用手动的办法,升级或降级固件

附:3DR 1.7及1.9版本固件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固件,APM,youku,固件升级,html 作者:泡泡 6877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固件,APM,youku,固件升级,html 作者:泡泡 6561

网友(2021-03-27):
已下载,很有用,谢谢泡泡

网友(2020-07-01):
怎么刷了一会儿又恢复鸟语了

网友:
我的牛币 不够,但是需要这个固件,抱歉了各位。。。

网友(2020-03-02):
学习了
教程越看越多

网友(2019-12-28):
谢谢,马上赞积分。。。。。

网友: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

网友A(2019-10-25):
小白一枚,弱弱问一下 3DR 数传的传输距离是多远?老师有试过的有多远?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老师和模友大神,买的新的3dr数传今天到手刚到手机上试了一下是连接不上的(飞鱼地面站)但是两个 ...

那个淘宝的的卖家也不太懂这些

网友(2014-10-27):
这个送吗

楼主(2015-01-17):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枚,弱弱问一下 3DR 数传的传输距离是多远?老师有试过的有多远?

地面拉距300米试过,空中没飞出过200米,怕丢机所以不知道真正有多远。等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拉距300米试过,空中没飞出过200米,怕丢机所以不知道真正有多远。等小白, ...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固件,APM,youku,固件升级,html 作者:摩羯衍 9630 等我这个小白做实验?

网友C(2015-03-31):
我按照老师的视频上传了固件重置保存以后数传还是不能连接,飞机上的数传固件版本不知道多少,也不能连接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固件,APM,youku,固件升级,html 作者:yu17851 4503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固件,APM,youku,固件升级,html 作者:yu17851 63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老师的视频上传了固件重置保存以后数传还是不能连接,飞机上的数传固件版本不知道多少,也不能连接

飞机上的和电脑上的二个数传,必须刷相同的版本,不知道的话,加载一次,

网友D(2015-10-28):
泡泡老师,飞机端的那个USB转换借口叫什么来着,还有就是我是在校准罗盘后才出现数传突然链接不上的问题的,我没有升级数传固件呢,怎么也会链接不上了呢?另外老师你那有没有地面站1.2.55版本的,网上找不着这个版本

网友D:
还有就是我罗盘校准完以后就直接油门校准解锁了,然后就想试飞一下(F450机型),刚开始时推油门4个电机都开始转了(有点奇怪的声音),坚持3分钟左右突然就转速下降失去动力,最后停了,第二次试飞的时候2号电机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飞机端的那个USB转换借口叫什么来着,还有就是我是在校准罗盘后才出现数传突然链接不上的问题的 ...

USB-TTL刷机板,可以用刷OSD的刷机板。1.2.55不是在的吗: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我罗盘校准完以后就直接油门校准解锁了,然后就想试飞一下(F450机型),刚开始时推油门4个电机都 ...

做过集体油门行程了没?
电池插BB响了吗?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BB响没有插,集体油门行程不校准的话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集体油门行程了没?
电池插BB响了吗?
电池没电了吧?

电池是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集体油门行程了没?
电池插BB响了吗?
电池没电了吧?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TTL刷机板,可以用刷OSD的刷机板。1.2.55不是在的吗: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 ...

谢谢老师,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过集体油门行程了没?
电池插BB响了吗?
电池没电了吧?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新西达30A电调,装机之前没有进行电调校准过,
我是看到老师你的第四课:油门行程校准,解锁方法,解除解锁自转,正确装桨,OSD,数传检查,白骨爪测试。
直接校准油门行程的。

油门行程校准和电调校准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新西达30A电调,装机之前没有进行电调校准过,
我是看到老师你的第四课:油门行程校准 ...

油门行程校准和电调校准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同一个意思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飞控接数传,在地面站可以加载数传数据,但点连接老是显示连接超时。端口和波特率都选对,把数传寄回卖家,他试了下说数传正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用USB连接正常)

网友E(2016-01-14):
自制的数传也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制的数传也能用吗

不一定能用。协议不一样。

网友(2016-09-28):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的讲解,认真学习了!

网友F:
为什么我的数传,离开2米后就连接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数传,离开2米后就连接不到了?

检查频率 ,检查发射功率是否调到最大,

网友:
泡泡老师:我有二套100mw的3DR数传,为什么空中信号传输都在50米到100米左右会中断丢包,设置接收和发射两边参数一致,功率20。飞行中没有干扰也没有障碍物。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才能看到啊,为什么我都看不到啊

网友(2017-01-05):
666666666666464646
56446545645445645646456456464654646464654

网友:
66666666666464646
56446545645445645646456456464654646464654

网友(2017-08-24):
感谢分享!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7469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7882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886

网友:
感谢分享!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7163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602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vepeter2017 4741

网友(2017-10-02):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2018-02-19):
谢谢泡泡老师,东西真好,正好用着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8-06-03):
牛币不够,下载不了固件

网友:
好东西00000
11111111111111

网友:
下载来试一试
.
.

网友(2018-07-26):
求下载附件。等着刷版本。。。

网友(2018-09-25):
没有牛币怎么办

网友:
别的帖子没有唯独很美的固件

网友:
为啥要这么多的分数

网友:
我为什么下载不了这个固件

网友(2018-10-28):
泡泡老师PIX飞控主控灯红灯长亮是咋了

网友:
地面拉距300米试过,空中没飞出过200米,怕丢机所以不知道真正有多远。等小白,

网友(2018-12-21):
怎么把sik2.0降级为sik1.9 ?

网友(2019-02-18):
升级2.0版本以后有问题,希望退回1.9版本,特别需要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1634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9857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7847

网友:
很有用,想下一个1.9版本的,·~~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4609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6657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4888

网友:
很有用,想下一个1.9版本的,·可惜没有牛币,肿么办~~~

网友:
想下没有牛币,只能回复顶贴赚牛比了~~ 宝宝苦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2194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4734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7641

网友:
要10个牛比啊,好多,登陆签到一天才1币,继续回复,以后不要收这么高了~~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269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3291

网友:
要10个牛比啊,好多,登陆签到一天才1币,继续回复,以后不要收这么高了~~ 很需要用~~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3823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9731

网友:
要10个牛比啊,好多,继续回复,以后不要收这么高了~~ 很需要用~~ 宝宝苦~~  生活艰难·······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6069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8666

网友:
要10个牛比啊,好多,继续回复,以后不要收这么高了~~数传连接老出问题,下个低版本的再试试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7437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4836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作者:oooyyyfff 5128

网友(2019-03-26):
我只是想要十个牛币

网友(2019-07-30):
这个固件咋下载啊

网友:
固件咋下载啊

网友:
牛币咋获取

网友B(2019-09-03):
麻烦问下老师和模友大神,买的新的3dr数传今天到手刚到手机上试了一下是连接不上的(飞鱼地面站)但是两个模块的灯是长亮的,后面用电脑试了下还是连接不上,驱动也安装成功了,波率也是选择的57600,但是查到电脑上天空端的一直蓝灯闪烁,地面端的是长亮的蓝色,两个始终是连接不上,想问一下是某个模块的硬件坏了吗还是需要调试什么东西,还是会有其他问题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