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uav航模】航模 电动 直升机 亚拓 450 SPORT维护保养及检...

楼主(2014-10-27):
YT450 SPORT维护保养及检查项目

起飞前“细”观察检查,降落后“勤”维护保养。尽量把非技术性炸机的几率降低到零。

项目        分类                                 描述

              序号        零 部 件
主电机      1        马达固定螺丝        2个螺丝(M2.5 x 6mm)是否松动
               2        马达齿止泻螺丝        1个螺丝(M3 x 3mm)是否松动
               3        马达固定座螺丝        4个螺丝(M2 x 12mm / M2 x 5mm)是否松动
               4        马达齿轮        与主齿轮是否平高
                        与主齿轮间隙是否适当(0.1mm)
               5        马达线        3条线的绝缘皮有无破损
                        3条线与电调输出线的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6        电机轴承        有无灰尘异物(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十字盘舵机
               1        舵机固定螺丝        6个螺丝(T2 x 8mm)是否松动
               2        舵机臂固定螺丝        3个螺丝(M2 x 4mm)是否松动
               3        舵机臂球头        3个球头A(M2 x 3.5mm)+ M2螺帽是否松动
               4        舵机连杆球头        3条连杆(D / E / F)与十字盘连接球头是否松动
               5        舵机线        3条舵机线的绝缘皮有无破损
                        3条舵机线与接收机的连接插头是否松动

主齿轮组
               1        主齿轮        磨损是否正常,有无坏齿
                        转动是否平稳,有无变形
               2        尾传动主齿轮        磨损是否正常,有无坏齿
                        转动是否平稳,有无变形
                        与尾传动轮组吻合松紧是否适当
               3        齿轮组固定螺栓        (M2 x 12mm)+ M2螺帽是否松动(不可过紧,定期更换)
               4        主齿轮中心座螺丝        4个皿头十字螺丝(M2 x 4mm)是否松动
               5        主齿轮组轴承        有无灰尘异物(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主轴
               1        主轴        转动旋翼头,检查主轴是否弯曲变形
               2        主轴固定座螺丝        6个螺丝(M2 x 5mm)是否松动
                        2个机头罩固定柱止泻螺丝(M2 x 10mm)是否松动
               3        主轴固定套        固定套位置是否适当(主轴是否会上下窜动)
                        2个止泻螺丝(M3 x 3mm)是否松动
               4        主轴固定座轴承        上下两个轴承是否清洁干净(清除灰尘异物)
                        主轴转动是否顺畅(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旋翼头
               1        中联与主轴固定螺栓        (M2 x 12mm)+ M2螺帽是否松动(定期更换)
               2        十字盘球头        4个球头A(M2 x 2.5mm)是否松动
               3        十字盘轴承        是否清洁干净(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4        稳定控制摇臂        球头和螺丝是否松动
               5        SF控制摇臂        球头和螺丝是否松动
               6        日子框螺丝        4个螺丝(M2 x 4mm)是否松动
               7        平衡杆固定座螺丝        2个螺丝(M2 x 5.5mm)是否松动
               8        横轴螺丝        2个螺丝(M2 x 6mm)是否松动(定期更换螺丝)
               9        横轴        横轴是否弯曲变形
                        转动是否顺滑(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10        主桨夹        2个球头G(M2.5 x 2.5mm)是否松动

旋翼头
               1        主桨夹        用手转和拉,检查是否有虚位
               2        制动盘螺丝        1个螺丝(M2 x 6mm)是否松动

平衡杆组件
               1        平衡杆        平衡杆是否弯曲变形
                        平衡杆两边长度是否一致
               2        平衡杆止泻螺丝        2个止泻螺丝(M2 x 2mm)是否松动
               3        平衡翼        目测是否水平(0度)
                        与平衡杆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如果换新的平衡翼,重量是否一致

主桨               1        主桨        主桨有无破损或伤痕
                        如果换新的主桨,是否动静平衡处理(重心和重量平衡)
               2        主桨固定螺栓        (M3 x 14mm)+ M3螺帽是否松动(不可过紧)

尾杆组件
               1        尾杆固定座螺丝        8个螺丝(M2 x 5mm)是否松动
               2        尾传动轮组固定螺丝        6个螺丝(M2 x 10mm)+ (M2 x 5mm)是否松动
               3        尾支撑杆螺丝        4个螺丝(M2 x 8mm)是否松动
               4        水平尾翼螺丝        2个螺丝(T2 x 14mm)是否松动

尾舵机
               1        尾舵机固定座螺丝        2个螺丝(M2 x 6mm)是否松动
               2        尾舵机固定螺丝        2个螺丝(M2 x 6mm)是否松动
               3        尾舵机臂固定螺丝        1个螺丝(T2 x 5mm)是否松动
               4        尾舵机连杆球头        球头A(M2 x 3.5mm)+ M2螺帽是否松动
               5        尾舵控制连杆        有无弯曲变形

尾控制组件
               1        皮带        与皮带传动轮吻合松紧是否适当
                        皮带有无破损(定期更换)
               2        垂直尾翼        方向是否垂直
               3        尾波箱固定螺丝        2个螺丝(M2 x 18mm)是否松动
               4        尾轴固定座螺丝        6个螺丝(M2 x 5mm)是否松动
               5        尾轴轴承        是否清洁干净(定期加少许润滑油)
               6        尾旋翼L型控制臂        螺丝(M2 x 5mm)和球头(M2 x2.5mm)是否松动
               7        尾旋翼T型控制臂        4个螺丝(M2 x 8mm)+(M2 x 6mm)是否松动
               8        尾轴        是否弯曲变形
               9        尾推滑块球头        球头E(M2 x 2.5mm)是否松动
              10        尾轴滑套        滑动是否顺畅(定期加加少许润滑油)
              11        尾中联止泻螺丝        螺丝(M3 x 3mm)是否松动
              12        尾桨夹固定螺丝        2个螺丝(M2 x 8mm)是否松动(定期更换)

尾桨
               1        尾桨        有无破损或伤痕
                        如果换新的尾桨,重量是否一致
               2        尾巴桨固定螺丝        2个螺丝(M2 x 8mm)是否松动

机身和脚架
               1        电池固定座        4个螺丝(T2 x 8mm)是否松动
               2        陀螺仪固定座        2个螺丝(T2 x 8mm)是否松动
               3        机身        检查其他机身侧板螺丝是否松动
               4        脚架        4个脚架螺丝(T2 x 10mm)是否松动
                        铝管有无弯曲变形
                        脚架是否水平

电子设备
               1        电调        固定是否牢固可靠
               2        接收机        固定是否牢固可靠(主从接收机)
               3        陀螺仪        固定是否牢固可靠

转自 EXauv航模论坛--航模 电动 直升机 亚拓 450 SPORT维护保养及检查项目

网友:
感谢兄弟捧场!

网友(2015-09-28):
  呵呵,楼主的这一套查检下来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吧,该回家了!请教一下,舵机臂固定螺丝        3个螺丝容易不容易松动    ,感觉这个地方与塑料有染,不容易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