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7寸显示屏纯模块改装完结

楼主(2014-10-31):
过了这么久,终于有时间搞了,下面就看详细的解说吧。
关于为什么没有图像,小康真的没有办法了,买不起摄像头,摄像头坏了,
如果论坛中有谁可以送给我一个摄像头的话,在此万分感谢。(不乱什么摄像头,哪怕是监控摄像头小康也感谢,我会付邮费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jn1n06jf528&id=38894978990
本人推荐的显示屏,虽然他没有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东西不错值得一顶      1280*800  高清    不过只有300个哦要抓经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7.00yAd7&id=39255077999&ns=1&_u=jn1n06j0be4&abbucket=1#detail
5.8g接收模块

首先我们要对模块精心加上天线和接插件

完工的样子

加上天线,模块就差不多完美了

拆卸显示屏所有螺丝

外接线就是这个样子了,以此+12v gnd 倒车线 av1 gnd av2

这个线我们就不要了

解说一下这个单片机是我自己测试模块使用的,就是模拟成品

我的成品是在8通道

单片机也是把通道,里面程序自己写的要话看上面

飞线接好

我们的显示屏黑了证明有信号了模块没有问题

我按在6通道的时候有点雪花

再次证明模块没有问题

这里我们要从电路上面取5v电源,和av1,这个5v电压来自的一个稳压管最左边是地右面是+5v ...

按取好的分别插好,这里我要说了的编码我已经用飞线焊接好了,ch1-ch3全部接+5=第八通道 ...

呵呵就三根线搞定,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要对外壳开孔

烙铁就好了呵呵

安装完成

反面

下面我们就要接+12v了这个就焊在第一个接线上了

gnd 你懂得就是接地,因为接插件那实在不好焊

完工了合盖

接上天线

插上就是有信号了

拔掉图传发射,显示屏显示无信号,

和我的12s结合是不是像个样子

整理没有用的电线

今天最开心的就是我的证到手了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ins1=P1^7;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1[]={0xff,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2[]={0xff,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编码表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i++)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0;
while (1)
{

P0=segment1[x];
P1=segment2[x];
if(ins1==0)
{

x++;
delay();
if(x==9)x=0;
delay();
while(ins1==0);
delay();
}
}
}

楼主:
改装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我会尽力接待你们的问题。上面是c51里面的程序。其实也用不到,我就是测试一下模块,;一般模块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一共160元改装完成,希望大家动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本人承诺,如果狼哥送一套apm和5.8g天线,我把这个显示屏捐了,造福模友。。。。。。。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

网友:
多发点设备图片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
我刚玩fpv,给个建议

网友A:
新人报到,我也想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报到,我也想改装一下

赠送7寸显示屏一个http://www.moz8.com/thread-36259-1-1.html

网友(2015-09-04):
楼主。这个显示器里面的空间怎么样。能装得下拆掉外壳的rc805吗。。

网友:
长篇得图片,没有文字,失败

网友:
大神楼主,有没有双接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