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各种修

楼主(2014-11-03):
发这个帖子不知道会不会被生产厂家骂死,出差带了一堆摩友的坏零件,电机电调接收舵机等等,还有些没带来,零件到了就开始各种修。。。。。现在除了2个因为设备限制得回家修的电调,基本都满血复活了。。。。。
清单如下,4015kv560电机*1(烧毁重绕线)、2212kv1000电机*1(烧毁重绕线)、Polaris60A电调*1(C相烧毁更换LR7843管子*6)、Polaris30A电调*2(第一个C相烧毁更换LR7843*2,第二个半桥上臂全部击穿更换LR7843*3)、中特威30A电调*2(第一个A相上臂烧毁更换LR7843*1刷simonk固件,第二个摔坏更换16M晶振*1,C相相位检测线路断开补飞线,维修过程中操作失误损失管子一个短路着火,刷simonk固件)、XXD30A电调*4(第一个进水烧毁C相,电路板中间层内部断线外部损坏,报废。第二个atmega8单片机损坏,换第一个进水电调拆下来的单片机。第三个和第四个丢失固件,刷simonk固件)、富斯9接收机*1(天线断,更换天线,天线前级贴片电容和电感有问题,回家才能换)、四个9g舵机(2个扫齿轮的组合成1个新的,1个断插头线焊接,1个内部短路重新焊接)

网友A:
怎么坏这么多,都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具体说说天线前级贴片电容和电感的问题吗?我的接收机也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想自己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具体说说天线前级贴片电容和电感的问题吗?我的接收机也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想自己修修看 ...

我现在没设备没办法检测,表现就是炸了一次 之后天线断了,断线以前300-400米失控,换了天线仍然300-400米失控,如果没记错前级应该是12nh电感22pf电容,应该是这两个其中一个有毛病或者都有毛病,回家换了试试看,正常应该能到500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坏这么多,都是什么牌子的

济南摩友的东西,不是我的,冒充一下后勤维护部长,电调种类好几种贴子里说了几个有名字的,没皮的不知名的也有

网友:
一直在看

网友:
言论自由

网友:
呵呵,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