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楼主(2014-11-09):
近来看到模友们要求把APM也搞成中文,今晚抽空为APM也编了一下中文字体。
注意,该中文字体只对2.2固件有效,

软件及字库下载: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固定翼,固件,APM,OSD,中文字 作者:泡泡 9258 MinimOSD 2.2

2.2固定翼固件: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固定翼,固件,APM,OSD,中文字 作者:泡泡 9721 MinimOSD Extra Plane

网友(2017-03-22):
泡泡老师,miniosd 不显示遥控器信号图标是怎么回事,osd编辑界面的rssi也打开了,别的都可以显示。

网友(2021-07-28):
UK和进口环节会尽快尽快尽快汇款后即可缓解

网友:
监控工行汇款后即可环境科技

网友:
你们不那么不那么不那么

网友:
好几个好几个号结构化加工环节

网友:
混合结构环境和公积金化工

网友:
看看谢谢大哥大哥大哥大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找了很久了。晚上刷试试

网友(2014-11-29):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5-01-27):
特意过来定泡泡大师的

网友A:
泡泡老师,软件和字库的下载地址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软件和字库的下载地址看不到啊

在帖子最下面,

软件及字库下载:

网友(2015-03-17):
泡泡老师你的头像好有爱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请教下,
是这款MINIOSD效果好,还是穷人OSD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是这款MINIOSD效果好,还是穷人OSD效果好?

这个OSD是APM专用的,不能单独使用,
穷人OSD是独立的,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
老师我刷了2.2以后出现了点问题 你能不能帮我看下,就是那个“        mimi osd可以读,但是固件刷进去怎么破?”帖子

网友:
泡泡老师,我按您的教程,原版2.4刷回2.2然后刷字库,但反复折腾都显示英文,且飞行状态不会跟着飞控变化,我的飞控是APM2.8固件版本是3.15请指教。

网友:
用过,感觉osd界面顿时高大上

网友C:
泡泡老师,在更新2.2固件成功后,在更新字体时出现’Error loadering font mode,No data' 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字体没有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在更新2.2固件成功后,在更新字体时出现’Error loadering font mode,No data' 这是什么情况,是 ...

错误loadering字体模式,无数据

没写进去

网友(点评):
泡泡好,我刷的中文能显示,可有的数据设置了也显示不了,还有那个回家方向在哪里啊,正上方那个箭头显示不了,东南西北方位跟数据能显示,怎么办,请指点一下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泡泡老师有字体库编辑软件吗?网上没找着

网友(2015-04-23):
刷了,好用。就是飞行模式的定点模式显示不了,什么问题?用的是修正的那个字库

楼主:
定点模式显示是固件之后才发明出来的,当然不会显示。

网友:
明白了。谢谢泡泡老师,呵呵。有哪个版本可以解决?

网友(2015-05-28):
感谢泡泡老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太棒了   感谢

网友D:
目前为止只支持2.2吗?考虑一下更新到2.4吧。2.2的固件老是容易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为止只支持2.2吗?考虑一下更新到2.4吧。2.2的固件老是容易卡死

2.4很多位置自己都不显示鸟文,改了中文字库也白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很多位置自己都不显示鸟文,改了中文字库也白改

2.2老是无故卡死然后按复位键数据变化不到一秒就不变化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老是无故卡死然后按复位键数据变化不到一秒就不变化了,有没有办法解决。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75

恢复一次默认试试

网友D:
固定翼的文件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的文件没有啊

没有就去下载呀,多轴的固件和固定翼的不一样。

网友E:
泡泡老师,我刷了你打包里面的固件和字体之后发现 家的方向和距离 显示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我刷了你打包里面的固件和字体之后发现 家的方向和距离 显示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GPS收到几星?定位HOME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收到几星?定位HOME点了吗?

噢!我那时候没有星,只是通电测试。是没定点就不显示了嘛?连“家”那个字和箭头都没有出现呀?

网友A(2015-07-01):
引用 楼主:
在帖子最下面,

软件及字库下载:

泡泡大师,我的apm mini osd在电脑上距离那项选上了,也显示距离信息,可装到飞控上以后 看显示器距离那项信息死活就不显示了,其他的都正常,重新刷了好几遍,恢复默认值都没有解决,麻烦你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大师,我的apm mini osd在电脑上距离那项选上了,也显示距离信息,可装到飞控上以后 看显示器距离那 ...

网友:
呵呵,不细看帖的结果,gps收到信号就正常显示了,还得谢谢大师

网友:
pix飞控,osd刷了这个固件后起飞前都是好的,一起飞数据就不更新了,两块mini osd 都是这样,恢复默认也没有用唉

网友:
感谢泡泡教师,我刷完后GPS卫星数一直不显示,只显示0,APM显示蓝灯常亮已经定位,电压电流只解锁的时候变化一下然后就不变了,其它数据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呢?泡泡老师,我的是APM2.6

网友:
泡泡 老师  我用ardunio 刷了引导程序
然后arducam2.2.0.0刷了2.2固件之后 又连不上  又要重新刷引导
然后 字库 写不进去
然后连图传 和pix 只显示摄像头的影像  其他数据 都没有 关了摄像头 屏就雪花  这种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