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楼主(2014-11-09):
玩Y3,关键的部位在尾舵机的运动方向,注意看教程里,尾电机的摆动方向

Y3的二种连接方法,本人用的是右侧

网友(2020-06-08):
泡泡老师,这个y3机架的图纸有吗?我的炸坏了,但是网上也没有配件卖

网友(2019-12-02):
请教泡泡老师个问题,我得apm的舵机

网友(2019-11-02):
好贴,必须顶,非常需要

网友:
三轴看着也不错,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A:

舵机怎么接线飞控,接哪

网友(2018-11-13):
继续顶老师,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2018-05-26):
b6充电便宜实用

网友(2018-04-04):
泡泡老师,请问一下右边电机不同转向的固件哪里有?我用pixhawk脸上missionplan1.3.55只有左边那个电机同向的固件,谢谢!

网友(2018-03-04):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想用SPF3做3轴,请指教

网友(2018-02-02):
这种能好飞吗?

网友B(2015-03-08):
泡泡老师 请问您的APM飞控 飞Y3   尾部舵机 是直接插在APM飞控上么  还是单独给舵机供电?   如果直接插在APM飞控上   会出现电压不稳  把APM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 请问您的APM飞控 飞Y3   尾部舵机 是直接插在APM飞控上么  还是单独给舵机供电?   如果直接插在 ...

因为用的是电调供电,所以我直接插在了飞控输出端。

网友B:
Y3的二种连接方法,老师我的默认是左侧的      怎么调才能成右侧的? 还有老师 怎么校准尾部舵机  我现在回中 舵机不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Y3的二种连接方法,老师我的默认是左侧的      怎么调才能成右侧的? 还有老师 怎么校准尾部舵机  我现在回 ...

右前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更换其中任意二根电机转动方向就变了。、
换在中点的尾舵机,或设置拉杆,或在遥控器上设置中立点。

网友C(2015-07-18):
mini apm 飞三轴的话舵机的地线电源线从哪取,我用的是电调供电。从电压电流计那个口取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apm 飞三轴的话舵机的地线电源线从哪取,我用的是电调供电。从电压电流计那个口取可以吗?

用电调供电的话,尾舵机直接插7通道,从那里取电

网友(2015-09-13):
引用 楼主:
因为用的是电调供电,所以我直接插在了飞控输出端。

如果用电源模块供电,那么飞控输出端是没有5v电压输出的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舵机信号线挑出来接到输出端7通的信号线位置,剩下电源线和地线接到接收机的空通道

网友(2015-11-15):
泡泡老师的Y3。。。。。。说得很详细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Y3用mini apm,舵机信号线接在第7输出,而红黑线接在电流计上
但是打方向舵舵机有反应,但是偏侧时舵机没反应,然后起飞就自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Y3用mini apm,舵机信号线接在第7输出,而红黑线接在电流计上
但是打方向舵舵机有反应 ...

不,看到了,舵机其实是有反应的,但是运动幅度太小pid,自稳yaw 尝试调到最大也是多了一点点

网友(2016-04-01):
泡泡老师好,我用 sp racing f3 飞控做的Y3三轴,怎么锁不住尾机,上电还没有解锁,舵机就可以随遥控器方向杆摆动。郁闷!!!

网友:
泡老師 我用CC3D飛Y3軸 尾舵機接第幾通道呢 還有 沒解鎖前 舵機要傾斜幾度呢 謝了……

网友(2017-01-03):
感谢泡泡老师分享

网友(2017-10-07):
泡泡老师我的四抽飞行器飞起来的时候打方向是有点乱定点的时候还好我用的是apm2.8飞控银燕电机好什么电调乐迪的gps还有个回传模快还有数传遥控器是乐迪at9s降落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就是我的乐迪遥控器上的开关这样对吗?还有我在哪里能下载到可以升级固件版本的地面站

网友(2017-11-20):
泡泡老师,我想用f3做个三轴,请问你有没有试过,给我分享点经验呗

网友:
非常给力!!感谢楼主

网友:
泡泡老师。你用过f3装y3吗?想问你一下这调参界面显示的是什么意思,怎么破?

网友(2018-02-01):
三轴不错的选择

网友:
泡泡老师的必须顶

网友(2022-06-29):
感谢泡泡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