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1-09):
第一课:MINI APM的线路连接及功能演示

第二课:固件的升级,EPPROM清零,遥控、水平、罗盘校准

第三课,如何正确校准罗盘

第四课,飞控的装机,亮点--用软件检查电机转向,正确装桨及初步检查

发现外壳上打的字看不懂,自己重新标注

用电调给Mini APM供电时,记的要短接JP2

如果使用外置罗盘,要把JP1割断,使用外罗盘的好处是,不容易受到JJ本身的电磁干扰,定点时,不会画圈圈。

楼主(2015-11-25):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会不会我的mini apm没有内置罗盘

打开看看有没有5883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2020-07-05):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喜欢喜欢喜欢
这个正好特别需要

网友(2020-02-26):
终于找到教程了~~

网友(2019-08-22):
刚淘了两个   准备使用  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6-24):
好久没来了,恩湿 受我一拜!

网友(2018-09-24):
怎么下载mp地面

网友(2018-07-15):
学习的帖子要顶一下。

网友(2018-03-26):
泡泡老师:请问你miniAPM与数字超声波定高模块直接并联GPS的SD,SC线可以用吗?

网友(2017-10-21):
泡泡老师,求教两个问题:mini apm如何连接ppm接收机?老师您的qq好方便告诉一下么

网友(2015-01-07):
功能上没有任何区别吧

网友B:
为什么 我的飞起来很抖啊?是哪方面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我的飞起来很抖啊?是哪方面没处理好?

1、检查振动情况
2、调小P I (P 0.1400改为0.0500, I 0.1000改为0.4000 )
3、要是JJ能稳住,试下自动调参。

网友:
认真,详细,顶一个!!

网友(2015-03-05):
最近在研究MINIAPM 希望有更多资料

网友C:
泡泡老师在吗?我有一个疑问,按你的说法,MINI APM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PM口,这个是电机口。可是我这两个口都没接,只接了MINI OSD,也就是数传口,MINI APM就供电工作了。背面这个数传口应该是5V输出啊,怎么反而给飞控供电了啊?我是电池给摄像头供电,摄像头接MINI OSD 12V,OSD输出到图传。现在的情况是OSD给飞控供电了,能正常使用。困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在吗?我有一个疑问,按你的说法,MINI APM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PM口,这个是电机口。可是我这两 ...

把OSD到APM的电源线断开,否则,OSD会给APM供电,可是OSD上的电压芯片电流很小的,自己刚够吃饱,再让他给APM、数传、GPS、接收机供电,他会吃不消罢工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师讲解!

网友D:
泡泡老师,想请叫这两个功能差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想请叫这两个功能差在哪呢

功能一样,

网友:
又来求助了,四轴飞起来 抖动厉害  无法控制, 记得看过您的帖子,需改PID,改完了可以起飞后在做自动调参,对吧泡泡老师。但是具体怎么改,改哪个不知道。需要老师教一下,麻烦您了。  还有以前一个apm起飞后方向水平来回晃,就是飞机水平着左右晃,幅度不是很大,有点像摇头病是的。什么原因啊?   用的好赢乐天10A电调 不带BEC,自己已经做过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还用不用APM做个油门行程校准呢?

楼主:
上面二个P由4.5改为6.5,第二行的二个P由0.1500改为0.0800试试

网友E(2015-04-21):
老师你好,我是个新手,请问jp2接口如何短接?是焊在一起么?短接之后还能再用电源模块供电么?电调的供电接口可以插在apm输入端供电吗?这样的话还需要短接jp2吗?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你好,我是个新手,请问jp2接口如何短接?是焊在一起么?短接之后还能再用电源模块供电么?电调的供电 ...

直接堆焊,
电源模块不用短接JP2
从电调供电,不用短接JP2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堆焊,
电源模块不用短接JP2
从电调供电,不用短接JP2

抱歉我还想在问下,我现在没有电源模块,是不是只能短接jp2之后,再通过电调供电?那以后我想加电源模块的话,这个已经被短接的jp2该怎么处理?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还想在问下,我现在没有电源模块,是不是只能短接jp2之后,再通过电调供电?那以后我想加电源模块 ...

不想拆飞控的话,把电调的红线全挑了。

网友:
mini  apm 想比普通板是否有干扰 不稳定情况存在? 非常感谢

网友F(2015-05-25):
泡泡老师,我刷了四轴固件后,在终端连接后显示乱码,也无法清除ERAS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我刷了四轴固件后,在终端连接后显示乱码,也无法清除ERASE

3.2固件开始,不能用终端方法恢复默认
想恢复默认很简单

网友(2015-06-28):
泡泡老师在么?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发个图给我 ,我新手

网友G:
请教泡泡老师。mini apm可不可以不加电流计测电池电压,电流不测。像CC3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泡泡老师。mini apm可不可以不加电流计测电池电压,电流不测。像CC3D一样.

可以,用电调或5V UBEC从供电,

网友:
课代表:上课 全体起立,全体学生:老师好,[后排甲:泡泡老师讲课了,后排乙:好好听吧。]

网友H:
请问泡泡老师Mini APM与APM比 除体积重量小其他无大的区别吧,穿越和航拍都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泡泡老师Mini APM与APM比 除体积重量小其他无大的区别吧,穿越和航拍都能用吧。

体积 重量变小,功能上是一样的,无太大的区别。

网友:
知道了。谢泡泡老师。

网友G:
请教泡泡老师:apm 2.8 与 miniapm 电流计是不是通用。接口引脚是不是要重新排例。
apm2.8            +5. +5. I. V .gnd .gnd。
mini apm ,gnd .gnd.+5,+5 CUR .VOL。
是不是 v 对mini apm 的 VOL
             I 对 mini apm 的 CUR
万份感谢。@ZWDXB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泡泡老师:apm 2.8 与 miniapm 电流计是不是通用。接口引脚是不是要重新排例。
apm2.8            +5.  ...

通用,做是插头大小不一样,
5V-5V, GND-GND
中间二根信号线接反没事,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请问大神  第四节课的 灯光控制器 哪里有卖的 能给个链接或者私聊给我都行 麻烦了

网友I:
泡泡老师!有没有办法把以前CC3D用的MINI OSD刷回来用的MINI AP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有没有办法把以前CC3D用的MINI OSD刷回来用的MINI APM上

MINI OSD的软件,把APM固件和字体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I:
泡泡老师固件和字体从那能下!方便发个给我吗25747574@qq.com,另外提醒大家调试时一定把桨拿掉,我手昨天让削的那叫个惨啊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xixiagz 2370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xixiagz 2115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xixiagz 146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固件和字体从那能下!方便发个给我吗,另外提醒大家调试时一定把桨拿掉,我手昨天让削的那叫个惨啊 ...

你指的是这个吗?
[已解决]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69

网友J:
泡泡老师,miniAPM对OSD的有没有特殊要求?我有一个能用在APM2.8上面的minimOSD,放在miniAPM上使用,只接RX和GND,没有GPS的时候各种信息面刷新都正常,只要室外GPS定位成功,卫星数到4以上,一推油门就不刷新了,画面数据固定了。

请问这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泡泡老师,miniAPM对OSD的有没有特殊要求?我有一个能用在APM2.8上面的minimOSD,放在miniAPM上使用,只 ...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75

网友K(2015-08-04):
我用bec供电如何接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bec供电如何接线?谢谢

可以从输出端 、输入端、传感器端的红黑线都可以输入,当你从出端供电时要记的短接JP,

网友K:
老师,能否加你QQ教教我怎么装mini apm,我搞了几天都搞不过来,按你教程接线,图传没反应。我是想装在穿越250上面的。我的qq11277332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能否加你QQ教教我怎么装mini apm,我搞了几天都搞不过来,按你教程接线,图传没反应。我是想装在穿越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帮我看看错在什么地方?供电是5v的bec供电

你只给APM和OSD半边供电,却没给发射机供电,当然没信号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只给APM和OSD半边供电,却没给发射机供电,当然没信号了。

泡泡老师你好:
          图上的1是摄像头,2是发射,摄像头和发射单独使用的时候要用12v供电,现在想问:图上的插线是不是还要分别在1和2插头的正、负极各引一条线出来并联接上12v的电源?如果是的话那么图上的3和4插头要插上去还是不插上去?图中的3要短接吗?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泡泡老师你好:
          图上的1是摄像头,2是发射,摄像头和发射单独使用的时候要用12v供电,现在想 ...

你这个OSD上的JP没短接,必须二边供电。
右边12V是从发射机过来的,电池接发射机,发射机三根线接OSD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个OSD上的JP没短接,必须二边供电。
右边12V是从发射机过来的,电池接发射机,发射机三根线接OSD

明白,谢谢!显示屏已经有图像了,但是现在有图像了就是没有数据,怎么解决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明白,谢谢!显示屏已经有图像了,但是现在有图像了就是没有数据,怎么解决老师

按一下OSD上的按键,能看到版本号不,看不到,328P芯片坏了,去OSD维修方法教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一下OSD上的按键,能看到版本号不,看不到,328P芯片坏了,去OSD维修方法教程。

老师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的指导。我还想问,我的穿越四个电调不供电的,只有一条黑一条白线,两条线接入电调,那么那两条一黑一白线如何跟mini apm接线啊?有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的指导。我还想问,我的穿越四个电调不供电的,只有一条黑一条白线,两 ...

白色是信号线,黑色地线,只要把白线接到对就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是信号线,黑色地线,只要把白线接到对就的通道就行了,

为什么我学你的解锁方法不能解锁?

网友L:
泡泡老师 我新购入了一个mini apm  按你的教程 打开终端链接apm后 是一片乱码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泡泡老师 我新购入了一个mini apm  按你的教程 打开终端链接apm后 是一片乱码 这是什么原因啊。?

正常,
说过N次了,自从3.2版固件开始,APM不支持终端,因为主芯片2560肚子不够大,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2015-09-18):
学习长知识,谢老师。

网友(2015-10-21):
支持一下泡泡教程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 我想用外置罗盘    GPS罗盘的线怎么改   我的GPS上没有接口定义   改不来

网友M(2015-11-23):
泡泡老师,我遇到个大问题,我的mini apm飞控4个电机输出,在飞控放水平,推油门,输出值一样大小,摇晃后值变化,然后再放平,4个输出没有回到一样的大小,这样飞控就无法让机子平衡稳定了啊,实际中也是炸鸡了,怎么调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泡泡老师,我遇到个大问题,我的mini apm飞控4个电机输出,在飞控放水平,推油门,输出值一样大小,摇晃后 ...

按你的方法试过了,解锁晃动机架,然后放平,输出是不一样的回不去,
应该是你的PID没调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试过了,解锁晃动机架,然后放平,输出是不一样的回不去,
应该是你的PID没调好。 ...

非常谢谢泡泡老师,要不是有你的恢复,我可能就浪费钱买apm2.8了,谢谢,我在多研究研究,pid是原始值,我没调的,看您的教程清除rom后校准就能飞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应该也差不多,颗实际上差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谢谢泡泡老师,要不是有你的恢复,我可能就浪费钱买apm2.8了,谢谢,我在多研究研究,pid是原始值, ...

250小JJ,默认的PID太大,1.3.32又调不下来,最小调到0.08就下不去,你可以下载1.3.18MP,用他往下调P值。

网友A:
泡泡老师,你好
而且,最近做完油门校准后,电调一直无信号,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mini apm jp1没有挑断使用内置罗盘 一直显示bad compass health,罗盘校准也没有白点, ...

接外罗盘了没有,你不会是二个罗盘一起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外罗盘了没有,你不会是二个罗盘一起用了吧?

没有啊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jag 5761 会不会我的mini apm没有内置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看有没有5883芯片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小JJ,默认的PID太大,1.3.32又调不下来,最小调到0.08就下不去,你可以下载1.3.18MP,用他往下调P值 ...

全部校准应该没问题,地面站显示罗盘很准,加油门无干扰,起飞50cm高挺稳,唯一慢慢顺时针自转,加油门自转加快,同时机身朝右手边倾斜,机子向右坠机。
调大自稳反馈,不见任何效果。
电机顺序等等检查无数次,肯定没问题。
在室内30cm高度左右起飞悬空很稳,也不漂,震动很小,看日志也都是报good,看不出问题。

由apm统一调教电调后加油门,四个电机油门起转点统一,加油门耳朵听着转速大概没什么差异。
电调的中进角和高进角也都统一调过。
调节了重心,起飞可以四个角同时离地。
机架:山寨s500(其实就是f450价格脚架而已,四肢微翘7°左右)
mini apm
6m gps
电调:好盈乐天 XRotor 20A
电机:大疆精灵PHANTOM同款 2212KV920无刷电机自锁
浆:乾丰正反桨 尼龙桨1045,平衡很好(正打算换小浆)
遥控器:新WFT07

泡泡老师,以您的经验评估评估,是不是mini apm或者gps 硬件有问题,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泡泡老师,我估计我遇到的问题是奇葩了。
全部校准应该没问题,地面站显示罗盘很准,加油门无干扰 ...

你的问题,重点应该怀疑飞控是否有问题,最好换块飞控试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重点应该怀疑飞控是否有问题,最好换块飞控试试。

对,泡泡老师,今天我借了别人的apm2.8 试飞了,超级稳,果然飞控坏了,似乎陀螺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泡泡老师,今天我借了别人的apm2.8 试飞了,超级稳,果然飞控坏了,似乎陀螺仪有问题 ...

你还差一步没做,就是把你的飞控装他的JJ上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差一步没做,就是把你的飞控装他的JJ上是否正常。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leqiyufeng 7010 没想到这个,在室外零下10几度冻的不行了,就连忙了飞控。

网友N:
老师您好,osd和数传是一个接口吗?如果同时接的话怎么处理?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您好,osd和数传是一个接口吗?如果同时接的话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请问下电调供电的话JP2要短接,可看到别的帖子说JP2短接的话不能USB和电池同时给 APM供电,那如何进行遥控器和油门的校准呢?

网友O:
请问下泡泡老师。MINI APM bootloader丢失想重刷,32U2的bootloader已经刷新成功,但不知道2560的isp pin该怎么接

已经搞定了,先确定RST位置然后剩下三根线调换下顺序多试几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下泡泡老师。MINI APM bootloader丢失想重刷,32U2的bootloader已经刷新成功,但不知道2560的isp pin该怎 ...

SCK   20脚
MOSI  21脚
MISO  22脚
RESET 30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SCK   20脚
MOSI  21脚
MISO  22脚

刷完后插上电脑蓝灯闪,电脑上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没有识别到任何设备插入。严格按照刷APM2.8 的方法重刷了几次还是一样,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2015-12-28):
老师为什么我的飞控提示坏固件啊

网友:
还有终端显示只有 Opened com port

网友(2016-02-24):
老师,我F380在家里手动自稳悬停的时候还是挺稳的。但是飞机的头自己缓慢,慢慢望右边旋转过去,有时候慢慢往左边转。我在床上实验的。床靠墙旁边是衣柜。可以保持在1米以内。可就是头要左右转。。是参数没调好还是气流影响??

网友:
另外。我没减震板。有GPS和外置罗盘。

网友: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mini apm 固件3.1.5 电机XXD KV930 电调XXD WH30A 桨9寸 机架330.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飞。油门推到三分之一再向上,电机转数不继续加大。单独做了油门校准,也老样子。再终端,用清除命令清除,重新全部设置一遍,还是老样子。不能飞。什么原因呢?

网友P: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mini apm 固件3.1.5 电机XXD KV930 电调XXD WH30A 桨9寸 机架330.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飞。油门推到三分之一再向上,电机转数不继续加大。单独做了油门校准,也老样子。再终端,用清除命令清除,重新全部设置一遍,还是老样子。不能飞。昨天刷了固件3.3.3还是不能飞,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mini apm 固件3.1.5 电机XXD KV930 电调XXD WH30A 桨9寸 机架330.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P: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mini apm 固件3.1.5 电机XXD KV930 电调XXD WH30A 桨9寸 机架330.安装一切正常,就是不 ...

我搞个照片或视频再找您请教,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6-04-03):
你好,泡泡老师我的MINI APM没有定点模式是怎么回事,只有自稳、定高、返航、降落电脑里可以显示,但在OSD里没有定点模式,实际飞也没有。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APM mini 我进行油门校准的时候 遥控遥控最大,第一次通电,断电再通电,会直接今日电调编程,而不是今日油门校准,怎么样才可以油门校准啊泡泡老师

网友(2016-05-08):
请教一下miniapm输出只有一根地线,那么是只需要一个电调接地线其他都只用接信号线还是要每个都接地线呢?

网友Q:
请教一下miniapm驱动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一下miniapm驱动下载地址

安装最新地面站时,会自动装进去的

网友(2016-07-24):
为什么突然不能看了

网友:
支持一下泡泡教程!

网友(2016-12-20):
泡泡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mini APM教程自己搭了一套,在您视屏1中,在进行到遥控器解锁测试电机时,我遇到一点问题。请教您。1:我手里只有一个FS i6遥控器,是不是不能像你视屏里说的那样右压方向解锁就能用了?2:是不是不同牌子的遥控器和mini APM的连线都是不一样的?解锁方式也不一样?3:遥控器在使用之前是需要先设置吗?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分享

网友(2017-04-04):
必须的顶起来 这个好帖子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多谢啦

网友(2017-05-17):
引用 楼主:
把OSD到APM的电源线断开,否则,OSD会给APM供电,可是OSD上的电压芯片电流很小的,自己刚够吃饱,再让他 ...

如果,想着为了保险起见,多处给电,比如除了电压电流传感器给电外,在输入方再加个BEC给上5V电源,能行不?!理论上行的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拆飞控的话,把电调的红线全挑了。

电调的红线不挑会如何?
我试了不挑,多层供电好像APM工作还是挺正常的

网友:
为了牛币走人

网友R(2017-07-09):
按照泡泡老师教程

全部都照做

我是win10   最早说dll文件缺失  然后网上下载  弄上好了  然后又说无法加载dll  后来用对话框注册好了

现在flip还是写  无法打开usb服务

天啊 刷个sbus这么折磨我

泡泡老师  帮我下忙 看下咋了
mini apm 刷 sbus  已经到最后一步 还是失败 求救 折腾一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按照泡泡老师教程

全部都照做

一夜的功夫,能装WIN7系统N次了。

网友:
来认真学习了

网友:
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2017-10-12):
老师,我有富斯i6控制器,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
电流计的头是大头啊,但是mini apm是小头,怎么塞进去的啊????我遇到问题了

网友:
泡泡老师,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目前两架飞机A DYS20A电调,CC3D升级CF后的飞控、天地飞控,2205电机,能正常飞。B、dys20a电调+1个佳乐20a电调,mini apm 飞控,不能正常飞。B的情况是转向正常,起飞时加一点油门,脱离地面,不加油,机身晃动厉害,然后往上窜。
apm更新了固件,3.15,所有的设置从新开始,唯独没有加GPS,arm这项disable。把CC3d的飞控接到B飞机,试飞正常。amp接到A飞机不正常。
帮忙分析下什么情况:是电调的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或者是遥控器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