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4-11-09):
有模友说一切APM定点模式,JJ就乱跑,说他们的罗盘被干扰了,却不知道怎么去检查。
并不是所有机架都象视频里的那样,对APM2.52的罗盘有那么大的干扰,我上课用的小JJ装的也是APM2.52,就能定的很好。

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网友(2015-06-24):
看来我内置的2.5.2 需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2017-02-20):
老师我的2.8的,切完也是乱跑。

网友A:
我的2.8在地面上收到卫星定位后,地面站上定位老是在偏移。是GPS 模块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8在地面上收到卫星定位后,地面站上定位老是在偏移。是GPS 模块有问题吗?

GPS是有精度的,5米之内正常。只要定位变的不是吓人,就没问题。

网友(2018-09-08):
泡泡老师我的755轴距的四轴pix控也是留待模式下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可能也遇到罗盘被干扰的问题了,飞控只用外罗盘直接把内罗盘禁用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更加不稳定。内部线以及补好了,飞控想放在机舱内,也难免会很接近主电源线

网友(2019-12-16):
学习了赚点 币下载

网友:
非常感谢,拿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