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1-09):
铝合金外壳
内部使用单独的减振,这下泡泡减振板可以退休了。
第一课:线路连接、固件升级、清零操作、遥控器校准、失控设置

第二课:加速度校准、罗盘校准、解锁操作、油门行行程校准、电机转向、正确装桨

第三课:手机OTG及蓝牙连接、离线地图、电压电流校准、飞行模式介绍

第四课:起飞之前的检查及初次飞行

网友(2014-12-31):
泡泡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感谢老师!

网友(2020-03-02):
正要入手pix,多学习多折腾

网友:
好教程 学习了

好教程 学习了

网友:
终于找到老师了

网友(2019-05-03):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飞控,电机,遥控器,固件 作者:1会飞的猪 1296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飞控,电机,遥控器,固件 作者:1会飞的猪 174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飞控,电机,遥控器,固件 作者:1会飞的猪 3800

网友(2019-02-19):
PIXHACK飞控和PIXHAWK飞控有什么不同啊,突然感觉这两个版本好奇怪

网友(2018-10-06):
泡泡老师 pixhack接PPM信号转换接收机有没有详细点点教程啊  ! 第一次接触这个控
感觉看不清楚

网友A(2015-01-13):
跟随泡泡老师!想问下,泡泡老师,你那个电脑地面站中文的哪里下载的?能给个地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泡泡老师!想问下,泡泡老师,你那个电脑地面站中文的哪里下载的?能给个地址不? ...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网友: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飞控,电机,遥控器,固件 作者:ROCBRAUN 5031 泡泡老湿,我来啦,,,我就是“手机最好先在电脑上下载离线地图,然后考到手机里,有教程,看泡泡PIXHACK第三课”

网友:
泡泡老师这个控适合纯新手嘛?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一下,GPS能装在主控的后方吗?还是在一条方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一下,GPS能装在主控的后方吗?还是在一条方向上

装在那里都可以,GPS的前向别搞错就行。

网友B:
顶一下楼主~~~准备春暖花开时装PIX的!WK的和CK的有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楼主~~~准备春暖花开时装PIX的!WK的和CK的有什么区别的?

HACK内部独立减振,铝合金外壳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
终于找到泡泡老师啦,求教!同pixhack飞控,插入SD卡了,在选项中也代开记录IMU数据这个选项了,但是SD卡中APM文件夹下LOG中还是没有记录LOG 只有一个DAT文件 、、、
  只校准了加速度计,因为遥控器接收机没有拿下来的缘故,所以没校准遥控,没较准罗盘、怎么办才能让LOG出现呢?

网友:
在线等,,,,PIXhack问了好多人了都没给回复,,,,明后天时间就不多了。

网友C(2015-05-02):
我的pixhack链接电脑一直是com1,不能刷固件,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我的只有com1,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只有com1,怎么办

不是电脑有问题就是USB线不好,还有就是你的飞控是坏的。

网友(点评):
飞控今天刚寄到连上灯也会亮,估计不会坏,usb是雷家原装送的,也不可能有问题,我现在正准备重装纯净版win7试试

网友D:
泡泡老师,刚刚结束了lite,准备入手开源,是选择apm2.6呢?还是pixhack呢?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刚刚结束了lite,准备入手开源,是选择apm2.6呢?还是pixhack呢?求推荐

pixha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xhack

数传呢?蓝牙模块和普通的比,有必要上蓝牙嘛?100mw的够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传呢?蓝牙模块和普通的比,有必要上蓝牙嘛?100mw的够用嘛?

有兰牙玩不了航点
不能OTG的手机,只能用兰牙

网友C:
泡泡老师我想问一下天地飞九的接收机怎么连ppm解码器,解码器是雷讯的,按它上面教程说s1连一通道....都连对了但连到mp地面站校准遥控时通道都不对,问了雷家客服说要调整遥控器,怎么调?遥控器设置是看你那视频设置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想问一下天地飞九的接收机怎么连ppm解码器,解码器是雷讯的,按它上面教程说s1连一通道....都连 ...

文字看不懂你想要说什么,懒鬼上你的PPM和天九接收机的连接照片。

网友C:
就是打油门杆但mp上面动的不是油门的条,打方向不是方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打油门杆但mp上面动的不是油门的条,打方向不是方向

按它上面教程说s1连一通道....都连对了但连到mp地面站校准遥控时通道都不对,

就你这句,不上图还真没办法帮你,看你接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I服了YOU,是那个笨蛋教你这样接线的?应该这样接

网友(点评):
哦,我突然领悟了,gnd、5v、1通道都是一根线的,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C:
按你图上来连供电线在1通道前面,可是接收机上是在最后面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刷固件错误是什么原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图上来连供电线在1通道前面,可是接收机上是在最后面啊

记住了,不管是什么接收机,不一定非要从最后一个接口供电,任何一个接口都可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固件错误是什么原因

COM口不对,速率不对,网络不好,飞控坏了。

网友E:
大神,IOS上有pixhack地面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IOS上有pixhack地面站么

没有

网友:
信泡泡得永生

网友C:
我的pixhack其中一个电机轻轻一推油门就转的特别快是为什么,其它三个在低油门都是满满转就一个转的特别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ixhack其中一个电机轻轻一推油门就转的特别快是为什么,其它三个在低油门都是满满转就一个转的特别猛 ...

用互换法排除故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泡泡老师,你视频手机中的地面站程序,在哪下载,安装,为何我用三星I9250,安装上后,要安装google play,关键是安装google play后无法注册和联接服务。望指教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johnage 42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你视频手机中的地面站程序,在哪下载,安装,为何我用三星I9250,安装上后,要安装google play ...

google play 被墙,你当然注册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google play 被墙,你当然注册不了。

泡泡老板,我该怎么破?翻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板,我该怎么破?翻墙吗?

我的手机也是google play无法注册和联接服务,但是软件能打开的呀?
应该是你手机的问题

网友C:
为什么我连数传时电脑上没反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飞机左倾地面站显示右倾,飞机右倾地面站显示左倾,刚好相反,其它都可以,加速度计校准好几遍了都不行,什么原因,按照教程:水平》左边向下》右边向下》机头向下》机头向上》背向下,还是不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连数传时电脑上没反应

这个盒子要用USB线连接电脑才能看到COM口

网友(点评):
现在可以了,是USB驱动太老缘故,升级了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左倾地面站显示右倾,飞机右倾地面站显示左倾,刚好相反,其它都可以,加速度计校准好几遍了都不行,什 ...

上课开小差的家伙,教程里有讲到,好多帖也都回复过你这个问题,
自己拿出手机,打开拍照功能,左右倾斜手机,看手机中的地平线是怎么倾斜的,然后动动脑子想一想。

网友(点评):
刚发帖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发现自己瞬间脑残了

网友(点评):
还有,我的pixhack为什么在gps无信号时不给解锁

网友C:
拆桨飞机放水平推油门,四个轴油门不一样,而且差好多,怎么办,别人说校准电调,但我的是大疆E800动力套,大疆电调根本不能校准,这样起飞不会翻到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桨飞机放水平推油门,四个轴油门不一样,而且差好多,怎么办,别人说校准电调,但我的是大疆E800动力套, ...

然后,所有设置及校准,重新做过。

网友:
泡泡老师,我看51上军师说M8N大多都是假的,我想问雷讯家的M8N   和PIX   行不行呀,军师是哪家店呀,私信也行

网友C:
今晚去首飞,飞机油门推倒60%突然飞起来(60%一下一直在地面飞不起来)然后和跳芭蕾一样在空中转,还一边上升一边乱飘,我赶快降油门,然后就下来了,还好只断了条腿,是什么原因,起飞时是自稳模式,也没开简单模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去首飞,飞机油门推倒60%突然飞起来(60%一下一直在地面飞不起来)然后和跳芭蕾一样在空中转,还一边上 ...

你用的是定高或定点或留待模式起飞了,

网友(点评):
自旋已解决,是电机反了,现在新问题,室外切定点模式和自稳一样,定不住到处飘

网友C:
我的pixhack用天地9遥控,油门打到60%左右才能起飞是不是有问题,教程里50%油门悬停,我的50%油门是向下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ixhack用天地9遥控,油门打到60%左右才能起飞是不是有问题,教程里50%油门悬停,我的50%油门是向下降 ...

你的JJ太重,动力不够。

网友(点评):
不太不太可能啊,我的E800动力哪有这么弱,云台相机还没上呢

网友(点评):
推倒60%起飞,再加一点油门升高升的厉害,反正两个极端

网友G(2015-06-02):
顶    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    怎么看不到。

清理你浏览器的缓存,清理电脑里的垃圾。

网友:
看着泡泡老师的教程入门的,5IMX封杀泡泡老师我也不在5I混了。。。

网友H:
泡泡老师,教程中没有提到OSD该接到哪个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教程中没有提到OSD该接到哪个插口?

雷忘发OSD接口的连接线了,我手上没这根线呀,以后有这根线补上

网友H:
泡泡老师,能发一份PIX多轴电机循序的图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能发一份PIX多轴电机循序的图片出来吗?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650轴距飞机全部加起来2621.7g重,我的大疆E800动力推荐起飞拉力是3200g最大拉力8400g,应该说动力很充足,为什么我的遥控器油门要推倒50%有时甚至60%才起飞呢,我的遥控是天地飞9,设置安你的教程设置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650轴距飞机全部加起来2621.7g重,我的大疆E800动力推荐起飞拉力是3200g最大拉力8400g,应该 ...

要看自稳起飞后,油门50%时,JJ在什么高度。

网友(点评):
自稳50%还在地上

网友H:
泡泡老师,能发一份各种飞行模式的中英问对照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能发一份各种飞行模式的中英问对照说明吗?

MP里面,飞行模式不是全中文了吗?不用上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MP里面,飞行模式不是全中文了吗?不用上传了

是的,后来我点了一下发现了。。现在就是关控不能启动自动返航,已经按照你T8FG设置教程设置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希望泡泡老师帮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后来我点了一下发现了。。现在就是关控不能启动自动返航,已经按照你T8FG设置教程设置了,不知道问 ...

关控,看飞行模式跳到6个档位的那一档,把那一档设置为RTL

网友I:
泡泡老师,求个新Y6的电机顺序图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gdmx1225 9516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泡老师,求个新Y6的电机顺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控,看飞行模式跳到6个档位的那一档,把那一档设置为RTL

我知道原因了,因为没有解锁,而解锁之前要校准一次

网友C:
上星期的问题,接上,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星期的问题,接上,泡泡老师帮忙解决一下

你这拉力也太小了吧

网友(点评):
按数据来说我的拉力很充沛,完全可以轻松带动jj,所以我觉得是设置问题,是不是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J:
泡泡老师,您的PIXHACK和PIXHAWK只是接口不同而已么。我的是PIXHAWK,不知道适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泡泡老师,您的PIXHACK和PIXHAWK只是接口不同而已么。我的是PIXHAWK,不知道适不适用。

不管是 PIXHACK 、PIXHAWK、MINIPIX、APM、MINIAPM只是接口不一样,软件使用方法相同,

网友K:
泡泡老师,能否给个MissionPlanner地面站新版本的下载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泡泡老师,能否给个MissionPlanner地面站新版本的下载链接?谢谢!

晕,你的卖家只管卖不管埋呀?不良商家,不会是售后服务也垃圾一堆吧?退货。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er/
去这里下载。

网友L: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飞越650的收放脚架一收起来,四个电机就会停转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谢谢泡泡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飞越650的收放脚架一收起来,四个电机就会停转

你的收放脚架,不会是从飞控上取电的吧?

网友(点评):
从接收机上

网友M:
一起飞就弹出  未能更新家的位置          怎么办呀   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起飞就弹出  未能更新家的位置          怎么办呀   泡泡老师

收到9星再起飞

网友N(2015-07-09):
老师,能否给个手机地面站的下载地址啊。我在网上找的好像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能否给个手机地面站的下载地址啊。我在网上找的好像不能用啊

https://github.com/DroidPlanner/3DRServices/releases

https://github.com/DroidPlanner/Tower/releases

网友:
泡泡老师,玩了跟长时间APM了,最近又弄了个DAYA550机架,想上PIX请问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操作有很大不同吗?pix比apm究竟牛逼在哪里,泡泡老师觉得哪家pix比较靠谱。谢谢了

网友: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地面站无法加载谷歌地图
是要翻墙吗?

网友:
膜拜泡泡大神!

网友O:
手机地面站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机地面站在哪里下载的?

你跳楼的呀,回81楼看

网友(2015-08-10):
引用 楼主:
你跳楼的呀,回81楼看

谢谢!

网友:
视频看不了了

网友(2015-09-14):
麻烦泡泡老师把视频重新上传~~~  最近准备入 想先看看视频~ 谢谢老师了~~~

网友:
泡泡老师     留待模式和定点模式有什么区别呀?留待是GPS是锁定前后左右和气压计定高吗?定点就是纯靠GPS定?两者有什么区别好处呢?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5-10-26):
引用 网友C:
我的pixhack链接电脑一直是com1,不能刷固件,怎么办

我遇见过这问题,端口不显示是USB驱动问题,我用Windows 10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2015-12-02):
泡泡老师。能不能出个QGC的教程哦。我现在用QGC已经能飞了。就是不会设置失控返航。还有飞行模式还没有完全会设置,QGC飞行模式的设置只是大概明白了一点。其他参数的设置都在pix官网上对着在线翻译基本设置好了。就是没有明白失控返航和飞行模式的设置。

网友:
还有就是QGC的固件和MP的固件到底有什么区别?别人都说QGC的固件是更加先进?是是这样的吗?

网友:
看完了,谢谢老师!!!!!

网友:
小四轴,总是向一个轴方向偏,求原因?已经重新加速度计、罗盘校准一次了。

网友P(2016-01-07):
泡泡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插入USB 线连接电脑 声音对 什么灯都亮 就是主控灯不亮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泡泡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插入USB 线连接电脑 声音对 什么灯都亮 就是主控灯不亮是为什么 ...

上电时,听到音乐了没?是不是SD卡没插或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听到音乐了没?是不是SD卡没插或坏了。

听到音乐了老师 。。什么都跟您视频一样就是主控的灯不亮。 还有一个问题啊老师您说的那个链接之后清理数据我这边不行 直接就无限刷代码根本停不下来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天天向上 589 我听您的在帮助里面升级了一下初始设置那里面还是英文。。我用的是1.3.34.2版本

网友:
泡泡老师问您个问题 我启动之后所有的杆都是向后是为什么

网友:
泡泡老师我现在调成那个Stabilize 模式结果他每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
1、上电,别的什么都正常,就是主控的灯不亮,请联系你的卖家返厂事项。
2、MP地面站,早就支持多国语言了,是你自己没有在终端里选择“插爱你死”,
3、恢复默认N年前就改位置了,改为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右下角--重置为默认值
4、启动之后所有的杆都是向后,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杆。

网友:
泡泡老师您好,有没有关于PC版的航拍任务规划,或者是关于自主起飞的设置教程,我现在不知道自动油门怎么设置?

网友:
对了,刚才忘记讲了,我用的是PIX HACK 地面站版本是1.3.25就出现这个状况,错误 EKF POSVERT AGL,如果用1.3.32版本,任务规划就规划不了,翻译出来大概是要更新什么数据之类的。

网友:
pix最大支持六轴的轴距是多少?

网友(2016-03-03):
老师我想问一下 PID调整您这里有教程吗 我想知道各个PID代表什么

网友: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爬升特别的钝 我打杆总是顿一下再有行动。。。再定高模式下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我关遥控器油门回到中间了,不知道最低值怎么办?只知道油门拉最低是1058

网友Q:
请教泡泡老师,pixhack支futaba的R7008SB接收机的S-B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泡泡老师,pixhack支futaba的R7008SB接收机的S-Bus吗 ...

那是14G配的接收机吧?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2016-04-04):
今天外场飞了下,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这个飞控和pixhawk还有apm哪个最好呢

网友(2016-07-09):
很好很详细  找到老师了 新手新入

网友(2016-09-29):
你好,pix飞控 电子罗盘偏移过高(固件从3.3到3,1都试了)校了n变都解不了锁,求帮助.谢了!!!!

网友:
泡泡老师,有教现在最新版本的固定翼没有

网友(2016-11-22):
加速度校准、罗盘校准、解锁操作、油门行行程校准、电机转向、正确装桨

网友R:
请教泡泡老师,
1、在这个调试视频教程里始终没有调整PID,是不是在默认的PID值的情况下就能正常较稳定的飞行?
2、我记得有个视频教程里讲,在地面站里就可以测试电机的转向,而且可以单个电机测试,请问这个在地面站里怎么操作?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我apm飞控定高起风就飘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顶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R(2016-12-24):
泡泡老师你好。我用的是富斯i6遥控器,小四轴,pixhack飞控。按照你的视频教程进行设置失控保护,但没有设置成功。
我把i6遥控器的5、6通道设置为6段开关,在地面站故障状态里,开遥控器3通道为1003,关遥控器3通道为959。在飞行模式里操作5、6通道6段开关,飞行模式分别为模式1、3、5和模式2、4、6。但是关不关遥控器模式都不变,即开遥控器在模式2,关遥控器还在模式2。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泡泡老师你好。我用的是富斯i6遥控器,小四轴,pixhack飞控。按照你的视频教程进行设置失控保护,但没有设 ...

你的遥控器是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器是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

富斯i6遥控器说明书上介绍有Failsafe失控保护,但看说明书没有明白怎么开启这个功能了。进入最后一项all channels所有的通道,里面有yes和no,默认是指向no的,可以选到yes但不能保存,选到yes后退出,原来设置3通道失控保护的-109%就恢复为100%了。 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sxlfr 1807

网友:
泡泡老师,请问第一课的失控保护是在室内设置的吗,是不是一定要到室外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器是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按教程设置好了。

网友:
好贴,正打算买pix呢,先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教泡泡老师,
1、在这个调试视频教程里始终没有调整PID,是不是在默认的PID值的情况下就能正常较稳定的飞 ...

初始设置,可选硬件里有测试电机的

网友:
我的四轴两个电调自检不通过而且是随机的,只有一个电机会转,单独测试都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pixhack v3 E800套装,接线都对,校准无数遍了,而且3.1.5-3.4固件都试过。

网友:
老师,我的pixhawk解锁时出现姿态解算错误,无法解锁

网友(2017-04-23):
新手入坑,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请指点pixv3

网友S:
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刷的是多轴,还是固定翼,固件版本号是多少?
图片提示,没找到卫星。

网友:
刷的直升机稳定版,最新版 gps  3D定位时也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的是多轴,还是固定翼,固件版本号是多少?
图片提示,没找到卫星。

刷的H3.4.6  V3的罗盘老是报错,不知是不是V3有问题。gps双室内3D定位也解了,把自检关了能解锁。五一快乐泡泡老师

网友S:
引用 楼主:
刷的是多轴,还是固定翼,固件版本号是多少?
图片提示,没找到卫星。

现在用一个罗盘能解锁了,用三个罗盘或二个都报错。不知是V3本身问题还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现在用一个罗盘能解锁了,用三个罗盘或二个都报错。不知是V3本身问题还是固件问题。

试试刷低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刷低版本的固件。

我问了一下别的模友V3的三罗盘用在直机上可能会报错,商家也头大。还没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刷低版本的固件。

谢谢泡哥V3地面调试已经完成电池到了以后就准备试飞。

网友:
您好泡泡老师!打扰一下!就是我别的都设置好了!唯独失控保护那!你说关控出现油门PWM最低值!我这个是关控和开控一样!都是1100。。。控是T8FG!接收是TFR8SB副厂接收!求泡泡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2017-10-02):
泡泡,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APM2.8飞控能自动调参吗?我的遥控器是at9s该怎么设置

网友: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
泡泡老师,我的是E7S遥控器接收机是SBUS信号的能用吗有几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泡泡老师,我的地面站提示要升级我点(是)滚动调在不停的动以后就没什么提示了就一直在动我以为要慢点就没管他就那样滚了一下午最后我动了动鼠标显示无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是3.1.28板的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7-11-03):
引用 楼主: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地图考进去不显示

网友:
小白给各位大佬请安,请教泡泡老师以及各位大佬,我的pixhawk板刷完固件后,清除数据操作时乱码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8-01-06):
顶起来~~~~~~~~~~~随便水一波

网友:
顶起来~~~~~~~~~~~顺便水一波

网友T(2018-03-08):
你好,泡泡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了Pixhack V3的飞控,然后装F550六轴的无人机,全部装完调参完毕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三个电机速度快,三个电机速度慢,要油门量到中位或者以上才可以转。   油门行程校准完之后是可以同步的,但是拔了电池以后再插上去,测试就又变成上面那种情况了,问了雷迅的技术还有动力系统的技术试了很多方法  都没有解决。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PS:遥控器用的是天地飞9通道,已经把油门杆量控制到1100-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泡泡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了Pixhack V3的飞控,然后装F550六轴的无人机,全部装完调参完毕 ...

请把油门杆量控制到1050-1950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好,泡泡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了Pixhack V3的飞控,然后装F550六轴的无人机,全部装完调参完毕 ...

你好,泡泡老师,油门量和副翼、升降、方向都已经改成1050-1950了,但是还是没有用。油门行程校准完,刚开始还好,过一会转速又不一样了。是S2 S4 S5这三个通道的电机慢一点  :1_4:}

网友:
这是改完之后的量。

网友(2018-04-16):
泡哥,为什么我的v3校准加速度计就很卡,很多次都会校准不成功呢?

网友:
为什么我一点开视频就是广告啊

网友(2018-05-16):
引用 楼主:
帮助里升级一下地面站,就成中文的了。

老师我的pixhack v3.做完加速器和指南针校正之后搜不到星,一颗也没有,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