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4-11-09):
关于OSD的供电:
1、要是焊盘没短接,右侧由发射机经板子上的降压电路供电,左侧由电调或BEC的5V供电,
2、要是焊盘短接,左右侧都是由发射机经板子上的降压电路供电,左侧别供电。
3、不管是那种方法供电,要求供电压在5V左右,

视频教程:

补连接图一张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电调,好盈天行者30A的电调给APM供电

兄弟 问问你 ,怎么用电调或者BEC 给 OSD 供电呢 线是哪里出来的哦

楼主(2015-08-21):
引用 网友A:
按照泡泡老师的办法,已经在新的OSD上实验成功了,但是我想用山狗做图传摄像头,请教如何不用12V又能有图 ...

不想接12V到OSD的话,左侧接5V BEC,右侧不接12V进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教过你们,如果OSD上的JP短接的话,左侧不要接APM 5V上去吗?
你电调供电,经二级管和保险电阻降压到A ...

按照泡泡老师的办法,已经在新的OSD上实验成功了,但是我想用山狗做图传摄像头,请教如何不用12V又能有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教过你们,如果OSD上的JP短接的话,左侧不要接APM 5V上去吗?
你电调供电,经二级管和保险电阻降压到A ...

深切反省,看帖不认真。。。。。。。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检查APM版,发现后面的跳线焊盘没焊,于是焊上。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
上电,OSD直接冒 ...

不是教过你们,如果OSD上的JP短接的话,左侧不要接APM 5V上去吗?
你电调供电,经二级管和保险电阻降压到APM上的电压只有4.6V左右,而OSD上的JP短接后,左侧5V针脚是有电压输出的,应该大于4.6V,
这么一来,等于是OSD给APM在供电,由于OSD上的降压模块供电电流不够,直接烧了,高电压进入APM,连带APM一起烧坏。
自己不好好上课,怪不的别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少说一件事,用的是什么给APM供电的,是电调?还是外接BEC,还是电压电流传感器?

用的是电调,好盈天行者30A的电调给APM供电

网友(2014-11-29):
谢谢老师的教程!!

网友B:
话说刚发现这个板块

网友(2015-01-01):
泡泡大湿,我有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就是OSD只能在开始的时候显示固件版本,却不能现实数据,我先插上图传端的供电,这个时候OSD一个灯都不亮,然后插上数传端的5V,OSD两个灯就亮了。数据灯闪烁。显示固件版本,之后就没有了,拔掉数传端5V,OSD居然还是亮着的,意思就是说先上图传电,OSD不亮,加上数传的5V,OSD亮了,没数据,拔掉5V,图传端能给OSD供电。数传端我是用电调的5V供电的,图传的输出电压我亮了下只有10.3V,我找不出原因了。求帮助

楼主:
你这片OSD问题很多,建议返修或买新的。

网友C:
老师,找你找的好苦呀!能不能看看我的是什么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099&extra=

网友:
看到老师来这里,我也来了,求解决下问题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80&page=1#pid2758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找你找的好苦呀!能不能看看我的是什么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看了你的连接图,右侧你视频输入 输出,是否分别都接了信号和地线二根线?
左侧你是从APM上取电的,那里输出的电压低于4.9V,改接电调红线去。
鹰眼的屏幕就是这样如果有av输出屏幕就变黑,你主要是要看显示屏上面有没有图像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刚发现这个板块

泡泡老师,求minim osd的中文固件和字库,不胜感谢。youren1688@sina.com

网友E(2015-02-26):
泡泡老师,可不可以只由电调供电啊?右侧的12V就完全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求minim osd的中文固件和字库,不胜感谢。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6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可不可以只由电调供电啊?右侧的12V就完全不用

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手课堂 让APMOSD2.2版固件显示中文字体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69
(出 ...

谢谢泡泡老师,我的怎么刷都是英文,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泡泡老师,我的怎么刷都是英文,求解

字库没刷进去,可能是7456坏了,也可能是328P有问题也可能是PCB的问题。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 终于解决了困扰了多天的问题了

网友F:
我的图传是电池单独供电,相机也是自带电池不需要供电,右边的12V不需要接入吧,只要接5V的吧!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F:
我的图传是电池单独供电,相机也是自带电池不需要供电,右边的12V不需要接入吧,只要接5V的吧! ...

左边接了5V之后,下面并排的二个灯是否会同时点亮?会亮的话,就可以不接12V进去。

网友G:
我用的835图传发射,是5v电输出,可以接在osd视频输入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835图传发射,是5v电输出,可以接在osd视频输入端吗?

可以

网友(2015-05-22):
谢谢指导,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H:
泡泡老师我的怎么显示两行英文字母不显示参数什么情况请求你帮忙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我的怎么显示两行英文字母不显示参数什么情况请求你帮忙指导下

都是些什么字母,懒鬼照片也不上传一张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是些什么字母,懒鬼照片也不上传一张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作者:wolaobe1 5331 osd现在没事了但是apm不分东西方向南北指向正常明明指向东在显示器上显示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osd现在没事了但是apm不分东西方向南北指向正常明明指向东在显示器上显示西

标点符号也没一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校准罗盘时,选错内外罗盘了,以开始校准,红点在上方为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点符号也没一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校准罗盘时,选错内外罗盘了,以开始校准,红点在上方为正确 ...

谢谢老师指点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标点符号也没一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校准罗盘时,选错内外罗盘了,以开始校准,红点在上方为正确 ...

泡泡老师现在遇到个新问题,遥控器拨到返航件飞机不返航加速往别的地方飞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泡泡老师现在遇到个新问题,遥控器拨到返航件飞机不返航加速往别的地方飞是什么情况。

因为你没有定位HOME点。他是往上次的HOME点飞呢,这个点可能是你的家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没有定位HOME点。他是往上次的HOME点飞呢,这个点可能是你的家里。

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没有定位HOME点。他是往上次的HOME点飞呢,这个点可能是你的家里。

问问泡泡老师, 最近刚入手一个MINIM OSD, 连接APM 图传后什么显示都没,不管是数据也好图像也好,都没。

连接方式是, 一端连接APM telem接口的电源, 地, RX口。  另一端上面一排的针连接 山狗的 AV OUT 和地, 下面一排连接图传的AV IN,12V电源,12V电源的地。 这样接好, 把AV OUT, AV IN 拔下来短接,会有图像。 看上面的教程说,TELEM输出电压不足,量了下是4.5V左右,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还是哪里有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问泡泡老师, 最近刚入手一个MINIM OSD, 连接APM 图传后什么显示都没,不管是数据也好图像也好,都没 ...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3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3
(出处: 模 ...

问下 7456有没有办法判定是不是这个出问题的? 感觉什么都没接错, 怎么就这样了。。。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下 7456有没有办法判定是不是这个出问题的? 感觉什么都没接错, 怎么就这样了。。。奇怪啊。。

7456分二侧供电的,供电正常看不到图象,7456肯定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456分二侧供电的,供电正常看不到图象,7456肯定坏了。

12v电源上下pin是短接一起的,地也是一起的,所以上下接错应该没问题,唯一可能就是vin跟vout接错,这个会烧芯片?

网友J(2015-08-11):
请问泡泡老师,OSD按照您讲的方法连接,不过只显示图像,没有任何OSD信息显示,是什么问题?

单片机可以刷固件,也能确保能正常运行。

单片机不工作时,无图像,单片机上电后,只显示摄像头图像,没有任何OSD的叠加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泡泡老师,OSD按照您讲的方法连接,不过只显示图像,没有任何OSD信息显示,是什么问题?

单片机可以刷 ...

不按摄象头,不接RX TX到APM,应该能看到版本号,看不到OSD坏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按摄象头,不接RX TX到APM,应该能看到版本号,看不到OSD坏了

没接 RX,TX,没有版本号。

有图像,能刷固件,能上传字体。是7456坏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按摄象头,不接RX TX到APM,应该能看到版本号,看不到OSD坏了

按照您的说法,不装摄像头,能看到版本信息。

插上摄像头,就只有图像,其他都没了

网友:
I installed a MinimOSD (with rush-osd-development MWii OSD firmware) on a Quadcopter with a Baseflight (Naze32 compatible) Flight Controller. The build is summarized here: http://www.rc-cam.co...acer-build-log/. I discovered that the MinimOSD would not work with several of the FPV cameras I tried. The OSD would work fine without the camera (realtime OSD data was correctly presented on black background). But when it was connected to the camera the OSD data would not appear (or would appear but not update reliably). That is to say, the video camera's image was fine, but the OSD was non-functional.

After some research it became clear that this is a popular complaint among minimOSD users. The most common theory is that high resolution cameras are to blame and that using a lower resolution camera solves it. Although this advice seems to cure the problem in a lot of installations, the reasoning is incorrect. The actual problem is that some Chinese made cameras have incorrect video sync levels. I found that the sync amplitude on affected cameras was marginal and the OSD chip could not detect the presence of vertical sync (but fortunately it could still detect horizontal sync).

难道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接 RX,TX,没有版本号。

有图像,能刷固件,能上传字体。是7456坏了吗?

7456坏的话,你就看不到图象了。
应该是你的PCB出问题了,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7456坏的话,你就看不到图象了。
应该是你的PCB出问题了,返修

泡泡老师,现在换了个摄像头,能够看到图像,包括OSD信息的叠加也正常了。

但是现在没有数据,各种接线方法都试过了。

不知道啥原因,APM我用的是2.6,解锁,飞行都正常,连接电脑也没问题。

请问会不会是Telem端口有问题。还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OSD是刚买来的,还没配置,直接按照说明接上去,只显示版本号,然后就不动了。请问是什么情况?
是需要拿FTDI连上去配置下的意思?还是有故障?
屏幕上就只显示minim osd extra 2.2 copter
然后还有个连线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OSD是刚买来的,还没配置,直接按照说明接上去,只显示版本号,然后就不动了。请问是什么情 ...

没有收到主控的信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错了,RX TX要交叉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收到主控的信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错了,RX TX要交叉连接。

检查多次确定连接没问题,可是故障依旧.请问是否有可能OSD哪个部分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收到主控的信号,检查线路是否连接错了,RX TX要交叉连接。

刚才检查APM版,发现后面的跳线焊盘没焊,于是焊上。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
上电,OSD直接冒烟,APM也一并烧坏。。。。

原因未知,请泡泡老师分析。OSD的5V触点处于焊上的状态,但是左边的5V也接了,是因为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检查APM版,发现后面的跳线焊盘没焊,于是焊上。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
上电,OSD直接冒 ...

你少说一件事,用的是什么给APM供电的,是电调?还是外接BEC,还是电压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