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楼主(2014-11-09):
空板或更换2560及32U2芯片的APM,必须烧写BOOT才能使用

FLIP软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eQCH5nW

32U2驱动下载: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APM,为什么叫烧写,stm8烧写 作者:泡泡 9416
三个HEX文件: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APM,为什么叫烧写,stm8烧写 作者:泡泡 1307

网友(2016-12-11):
没有牛币呀

网友:
好惨啊,又没币了,下不来

网友(2016-09-01):
我的连接时,在RC1 MINI就断过不去了。求救

网友(2016-07-20):
泡泡老师,按这教程给APM烧写 BOOTloader可是蓝灯一直没有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入手了两块apm2.8,有一块烧写 32u2bootloader报错,有一块2560和32u2以及32u2的ppm都下载完成, ...

请问你搞定了吗?我的固件下载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是富斯9+er9x固件的控,普通高频头和接收机,看到了本坛的一个贴   http://www.moz8.com/threa ...

那个帖子看到了,看我我眼花,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都有问题,单片机都不工作,那谈的上连接地面站,
至于连不上地面站,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二只是 ...

老师,我的是富斯9+er9x固件的控,普通高频头和接收机,看到了本坛的一个贴   http://www.moz8.com/thread-14622-1-1.html
所以想把APM刷一下看看,就碰到了连不上的问题,但正常的飞行是可以的,地面站连接也能正常,为了能上失控保护,我除了上面的方法外,另外就准备换成frsky  djt的发射机+v8drII的接收机。

请问如果我直接从刷写器的晶振接线到32u2的脚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两种种都有问题,是不是会连不上地面站,无法设置并起飞啊

这两种都有问题,单片机都不工作,那谈的上连接地面站,
至于连不上地面站,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二只是其中的一部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不工作或2560坏了

如果这两种种都有问题,是不是会连不上地面站,无法设置并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APM的接线对了几遍正确,但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啊?

晶振不工作或2560坏了

网友(2014-11-15):
支持一下泡泡教程!
不错!!
其实USBASP的话不用那么麻烦接线,直接用单P或多P杜邦线即可,我都是这么做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45&highlight=APM

网友(2015-03-17):
买个10p转6p的转接板就行了,才2块钱,直接插在USB ASP上面

网友C:
泡泡老师啊!发帖,也把其他固件发出来啊!我坏了个APM呢!要重写呢!没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啊!发帖,也把其他固件发出来啊!我坏了个APM呢!要重写呢!没固件呢! ...

文件在百度网盘下载,你还想要别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在百度网盘下载,你还想要别的什么软件?

那几个APM的固件呢!BOOT文件!谢谢 啊!

网友D: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连接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连接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E(2015-04-21):
泡泡老师能把32u2的Arduino-usbdfu.hex固件发一下吗?网盘里只有flip文件!在网上只找到了ArduPPM_v2.3.16_ATMega32U2这个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能把32u2的Arduino-usbdfu.hex固件发一下吗?网盘里只有flip文件!在网上只找到了ArduPPM_v2.3.16_ ...

一楼最底下不是有吗???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按你的视频全搞好了

网友F(2015-06-25):
PP老师,您好!我入手APM没多久呀。我按你的教程,可以说是很仔细地按教程做,第一步过去了,烧写2560成功了,接着第2步,当然,我焊接好了32U2的ISP口,接上USBASB,打开软件写,但是就是出现错误: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我肯定没任何错误的,因为2560一样地接线和操作都成功了呀?十分诚意地请教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解决的办法,先谢谢!!

网友:
是这样连接的,刷不了32U2,板子USB接口接入电脑没任何反应。

网友F:
你好,怎 么搞定的,我和你一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老师,您好!我入手APM没多久呀。我按你的教程,可以说是很仔细地按教程做,第一步过去了,烧写2560成功 ...

如果是新换32U2,不是晶体坏了,就是32U2没焊接好。

网友F:
哦,是原来就正常的,就是试着想全部重刷一次然后出现的问题。有不有可能是我最先在没焊接好32U2时,就通过USBASP重刷时因接触不好导致32U2烧掉呀?因为我通电时发现一个问题,通电一段时间后,2560有点温热但32U2是冷的,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是原来就正常的,就是试着想全部重刷一次然后出现的问题。有不有可能是我最先在没焊接好32U2时,就通过 ...

重新吹焊32U2,还是不行,只能更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怎 么搞定的,我和你一样问题了

熔丝位错了,外接晶振重新写就ok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你网上找找外接晶振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熔丝位错了,外接晶振重新写就ok
一两句话讲不清楚,你网上找找外接晶振教程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吹焊32U2,还是不行,只能更换了。

嗯,去试试,谢谢,对了,如果更换新的,会不会因熔丝位不对等其它原因写不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去试试,谢谢,对了,如果更换新的,会不会因熔丝位不对等其它原因写不进呀?

熔丝位不对,你干吗不改为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熔丝位不对,你干吗不改为正确的?

网友F:
老师,我买回32U2并焊接好了,现在能连到编程软件了,现在缺少你所说的那3个hex文件,你一楼我下载不了,还有其它的连接吗?或者发给我好吗?41605229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我买回32U2并焊接好了,现在能连到编程软件了,现在缺少你所说的那3个hex文件,你一楼我下载不了,还 ...

一楼底下,已上传。

网友G:
泡泡老师,我今天刷bootloader的时候,2560和32U2的都刷写成功了,然后连接USB时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2560 DFU而不是32U2 DFU,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我今天刷bootloader的时候,2560和32U2的都刷写成功了,然后连接USB时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2560 DF ...

上课不专心,8分40秒开始,32U2刷第二步。
说明你32U2第二步没刷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课不专心,8分40秒开始,32U2刷第二步。
说明你32U2第二步没刷完成,

我错了。。。以后一定专心看教程不再跳着看了。。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2015-09-05):
引用 网友H:
请问泡泡老师,我的APM现在是通电后 绿灯常亮 红灯双闪5次然后灭掉。就没有然后了 USB连接地面站等待到 ...

飞控坏了,要返厂维修才行,你自己是搞不定的、

网友A:
泡泡老师,入手了两块apm2.8,有一块烧写 32u2bootloader报错,有一块2560和32u2以及32u2的ppm都下载完成,并且更新固件也提示done,问题是重新拔插usb后蓝灯不闪,直接闪红灯。并且一段时间后灭掉,尝试连接地面站校准陀螺仪,一直卡住,完全进不去,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泡泡老师!小弟一直是你看着你的教程入魔的!现在手上自己坏了两个APM自测了下2560烧了!现在没有32u2和bootloader需要烧写的那三个Hex文件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603702615@qq. com感激不尽!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10):
给力,标记一下!!

网友:
为啥看不到下载链接呢

网友:
很好很有用,正想重刷APM

网友(2016-01-09):
http://115.com/lb/5lbaubntbg6e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泡泡老师刷机APM烧写 BOOTloader 给我一个

网友:
泡泡老师原来跑到这边来了,很久没看你的帖子,这次又救了急,多谢!

网友I(2016-03-2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的板子是雷迅家的2.5的,我的板子现在上电后绿灯亮,黄灯快闪,红灯常亮,连接不上地面站,不能解锁,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的板子是雷迅家的2.5的,我的板子现在上电后绿灯亮,黄灯快闪,红灯常亮,连接不上地面 ...

驱动是否安装上了。看有没有COM口,是否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否安装上了。看有没有COM口,是否115200

驱动装上了,以前连接过,COM口都对,就是突然之间就不好用了,我准备重新烧BOOT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JRE - Flip Installer - 3.4.7.112.rar 下载不了现在,,百度网盘下载的又打不开

网友:
安装Flip Installer 老是出现这个、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6-07-03):
泡泡老师,我的线接对了,但显示连接不正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泡泡老师,APM的接线对了几遍正确,但连接不上,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