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课堂,变形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1-09):
    收到模友的变形APM飞控,说是北 京模展上买的,现在坏了,找不到厂家。包装箱外面三无,
经检查,插上USB找不到COM口。
    经检查为32U2芯片损坏,更换32U2芯片,并重新刷写BOOT这其修复。
注:该变形APM飞控,无数传接口,不能接数传进行航点飞行,也不能接MINI OSD。

变形APM飞控的使用方法第一课:

变形APM飞控的使用方法第二课:

变形APM飞控的使用方法第三课:

飞行模式

自动之后PID

网友(2021-08-23):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2020-08-03):
请问一下泡泡老师我的变形apm下载最新固件以后没有数据输出了怎么回事啊数传没有数据了

网友:
有使用sbus的办法吗
找不到jp2短接处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A:
注意接口正负,和标准APM位置颠倒!图上有说明!

网友(2015-01-14):
这个飞控是可以接数传和osd的不过是厂家配套的

网友B(2015-05-22):
泡泡老师我收了个这个飞控不能链接mp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收了个这个飞控不能链接mp怎么办

退货

网友(2016-12-20):
顶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2018-01-06):
顶起来~~~~~~~~~~~随便水一波

网友:
小手一挥金币到手

网友(2018-08-20):
谢谢泡泡大神讲解

网友(2018-11-26):
好样的,有中文就是幸福

网友(2019-01-22):
开始学习,谢谢楼主教程

网友(2020-02-06):
我也有一个这个变形的APM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连接OSD和蓝牙、数传等,郁闷

网友C:
可以用osd,电流计,超声波。我已经飞线连接成功了,就是起飞一直向前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osd,电流计,超声波。我已经飞线连接成功了,就是起飞一直向前飘

有链接说明图吗~~~谢谢~~

网友A:
注意接口正负,和标准APM位置颠倒!图上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链接说明图吗~~~谢谢~~

没有就是按照apm2.8的原理图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就是按照apm2.8的原理图飞线

我已搞定,不用飞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