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1-09):
第一课:飞控的组成及初步检查

第二课:用数传对飞控进行校准

第三课:飞翼及V尾的设置

第四课:装机及舵面的设置

第五课:微风的最后56秒

第六课:实战V尾固定翼的设置

第七课:实战飞翼固定翼的设置

网友:
谢谢老师的教程!!

网友A(2015-02-09):
地面站的配置调试那一栏~连接上APM就打不开~什么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的配置调试那一栏~连接上APM就打不开~什么都没有是怎么回事

上个图,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换根USB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换根USB线试试

已经解决了~老师~地面站跟新成最新版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8-06-10):
谢谢泡泡老师教程,受益匪浅,但地面站下载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2019-02-24):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pix飞控,调试V尾固定翼,不知道跟你这个教程是不是一样的哦

网友(2019-06-20):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固定翼,飞控,DIY,APM,飞翼 作者:kv1982 5538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固定翼,飞控,DIY,APM,飞翼 作者:kv1982 3640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固定翼,飞控,DIY,APM,飞翼 作者:kv1982 6487 新手课堂,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固定翼,飞控,DIY,APM,飞翼 作者:kv1982 6523

网友(2022-12-06):
固件已经翻新很多了,不少参数也已经物是人非,能不能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