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teTest中文】十集固定翼入门视频课,固定翼入门必看

楼主(2014-11-13):
感谢大家的支持!!
视频的中文字幕都已经做好啦,文字版我正在慢慢更。
着急看视频的,我放在自己的网站上了,可以先去看哟~~
我的网站:
酷玩实验室
http://www.coollabs.cn
可以加我公众微信号:coollabs,来找我聊天哈~~~

【flite test中文-入门系列第一集:如何选择航模】

楼主:
我大概5个月前入魔,那时候是因为看到了Youtube上面Flite Test喷火式的制作教程,觉得很酷,就自己做了一架,顺便就看了这套十集的Flite Test航模入门教程。

当时因为看的是英文版的,再加上我自己航模术语毛也不懂,比如Servo(伺服电机、舵机)我查了很久才搞清楚是个什么东西,Dihedral(外向角)也搞了很久才明白,所以看得云里雾里。
导致我后来自己制作喷火式和试飞的时候也走了不少弯路。

上周我闲来无事做Flite Test Old Fogey的时候又看了一遍这个教程,才觉得此教程逻辑紧密,言简意赅,把玩航模做航模入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一些基本的原理,如空气动力学、动力组件的匹配,全都给cover到了。而且视频的形式接受起来也比较快。唯一的缺点是FT在美国,用来演示的一些配件不是国内常用的牌子。

不过总的来说,这是我尝试学习玩航模几个月一来见过的最好的入门教程。

所以我跟几个模友做了这套教程的翻译(我们几个都是初学者,翻译的不好,见谅),分享给大家,顺便粗略总结一下每一集的要点。
我是负责翻译的,有比较厉害的老魔友来负责校对专业部分。

大家有什么想翻译的视频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哈,我们会抽空帮大家翻译的
~~~

楼主:
第一集讲的是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入门航模,讲的主要是选飞机的原理。(入门飞机推荐的机型很多贴都讲了,Flite Test 教程里面讲的我们这儿也不一定买得到,我就不说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选择一个操作简单,容易飞行,不易摔坏,摔坏了容易修的飞机,它有以下几个维度要考虑。

1. 首先是通道数,最好选择3通道或者4通道的飞机。
通道数就是你能操作的飞机控制部件数,3通道的飞机有油门,方向舵(控制转向)和升降舵。四通道的飞机会多一个副翼控制。如果有更多的通道意味着你得学会更多的功能才能飞,这不是初入魔的时候想要的。越简单越好。

2. 第二点是飞机的速度,请选择慢速飞机。
这样容你反应的时间会更长,更容易飞不易坠毁,显而易见。

3. 第三点很重要的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是机翼的位置和形状,请选择机翼在上部,有外向角的飞机。
机翼在上部的飞机重心较低,会更加稳定。外向角是指两边机翼成一个钝角,像一个很扁的V字一样,这样一旦飞机向一边偏了,那一侧受的升力向上的分力会变大,这样就会自动回复平衡。

4. 在机型选择方面,请选择泡沫机身,电动的小飞机。
泡沫飞机便宜、有弹性、且可用简单的胶水、胶带等修复。电动飞机启动和机械结构简单。小飞机撞了不容易出事。

5. 前拉式和后推式各有千秋。
前拉式比较稳定,后推式在坠毁时电子元器件不容易受损,而电子元器件总是可以重复使用。

6. 可以直接买整机,也可以自己制作。
自己制作的好处在于,你在一边学习飞行的同时,制作技巧和修复技巧也提升了。泡沫飞机可以用很便宜的材料就能制作,FT有很多很好的机型,入门的比如有FT Nutball(坚果号)和FT Flyer(飞翔者)。

7. 也可以选择飞翼机型。
飞翼机是个特例。它不符合以上的大部分条件,但由于飞翼机飞得很慢,并且一般都为后推式,所以也可以作为入门机型,FT有Delta Wing(三角洲飞翼)和FT Versa(叛逆飞翼)。

楼主:
【flite test中文-入门系列第二集,空气动力学基础】

楼主:
第二集是空气动力学基础,理解航模的运动和控制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主要介绍了几个概念。

1. 机翼是怎么提供升力的?
这里有两套理论,伯努利原理和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伯努利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机翼的形状设计,一般上方弧度更大,空气通过上方经过路程更长,因此速度更快,形成了机翼上方的低压区。而升力就来自于机翼上下的压力差。

牛顿第三定律就是,因为机翼有个攻角,前进时翼片与空气接触面也呈一个仰角,相当于空气在向上推机翼

2. 控制界面(Control Surface,不知道翻译是不是对)
控制界面分四部分:
1)油门:控制螺旋桨转速
2)升降舵:控制升降
3)转向舵:控制转向
4)副翼:控制倾斜和翻滚
控制界面的运作都遵循牛顿第三定律,比如你要飞机爬升,就需要控制升降舵抬起来,空气把尾翼往下推,机头就翘起来了,于是就爬升了。所有控制界面的运作都是通过这个原理去调整飞机的姿态。副翼一般情况下是两边向相反的方向作同样幅度的运动,以完成飞机的倾斜和翻转。
控制界面在左油门(美式)遥控器上的对应如下图。

3. 机翼的横截面形状
有四种可能的形状:
全对称:上下对称,升力最小的设计,便于做各种翻滚特效,因为它倒过来正过来空气动力学属性是一样的
半对称:下边弧度比上边小,在升力和特效便利性中找平衡的设计
下面平:上面有弧度,下面没弧度,升力很大,不便做特效,入门飞机合适的设计
下面内弯:下面有个往内的弧度,升力最大的设计,是入门小飞机常见的设计

4. 关于失速(Stall)
机翼和控制界面提供的升力都要依靠通过他们的空气,如果通过的气流太小就会引起失速,这是造成飞机坠毁的常见原因。
失速通常有两种:
1)速度过慢:速度过慢,气流太小引发的失速
2)转向失速:如果转向幅度太大,外侧机翼的气流速度远高于内测机翼,容易进入死亡漩涡
避免失速的方法就是控制倾斜角,不要超过20到30度,保持不快不慢的速度。你可以把飞机拉升到就算失速也能就回来的高度,然后试出飞机的失速速度,找到感觉之后便与控制。

网友A:
感谢分享还有没有了

楼主(2014-12-31):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还有没有了

有的

楼主:
第三集:无线电控制系统

楼主:
FT航模入门教程3:无线电遥控系统

第三集简单地介绍了无线遥控系统的工作原理,内容比较少:

1. 命令是怎么从手中的遥控器传达到需要控制的部件(舵机、电机)的呢?
是通过接收器,遥控器的电磁信号发射到接收器,然后接收器再通过导线(电信号)告诉各部件要做什么,不同牌子的遥控器和接收器的数据编码规则可能不同,因此最好选同一牌子的,
控制电机转速的部件叫调子调速器(电调),它是一个控制电路,通过控制给到电机的电压来调节电机的转速。来自接收器的信号先来到电子调速器,在以电压的形式传达到电机。

2. 航模是怎么给整个系统供电的?
电机的供电是电池通过控制电路(电调)给到的一个可调节的电压。
接收器和舵机需要的电压是一个恒定电压(5V到6V),有三种供电方式:
1)通过电调内置的电池替代电路(BEC)来供电:一般的入门飞机都是这样的设计
2)通过外部的电池替代电路来供电:一般用于电池电压很大(比如30V)的飞机
3)直接连4节5号电池来供电:一般用于油动飞机

楼主:
第四集:起飞和降落

楼主:
第四集主要是演示了起飞和降落,介绍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集非常的有用,我自己第一架飞机试飞就是参造这个做的,可以帮助大家更快更稳地起飞,同时把坠机损失控制到最小。
在起飞之前需要检查以下事项:
1. 遥控范围检查:
就是检查遥控器发射功率是否够,是否有死角。不同品牌遥控器的范围检查方法是不一样的,请认真阅读说明书(我的天地飞6说明书里没有范围检查这一项。。)
2. 电池检查:
主要检查电压,3S电池(三个电池单元的电池)的满电电压是12.6V,用电池检测器检查电压,若低于12V则不可起飞。

3. 标上姓名电话
有时候航模飞丢是不可避免的,说不定有中国好邻居会给你送回来呢。
4. 检查重心
一般飞机的重心是在机翼前缘开始到机翼的25%到30%处,一般厂商或图纸都会标出重心的位置。因为放电池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所以每次起飞前要检查在重心处支撑是否能达到平衡。
5. 检查螺旋桨的方向和控制界面
保证螺旋桨有字的一面向前,所有舵面开机时保持中间位置,且运动方向正确(可以参造空气动力学那一集)
6. 迎风起飞
迎风起飞可以是操控更敏感,并且有外向角的入门飞机迎风状态有自动维持平衡的趋势。可以抛一把草测试风向
7. 检查飞场
要足够宽敞的飞场,这个就不提了,楼主在北京东四环这种地方,说多了都是泪。有次试飞把一辆奥迪撞了个坑,掉了不少米

然后就是试飞啦,在起飞之前,首先要练习在地面滑行,重复练习,直到可以当遥控汽车开。
然后也不要急着飞到高空,先起飞,直线飞到1到2米的高度,控制平衡,然后降落。重复的练习,直到可以保持直线飞行,平稳降落为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集主要是演示了起飞和降落,介绍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集非常的有用,我自己第一架飞机试飞 ...

支持蛋蛋姐

网友B:
怎么不更了

网友:
进一步了解空气动力学了,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中文版字幕版不错,我先前发的是没有中文字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更了

更的好累~~

网友(2015-01-30):
努力。。坚持。。

网友C:
去酷玩实验室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酷玩实验室玩玩。

么么哒

网友:
酷玩实验室给力,希望楼主多提供信息。

网友(2015-04-14):
感谢蛋蛋姐的耐心讲解。